可以显示普中单片机的8位数码管仿真+源码

楼主(2018-11-03):
可以显示普中单片机的8位数码管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ount);  //总延时时间为10ms*count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9]={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 0    1    2    3    4    5    6    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3,0x67,0x76
        };//显示0~F的值
  // 8    9    a    b    c    d    e    f    p    q    H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void delay(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i=0显示第一位数字0 i=2显示1 一直到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break 是调出显示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接着循环显示第二排位数字
//                        case(8):
//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                        case(9):
//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                        case(10):
//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                        case(11):
//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case(12):
//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                        case(13):
//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                        case(14):
//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                        case(15):
//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接着循环显示第三排位数字
//                        case(16):
//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                        case(17):
//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                        case(18):
//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

                P0=smgduan[i];//发送段码
    delay(100);
//        delay10ms(100);//调用延时函数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设置延时函数这个如何程序都可以用 但要对其定义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ount)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ount)  //总延时时间为10ms*count
    {
      unsigned int i,j,k;
          for(i=0; i<count; i++)
      for(j=0; j<10; j++)
          for(k=0; k<120; k++);
    }

网友A(2018-12-30):
里面的proteus仿真,没有任何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proteus仿真,没有任何东西

不会吧?我上传的时候有呀

网友B(2019-09-13):
很有用 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