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我这个单片机矩形按键扫描为什么不行,求解答

楼主(2018-11-03):
/*失败*/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sbit KEY_IN_1 = P2^4;
sbit KEY_IN_2 = P2^5;
sbit KEY_IN_3 = P2^6;
sbit KEY_IN_4 = P2^7;
sbit KEY_OUT_1 = P2^3;
sbit KEY_OUT_2 = P2^2;
sbit KEY_OUT_3 = P2^1;
sbit KEY_OUT_4 = P2^0;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0
};
uchar num, temp;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 x>0; x--)
                for(y=110; y>0; y--);
}

void main()
{
        ENLED = 0;
        ADDR3 = 1;
        ADDR2 = 0;
        ADDR1 = 0;
        ADDR0 = 0;
        while(1)
        {
                P2 = 0xf7;
                temp = P2;
                temp = temp & 0xf0;
                while(temp != 0xf0);
                {
                        delay(5);
                        temp = P2;
                        temp = temp & 0xf0;
                        while(temp != 0xf0)
                        {
                                temp = P2;
                                switch(temp)
                                {
                                        case 0xe7: num=1;
                                                break;
                                        case 0xd7: num=2;
                                                break;
                                        case 0xb7: num=3;
                                                break;
                                        case 0x77: num=4;
                                                break;
                                }
                                P0 = LedChar[num-1];
                      }
            }

            P2 = 0xfb;
                temp = P2;
                temp = temp & 0xf0;
                while(temp != 0xf0);
                {
                        delay(5);
                        temp = P2;
                        temp = temp & 0xf0;
                        while(temp != 0xf0)
                        {
                                temp = P2;
                                switch(temp)
                                {
                                        case 0xeb: num=1;
                                                break;
                                        case 0xdb: num=2;
                                                break;
                                        case 0xbb: num=3;
                                                break;
                                        case 0x7b: num=4;
                                                break;
                                }
                                P0 = LedChar[num-1];
                      }
            }
   }
}

网友A:
矩形键盘扫描程序不是这样写的吧?是通过判断哪一行那一列然读取回来确定是哪一个键值,然后对应相应的键值执行相应的语句

网友A:
错误有很多,可以在这一说没有看到半点键盘程序扫描的影子

网友B:
是通过判断哪一行那一列然读取回来确定是哪一个键值,然后对应相应的键值执行相应的语

网友C:
如果哪一行不为零,判断这一行那一列不为0,然后不就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