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LCD1602四线八线的单片机驱动程序给新手参考使用

楼主: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四线八线都可以用,送给需要的

#include "stc12c5410ad.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is1[]={"    welcome     "};
uchar dis2[]={"   4line Mode   "};

/***********************************************************/
/***********************************************************/
/***********************************************************/                                                                                 //
#define                LcdMode4                   1                 // 选择4线 为1   则为0
#define                LcdMode8                   0                 // 选择8线 为1   则为0
#define                LineMode4                0x28                 //        zz1d nfxx        d=1是8线   d=0是4线         n=0是1行  n=1是2行 f=0是5x7 f=1是5x10
#define                LineMode8                0x38                 //        zz1d nfxx        d=1是8线   d=0是4线         n=0是1行  n=1是2行 f=0是5x7 f=1是5x10
#define                Display_ON                0x0c                 //        zzzz 1dcb   d=1开显示  c=1有光标  b=1光标不闪     显示开,有光标 不闪
#define                Display_OFF                0x08                 //        zzzz 1dcb   d=1开显示  c=1有光标  b=1光标不闪     显示开,有光标 不闪
#define                EntryMode                0x06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fine                LcdClear                0x01                 //清屏

/***********************************************************/
/*************** LCD1602脚位定义  **************************/
/***********************************************************/
#if LcdMode4>0                           //4线改这里

sbit LcdEn = P2^2;
sbit LcdRs = P2^3;
sbit LcdRw = P2^5;
#define lcdDat P3                   //xx0000xx

#endif
#if LcdMode8>0
                                                  //8线改这里
sbit LcdEn = P2^7;
sbit LcdRs = P2^6;
sbit LcdRw = P2^5;
#define lcdDat P0

#endif
/***********************************************************/
/***********************************************************/
/***********************************************************/
void Lcddelay(uint us){
        uint i;
        for(i=0;i<us;i++){
                _nop_();
                _nop_();
        }
}
/***********************************************************/
/***********************************************************/
/***********************************************************/

bit Check_Busy()
{
        bit result;
        LcdRs = 0;
        LcdRw = 1;
        LcdEn = 1;
#if LcdMode4>0
        result = (bit)((lcdDat>>2) & 0x80);         //检测P0最高位是否为1
#endif
#if LcdMode8>0
        result = (bit)(lcdDat & 0x80);         //检测P0最高位是否为1
#endif
        LcdEn = 0;
        return result;//返回侧忙结果
}

void LcdWriteBety(uchar dat1,uchar btey){//btey=1  写数据   btey=0 写指令
//        while(Check_Busy());                         //LcdRw 不用要屏蔽掉查忙
        if(btey==0){
                LcdRs = 0;        }
        else{
                LcdRs = 1;        }
        LcdRw = 0;
#if LcdMode4>0
        LcdEn = 0;
        lcdDat=        (dat1>>2)&0x3c;         //  1111 1111        先高
        LcdEn = 1;
//        Lcddelay(13);                         //不用时钟分频延时要用         c51不用
        _nop_();
        LcdEn = 0;
        LcdEn = 0;
        lcdDat=        (dat1<<2)&0x3c;         //再低
        LcdEn = 1;
//        Lcddelay(11);                         //不用时钟分频延时要用         c51不用
        _nop_();
        LcdEn = 0;

#endif
#if LcdMode8>0

        lcdDat=        dat1;
        LcdEn = 1;
        _nop_();
        LcdEn = 0;

#endif
}
/***********************************************************/
/***********************************************************/
/***********************************************************/
void LcdInit(void){
        #if LcdMode4>0
        LcdWriteBety(LineMode4,0);
        Lcddelay(20);
        LcdWriteBety(LineMode4,0);

        #endif
        #if LcdMode8>0
        LcdWriteBety(LineMode8,0);
        Lcddelay(20);
        LcdWriteBety(LineMode8,0);
        #endif
        Lcddelay(20);
        LcdWriteBety(Display_ON,0);
        Lcddelay(10);
        LcdWriteBety(EntryMode,0);
        Lcddelay(10);
        LcdWriteBety(LcdClear,0);
        Lcddelay(10);
}
/***********************************************************/
/***********************************************************/
/***********************************************************/
void LcdPos(uchar x,uchar y){
        if(y==1) x=0x80+x-1;
        if(y==2) x=0xc0+x-1;
        LcdWriteBety(x,0);
}
/***********************************************************/
/***********************************************************/
/***********************************************************/
void LcdClread(){
        LcdWriteBety(LcdClear,0);
        Lcddelay(1500);
}
/***********************************************************/
/***********************************************************/
/***********************************************************/
void Write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LcdPos(x,y);
        while(*str!='\0'){
                LcdWriteBety(*str++,1);
        }
}
/***********************************************************/
/***********************************************************/
/***********************************************************/
void Lcd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uchar mun){
        uchar i;
        LcdPos(x,y);
        for(i=0;i<mun;i++){
                LcdWriteBety(*str++,1);
        }
}

/***********************************************************/
/***********************************************************/
/***********************************************************/
sbit LED=P1^0;
/***********************************************************/
/***********************************************************/
/***********************************************************/

/***********************************************************/
/***********************************************************/
/***********************************************************/

void main(){

        LcdInit();
        LcdClread();

/****************************************************/
//测屏代码
        CLK_DIV=0x02; //时钟分频         c51用不上,stc12c5404用
        while(1){

                WriteStr(1,1,dis1);
                WriteStr(1,2,dis2);
                LED = ~LED;

        }

}

网友A(2019-03-25):
老哥四线的好像不管用啊我用的是STC89C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