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sx1278无线模块只能接收1个字节的问题

楼主(2018-11-03):
单片机使用 stc59c52 用的泽耀公司的 AS32-ttl-100 无线模块     使用串口 接收 发送数据 SCON=0x50 8位    TMOD = 0x20 8位自动重装在
TH1 = 0xfd   TL1=0xfd     波特率 9600     发送波特率9600
发送端:模块介绍 一次发送32字节  不满32 等待3字节 认为数据终止 模块发射数据。

问题 : SBUF  只能送到单片机 一个字节的数据 。

void jieshou()    接收的代码
{
uchar b,a;
uint c=0x7fff;
while(c--)
{
  if(0!=RI)
  {
   for(b=0;b<4;b++)
   {
    a=SBUF;
    shuzu[b]=a;
    c=0x7fff;
   }
  RI=0;
  }
}
}

求解啊    试过很多种办法了  但没什么卵用   难道只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发么

网友A:
9600的波特率传送一个字节约需要1.5ms,在这个时间里足以将收到的字节保存起来,而后再收下个字节,如果5ms内收不到就认为结束了一帧,
你逻辑混乱!
正确的做法:串口中断后首先清中断标记,再下载数据,再保存数据,再将保存数据的地址+1,退出中断程序
你呢:中断后,下载了4次数据,用时不会超0.1ms,再下多些,也都是同一个数据,因为下个数据还没有到来!

网友B:
首先,使用电脑两个串口,测试模块是正常的,,,,,然后把单片机的串口程序对电脑通讯,看看是否正常。。。。。最后,单片机连接模块,进行通讯、接收测试 。

——这模块,在坏掉的情况,会只收到1个字节的、模块还会比正常时过热。

网友C:
发完一个再发下一个,直到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