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NET平台下的STM32单片机MQTT协议数据传输源码

楼主(2018-11-03):
OneNET平台下的基于ESP8266的STM32(MQTT协议)例程是适用于自身平台下的开发板,修改过系统配置文件,其外部晶振频率为12MHz。修改过的代码可以向OneNET平台发送LED灯当前状态,GPS位置数据信息和自定义消息。

1.修改esp8266.c下的wifi账号及密码

2.修改onenet.c下的proid、auth_info和devid

3.指令说明:
    1.命令直接下发:
        redled:1    打开红灯
        greenled:1    打开绿灯
        yellowled:1    打开黄灯
        blueled:1    打开蓝灯
        同理,1替换为0则是关闭

    2.应用命令填写方式:
        redled:{V},        打开红灯;开关开值-1,开关关值-0
        greenled:{V},        打开绿灯;开关开值-1,开关关值-0
        yellowled:{V},        打开黄灯;开关开值-1,开关关值-0
        blueled:{V},        打开蓝灯;开关开值-1,开关关值-0

/**
        ************************************************************
        ************************************************************
        ************************************************************
        *        文件名:         main.c
        *
        *        作者:                 张继瑞
        *
        *        版本:                 V1.0
        *
        *        说明:                 接入onenet,上传数据和命令控制
        *
        *        修改记录:
        ************************************************************
        ************************************************************
        ************************************************************
**/

//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网络协议层
#include "onenet.h"

//网络设备
#include "esp8266.h"

//硬件驱动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h"

//C库
#include <string.h>

/*
************************************************************
*        函数名称:        Hardware_Init
*
*        函数功能:        硬件初始化
*
*        入口参数:        无
*
*        返回参数:        无
*
*        说明:                初始化单片机功能以及外接设备
************************************************************
*/
void Hardware_Init(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控制器分组设置

        Delay_Init();                                                                        //systick初始化

        Usart1_Init(115200);                                                        //串口1,打印信息用

        Usart3_Init(115200);                                                        //串口2,驱动ESP8266用

        Led_Init();                                                                                //LED初始化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UsartPrintf(USART_DEBUG, " Hardware init OK\r\n");

}

/*
************************************************************
*        函数名称:        main
*
*        函数功能:
*
*        入口参数:        无
*
*        返回参数:        0
*
*        说明:
************************************************************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short timeCount = 0;        //发送间隔变量

        unsigned char *dataPtr = NULL;

        Hardware_Init();                                //初始化外围硬件

        ESP8266_Init();                                        //初始化ESP8266

        while(OneNet_DevLink())                        //接入OneNET
                DelayXms(500);

        Beep_Set(BEEP_ON);                                //鸣叫提示接入成功
        DelayXms(250);
        Beep_Set(BEEP_OFF);

        while(1)
        {

                switch(Keyboard())
                {
                        case KEY0DOWN:

                                if(led_status.Led4Sta == LED_OFF)
                                        Led4_Set(LED_ON);
                                else
                                        Led4_Set(LED_OFF);

                        break;

                        case KEY2DOWN:

                                if(led_status.Led5Sta == LED_OFF)
                                        Led5_Set(LED_ON);
                                else
                                        Led5_Set(LED_OFF);

                        break;

                        case KEY3DOWN:

                                if(led_status.Led6Sta == LED_OFF)
                                        Led6_Set(LED_ON);
                                else
                                        Led6_Set(LED_OFF);

                        break;

                        case KEY1DOWN:

                                if(led_status.Led7Sta == LED_OFF)
                                        Led7_Set(LED_ON);
                                else
                                        Led7_Set(LED_OFF);

                        break;

                        default:
                        break;
                }

                if(++timeCount >= 500)                                                                        //发送间隔5s
                {
                        UsartPrintf(USART_DEBUG, "OneNet_SendData\r\n");
                        OneNet_SendData();                                                                        //发送数据

                        timeCount = 0;
                        ESP8266_Clear();
                }

                dataPtr = ESP8266_GetIPD(0);
                if(dataPtr != NULL)
                        OneNet_RevPro(dataPtr);

                DelayXms(10);

        }

}

网友A(2019-01-08):
学习了,非常感谢了。。。。

网友B(2019-03-21):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中

网友C(2019-05-02):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2020-07-07):
刚学会了指令下发到单片机,可以控制开关量,正在学习如何上传数据流到ONENET平台,下载程序学习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E(2022-01-14):
感谢提供代码,已经修改测试,正常连接热点,连接平台成功,就是没有保持在线状态的心跳包啊,我再找找其他人的看看,再次感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