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零错误零警告,没法生成HEX文件,LIMIT:0800HBYTES

楼主:
各位帮忙查看一下提示是什么问题,C程序是输出是零错误零警告的,怎么都没
法生成HEX文件。
LIMIT:0800HBYTES

网友A(2018-11-04):
设置里面有没有选呀

网友B:
没有破解成功。

网友B:
你的软件是不是有2k代码限制

网友C:
KEIL 里面可以设置的  在OUTPUT那里

网友D:
这问题我终明白了,不是编译器没有注册的问题,以是笔记本的问题,笔记本的本身就没比台式电脑的功能强大,笔记本只sk

网友D:
这个问题我终于明白了,不是KEIL编译器没注册的问题以是笔记本本身存在缺失的问题,笔记本没比台式电脑的功能强大,亦缺少些运行元件,用作编译还可以但不能执行输出HEX文件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