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单片机驱动大尺寸的数码管?

楼主(2018-11-04):
怎么用单片机驱动大尺寸的数码管 附电路图

网友A:
单片机输出控制三极管状态来控制12V驱动大尺寸数码管,简单的电平控制三极管导通截止电路即可,如果三极管功率不够可以考虑达林顿三极管,如果嫌电路麻烦,可以选择ULN2803来驱动,这个网上现成的电路很多,可以自己搜一下作为参考。

网友B:
用 74595 想接多少自己看,别把电源烧了

网友C:
我觉得74595还行

网友D:
数码管模块

网友E:
共阴数码管还是共阳的

网友F:
单片机输出控制三极管状态来控制12V驱动大尺寸数码管

网友G:
可以加驱动用外加电源

网友H:
驱动芯片可以试试74系类的

网友I:
使用三极管或者MOS

网友J:
单片机输出控制三极管状态来控制12V驱动大尺寸数码管,简单的电平控制三极管导通截止电路即可,如果三极管功率不够可以考虑复合三极管,如果嫌电路麻烦,可以选择ULN2803来驱动

网友K:
接共阳数码管的阴极,即各个段的引脚,注意要串联限流电阻。将 PNP 三极管接入阳极。

网友J:
进行到12v的转换,可以使用npn性的晶体管

网友L:
用数码管模块应该可以

网友M:
根据数码管的功率选择用三极管,也可以选择专门驱动芯片例如tm1651,或者这个厂家的其他型号

网友N:
专业做表30年:
说用ULN2803和三极管直接驱动的人肯定是没有做的,如果你是觉得一个两个三极管或者一个ULN2803就能驱动,那我就告诉你吧:不行!!!
你要驱动的是LED,这和马达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了解七段码显示的话,你就应该知道,它就是一个扫描的原理,也就是一个LED亮灯再到下一个LED亮灯,而之间的时间间隔不会太长,就是在毫秒级别.一个LED并不是电源一断开就会灭灯的,它是要一个过程的.如果你想要它直接的灭灯,那还得有一个放电的电路.而ULN2803和一个三极管驱动电路只有一个电流放大或者电压提高的功能,却没有放电回路.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用ULN2803驱动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时间是08:11,你程序是从左边开始扫描的,显示1的时候,数码管会有暗暗发光,有点像8,因为前面亮的是8,再到1的时候,8字多亮的那几笔的电没有放完,在亮1的时候就显示有点像是在亮8.

网友N:
书读得少,逻辑性没有那么强
如果你想要用3.3V或者5V单片机驱动超大数码管的话,我告诉你几个方法:
一,用CD系列的驱动,CD系列的工作电压可以到15V这样是可以驱动几个mA的数码管的,亮度只能是一般,如果你是驱动单个LED达几十mA的电流,那就只能用两个三极管来驱动一个IO,那么,如果是四个数字,你要用的三极管就会在24个,我现在用的电路给你参考一下,这是我以前画的电路,不太好,电路中4148可以不用,也可以用一个限流电阻代替,3.3V的稳压管是一个恒流电路   ,顺便秀一下我的时间,一个数字有一张100RMB那么大

网友O:
可以单独给数码管供电,单片机的IO口作为控制端,电路可以采用光耦(817)+场效应管(IRFZ44N)隔离驱动电路。如下图

网友P:
第一反应应该说都是数码管

网友Q:
这个是简单的基本知识,要根据数码管的电流来决定采用的电路,如果电流不是很大,可以用74hc595之类的IC来驱动

网友R:
用达林顿管驱动。

网友S:
用专用的驱动芯片,

网友T(2019-03-20):
怎么能看见电路图

网友T:
请教一下我想在原有数码电流表上再接4位超大数码字,两个数码屏显示相同数字,能提供详细电路图更好,跪谢,电话13689730558

网友T:
我想在原有数码电流表上再连一组数码字,使两个屏显示相同数字,跪求大侠,能有详细电路图更好

网友U:
单片机+外围驱动芯片,就可以驱动更大,更多的数码管,满足你需求。

网友V(2019-05-23):
引用 网友N:
书读得少,逻辑性没有那么强
如果你想要用3.3V或者5V单片机驱动超大数码管的话,我告诉你几个方法:
一,用CD ...

你好,可以帮我画个图吗,19个大尺寸的led,驱动,每个用两个三极管,或者QQ联系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W(2020-05-26):
有595驱动尺寸数码管的电路图吗

网友X:
用天微系列的LED驱动芯片,比如TM1640,一个TM1640可以驱动16个8位共阴数码管,并且8级亮度控制,与单片机通讯位IIC通讯。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Y:
单片机驱动大尺寸的数码管,使用TM1620的数码管驱动也可以的。 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MCU 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 高压驱动等等

网友Z:
驱动大尺寸数码管需要另加的至少12V电源,其实就是电子线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AA:
引用 网友N:
书读得少,逻辑性没有那么强
如果你想要用3.3V或者5V单片机驱动超大数码管的话,我告诉你几个方法:
一,用CD ...

我觉得你的100块更突出

网友AB:
用三极管

网友AC:
引用 网友N:
书读得少,逻辑性没有那么强
如果你想要用3.3V或者5V单片机驱动超大数码管的话,我告诉你几个方法:
一,用CD ...

确定你这个电路能行?

网友AD:
大尺寸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驱动电流,需要使用单片机驱动外部晶体管来驱动分段LED

网友AE:
74系列的看看

网友N:
引用 网友AC:
确定你这个电路能行?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我已经打板做出来了

网友AF:
可以外加电源供电 然后单片机逻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