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PS接口怎么用做串口进行通信?想读出激光雷达的数据

楼主(2018-11-04):
请教一下51单片机的PS接口怎么用做串口进行通信,我想通过51单片机串口读出激光雷达的数据 不会用,请教

网友A:
你那板子USB 口旁边的不是串口吗 ?
请教一下 51的 PS 接口在哪里 ?
只用过测速雷达,激光的没用过。
如果是 RS232 的串口,先直接接电脑上,用串口助手,设置一下波特率 停止位 校验 ……,看看他是什么协议,数据需要怎样解析,一般是  “头”   “数据”    “ 尾”
协议弄清楚了 再接单片机处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1、串口是 RS232,你的雷达是什么接口?
2、雷达的通讯协议有吗?

通讯协议是有的,就是,(;︵;`)不会用,串口读出数据,不知道如何用通讯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板子USB 口旁边的不是串口吗 ?
请教一下 51的 PS 接口在哪里 ?
只用过测速雷达,激光的没用过。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