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超声波壁障与超声波跟随 以及遥控器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8-11-04):
电子小白一个 ,程序可能也不太会,跪求大佬介绍一些资料给我,谢谢

网友A:
推荐先去了解一下单片机,看一些教程,比如MCU起航的视频教程,郭老师的《十天学会单片机》,对单片机有个基本的了解,然后去购买相应的开发板和模块,一般会有资料和例程可供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1、用的什么单片机?
2、遥控器是什么的?

单片机都可以,遥控器应该需要自制,自己做起来玩儿的,那就跟随就行吧,我也不是太懂 就是慢慢 查资料做来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