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转动用ULA2003n的马达控制芯片可以控制吗?

楼主(2018-11-04):
最近用51单片机但是买回来想控制舵机却没有舵机的教程,但是看了原理以后发现需要PWM波形控制,但是我有个控制马达的教程,虽然原理不同但是否能控制舵机的转动呢?用2003n芯片是否能输出固定电压呢?或者单片机的什么芯片或模块能够实现舵机的转动呢?求大佬帮助

网友A(2019-08-01):
用单片机产生的PWM隔离驱动输出到舵机的控制端就可以,舵机的电源直接接上

网友B:
单片机中断就可以产生脉冲信号PWM  详情在论坛里搜一搜 比如搜SG90舵机 介绍都有  控制电机的和舵机不同,

网友B:
舵机三根线GNG VCC接好 还有一个信号线,定义一下单片机输出的引脚 通过控制脉宽来控制舵机转动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