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X4光立方焊接与制作资料 附51单片机程序

楼主:
电路原理图如下:

接下来介绍一下焊接制作方法:
本光立方采用束共阳层共阴的接法。
先介绍一下,层的接法:
P2.0-P2.7为层控制线,我们先帮光立方分为左右2侧,每测2列LED负极接在一起为1个层。左侧最顶层(也就是第4层)的共阴极层控制线为P2.0,左侧第2层的共阴极层控制线为P2.1,左侧第3层的共阴极层控制线为P2.2,左侧第4层(也就是最底层)的共阴极层控制线为P2.3,右侧最顶层(也就是第4层)的共阴极层控制线为P2.4, 右侧第3层的共阴极层控制线为P2.5,右侧第2层的共阴极层控制线为P2.6,右侧第1层(也就是最底层)的共阴极层控制线为P2.7。
束的接法:
束的接线方法比较经典,如上图,板子上每个排母左侧写B+的焊接的是双色LED种蓝色正极,R+焊接的是双色LED种红色的正极(如果买的是单色光立方,LED的正极)
看明白焊接方法后接下来就可以动手焊接了。
1.接线下灯座的制作方法:
把40P圆排母用水口钳或者斜口钳剪成单针:
接下来再用水口钳或者斜口钳把针座旁边的塑料剪去,这个用水口钳是比较好剪的,当然不剪也是可以,只是比较不美观:
2整形LED ,每个LED都整形如下图:
2整形好后焊接一个固定LED的万用板,方便焊接LED支架。用这样的方法焊接出来的LED阵列就比较整齐美观:
看清楚排针的焊接距离!
用一个9*15或者更大的万用板焊接16个排针,然后把整形好的LED夹在排针上面,纵向焊接正极,横向焊接负极:

这样焊接下来正好是16个LED ,也就是1面,等4面都制作好后,便可以组装1个4*4*4的光立方了。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scale;  //占空比控制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38][8]={0x00,0x60,0x60,0x00,0x00,0x60,0x6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P2[]={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扫描
unsigned char code PWMsz[8]={0x00,0x60,0x60,0x00,0x00,0x60,0x60,0x00};                   //中间四个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
//结束呼吸灯专用
uchar code table[]={
0,0,1,2,3,4,5,6,7,8,9,10,
11,12,13,14,15,16,17,18,
19,20,21,22,23,24,25,26,27,
28,29,30,31,32,33,34,35,36,
37,38,39,40,41,42,43,44,45,
46,47,48,49,50,51,52,53,54,
55,56,57,58,59,60,61,62,63,
64,65,66,67,68,69,70,71,72,
73,74,75,76,77,78,79,80,81,82,
83,84,85,86,87,88,89,90,91,
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
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80;x>0;x--)
        for(y=z;y>0;y--);
}
void light1(uchar num1)
{
        uchar j;
        P0=0x00;
        P2=0x00;
        j = table[num1];
        delay(j);
        P0=0xff;
        P2=0x00;
        delay(150-j);
}

void light2(uchar num2)
{
        uchar j;
        P0=0xff;
        P2=0x00;
        j = table[num2];
        delay(j);
        P0=0x00;
        P2=0x00;
        delay(150-j);
}
/*******************************************************************/
void ys(uchar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2;  //定时器0,工作模式2(0000,0010),8位定时模式
    TH0=0x06;  //写入预置初值6到定时器0,使250微秒溢出一次(12MHz)
    TL0=0x06;  //写入预置值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允许总中断
}

void alllighttooff()        //闪动4下最后关闭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8][8]={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int j,k,i;
        for(j=0;j<8;j++)
        {
                for(k=0;k<25;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10);

                        }
                }
        }

}

void randomlight()   //随机亮完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38][8]={
{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
{0x00,0x20,0x00,0x00,0x00,0x02,0x10,0x00},
{0x00,0x20,0x04,0x00,0x00,0x02,0x10,0x00},
{0x00,0xA0,0x04,0x00,0x00,0x02,0x10,0x00},
{0x00,0xA0,0x24,0x10,0x00,0x02,0x10,0x00},
{0x40,0xA0,0x24,0x10,0x00,0x02,0x10,0x00},
{0x40,0xA0,0x24,0x10,0x20,0x02,0x10,0x00},
{0x40,0xA0,0x24,0x10,0x20,0x22,0x10,0x00},
{0x40,0xA0,0x24,0x10,0x20,0x22,0x14,0x42},
{0x40,0xA0,0x24,0x10,0x20,0x26,0x14,0x42},
{0x40,0xA0,0x25,0x10,0x20,0x26,0x14,0x42},
{0x44,0xA0,0x25,0x10,0x20,0x26,0x14,0x42},
{0x44,0xA0,0x25,0x50,0x20,0x26,0x14,0x42},
{0x44,0xA0,0x25,0x50,0xA0,0x26,0x14,0x42},
{0x44,0xA0,0x25,0x50,0xA0,0x27,0x14,0x43},
{0x44,0xA0,0x25,0x50,0xA0,0x27,0x14,0x53},
{0x44,0xA0,0x65,0x50,0xA0,0x27,0x54,0x53},
{0x44,0xA0,0x65,0x50,0xA0,0xA7,0x54,0x53},
{0x44,0xA0,0x65,0x50,0xA8,0xA7,0x54,0x53},
{0x44,0xA0,0x65,0x50,0xA8,0xA7,0x56,0x5B},
{0x46,0xA0,0x67,0x52,0xA8,0xA7,0x56,0x5B},
{0x46,0xA1,0x67,0x52,0xA8,0xA7,0x56,0x5B},
{0x46,0xB1,0x67,0x52,0xA8,0xA7,0x56,0x5B},
{0x46,0xB1,0x67,0x5A,0xA8,0xA7,0x56,0x5B},
{0x56,0xB1,0x67,0x5A,0xA8,0xA7,0x56,0x5B},
{0x56,0xB1,0x67,0x5A,0xA8,0xE7,0x56,0x5B},
{0x56,0xB1,0x67,0x5A,0xAA,0xE7,0x56,0x5F},
{0x56,0xB1,0x67,0x5A,0xAA,0xE7,0x56,0x7F},
{0x56,0xF9,0x67,0x7A,0xAA,0xE7,0x56,0x7F},
{0x56,0xF9,0x67,0x7A,0xAE,0xE7,0x5E,0x7F},
{0x5E,0xFD,0x67,0x7B,0xAE,0xE7,0x5E,0x7F},
{0x5E,0xFD,0x67,0x7B,0xEE,0xE7,0xDE,0xFF},
{0xDE,0xFD,0xE7,0xFB,0xEF,0xE7,0xFF,0xFF},
{0xDE,0xFD,0xF7,0xFB,0xFF,0xF7,0xFF,0xFF},
{0xDE,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int j,k,i;
        for(j=0;j<38;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10);

                        }
                }
        }
}
void randomoff()     //随机灭完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23][8]={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DF,0xFF,0xFF,0xFF,0xFF,0xDF},
{0xFF,0xFF,0xDF,0xFF,0xFF,0xFF,0xED,0xDF},
{0xFF,0xF7,0xDD,0xFF,0xFF,0xFF,0xED,0xDF},
{0xFF,0xF7,0xDD,0xEF,0xFF,0xDF,0xED,0xDF},
{0xFF,0xF7,0x5D,0xAF,0xFD,0xDF,0xED,0xDF},
{0xFF,0xF7,0x5C,0xAF,0xDD,0xDF,0xED,0xDF},
{0xFF,0xE7,0x5C,0xAF,0xDD,0xDF,0x6D,0xDD},
{0xFF,0xE7,0x5C,0x2F,0xDD,0xD7,0x6D,0x9D},
{0xFF,0xE5,0x5C,0x2F,0xDD,0xD7,0x69,0x9D},
{0xFF,0xA5,0x5C,0x2B,0xDD,0x57,0x69,0x9D},
{0xFF,0xA5,0x5C,0x29,0xDD,0x57,0x69,0x8D},
{0xBD,0x85,0x5C,0x29,0xDD,0x57,0x69,0x8D},
{0xBD,0x85,0x54,0x29,0xDD,0x53,0x48,0x8D},
{0x9D,0x85,0x54,0x29,0xDD,0x53,0x08,0x8D},
{0x9D,0x81,0x54,0x09,0xDD,0x13,0x08,0x8D},
{0x95,0x81,0x54,0x09,0xDD,0x12,0x08,0x85},
{0x95,0x01,0x54,0x09,0xC9,0x12,0x08,0x85},
{0x95,0x01,0x54,0x01,0x89,0x12,0x08,0x84},
{0x95,0x01,0x40,0x01,0x89,0x02,0x08,0x80},
{0x95,0x00,0x40,0x01,0x88,0x02,0x08,0x00},
{0x94,0x00,0x00,0x00,0x88,0x00,0x08,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int j,k,i;
        for(j=0;j<23;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10);

                        }
                }
        }
}
void allfalloff()  //由全亮到下落关闭只剩一排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4][8]={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FF,0xFF,0xFF,0x00,0xFF,0xFF,0xFF},
        {0x00,0x00,0xFF,0xFF,0x00,0x00,0xFF,0xFF},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
        };
        int j,k,i;
        for(j=0;j<4;j++)
        {
                for(k=0;k<15;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10);

                        }
                }
        }
}
void turnR()          //由下面一排转到右面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6][8]={
        {0x00,0x00,0x0F,0xF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F,0xF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F,0xF0,0x00,0x00,0x00,0x00,0xF0,0x0F},
        {0xF0,0x00,0x00,0x00,0x00,0xF0,0x0F,0x0F},
        {0x00,0x00,0x00,0x00,0xF0,0x0F,0x0F,0x0F},
        {0x00,0x00,0x00,0x00,0x0F,0x0F,0x0F,0x0F}
        };
        int j,k,i;
        for(j=0;j<6;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6);

                        }
                }
        }
}

void righttoleft()                //右面平移到左面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4][8]={
        {0x00,0x00,0x00,0x00,0x0F,0x0F,0x0F,0x0F},
        {0x00,0x00,0x00,0x00,0xF0,0xF0,0xF0,0xF0},
        {0xF0,0xF0,0xF0,0xF0,0x00,0x00,0x00,0x00},
        {0x0F,0x0F,0x0F,0x0F,0x00,0x00,0x00,0x00}
        };
        int j,k,i;
        for(j=0;j<4;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10);

                        }
                }
        }
}
void lefttoright()                //左面平移到右面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4][8]={
        {0x0F,0x0F,0x0F,0x0F,0x00,0x00,0x00,0x00},
        {0xF0,0xF0,0xF0,0xF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0,0xF0,0xF0,0xF0},
        {0x00,0x00,0x00,0x00,0x0F,0x0F,0x0F,0x0F}
        };
        int j,k,i;
        for(j=0;j<4;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10);

                        }
                }
        }
}
void turnD()                    //从右面到下面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6][8]={
{0x00,0x00,0x00,0x00,0xF0,0x0F,0x0F,0x0F},
{0xF0,0x00,0x00,0x00,0x00,0xF0,0x0F,0x0F},
{0x0F,0xF0,0x00,0x00,0x00,0x00,0xF0,0x0F},
{0x00,0x0F,0xF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F,0xF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
        };
        int j,k,i;
        for(j=0;j<6;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10);

                        }
                }
        }
}
void toptofollowing()         //上面平移到下面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4][8]={
{0xFF,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

        };
        int j,k,i;
        for(j=0;j<4;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8);

                        }
                }
        }
}
void followingtotop()         //下面平移到上面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4][8]={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
        int j,k,i;
        for(j=0;j<4;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8);

                        }
                }
        }
}
void alllight()            //右到左全亮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4][8]={
        {0x00,0x00,0x00,0x00,0x0F,0x0F,0x0F,0x0F},
        {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0,0xF0,0xF0,0xF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int j,k,i;
        for(j=0;j<4;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10);

                        }
                }
        }
}
void evel()            // 斜面亮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7][8]={
        {0x00,0x00,0x00,0xFE,0x00,0x00,0x00,0xF7},
        {0x00,0x00,0x00,0xEC,0x00,0x00,0x00,0x73},
        {0x00,0x00,0x00,0x4C,0x00,0x00,0x00,0x23},
        {0x00,0x00,0x00,0x48,0x00,0x00,0x00,0x21},
        {0x00,0x00,0x48,0x48,0x00,0x00,0x21,0x21},
        {0x00,0x48,0x48,0x48,0x00,0x21,0x21,0x21},
        {0x48,0x48,0x48,0x48,0x21,0x21,0x21,0x21},
        };
        int j,k,i;
        for(j=0;j<7;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7);

                        }
                }
        }
}
void followtotop()         //上面转移到后面  可以接旋转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10][8]={
{0xFF,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EE,0x11,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EC,0x12,0x01,0x00,0xFF,0x00,0x00,0x00},
{0xC8,0x24,0x12,0x01,0xEF,0x10,0x00,0x00},
{0x88,0x48,0x24,0x12,0xCE,0x21,0x10,0x00},
{0x88,0x88,0x48,0x24,0x8C,0x42,0x21,0x10},
{0x88,0x88,0x88,0x48,0x88,0x84,0x42,0x21},
{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4,0x42},
{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4},
{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8}

        };
        int j,k,i;
        for(j=0;j<15;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10);

                        }
                }
        }
}
void spin()            // 旋转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8][8]={
{0x48,0x48,0x48,0x48,0x21,0x21,0x21,0x21},
{0x44,0x44,0x44,0x44,0x22,0x22,0x22,0x22},
{0x22,0x22,0x22,0x22,0x44,0x44,0x44,0x44},
{0x21,0x21,0x21,0x21,0x48,0x48,0x48,0x48},
{0x31,0x31,0x31,0x31,0xC8,0xC8,0xC8,0xC8},
{0x30,0x30,0x30,0x30,0xC0,0xC0,0xC0,0xC0},
{0xC0,0xC0,0xC0,0xC0,0x30,0x30,0x30,0x30},
{0xC8,0xC8,0xC8,0xC8,0x31,0x31,0x31,0x31},
        };
        int j,k,i;
        for(j=0;j<8;j++)
        {
                for(k=0;k<8;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7);

                        }
                }
        }
}
void Thenthelast()  //接旋转下来到第一排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3][8]={
{0x00,0x48,0x48,0x48,0x00,0x21,0x21,0x21},
{0x00,0x00,0x48,0x48,0x00,0x00,0x21,0x21},
{0x00,0x00,0x00,0x48,0x00,0x00,0x00,0x21}
        };
        int j,k,i;
        for(j=0;j<3;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10);

                        }
                }
        }

}
void thelast()  //接下来一排斜的 后4点转到左上1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43][8]={
{0x00,0x00,0x00,0x48,0x00,0x00,0x00,0x21},
{0x00,0x00,0x00,0x40,0x00,0x00,0x00,0x2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E},
{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8C},
{0x00,0x00,0x00,0x88,0x00,0x00,0x00,0x88},
{0x00,0x00,0x00,0x8C,0x00,0x00,0x00,0x80},
{0x00,0x00,0x00,0x8E,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7,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3,0x00,0x00,0x00,0x10},
{0x00,0x00,0x00,0x11,0x00,0x00,0x00,0x30},
{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70},
{0x00,0x00,0x00,0x40,0x00,0x00,0x00,0x70},
{0x00,0x00,0x00,0x60,0x00,0x00,0x00,0x60},
{0x00,0x00,0x00,0x60,0x00,0x00,0x20,0x40},
{0x00,0x00,0x00,0x60,0x00,0x00,0x60,0x00},
{0x00,0x00,0x40,0x20,0x00,0x00,0x60,0x00},
{0x00,0x00,0x60,0x00,0x00,0x00,0x60,0x00},
{0x00,0x00,0x60,0x00,0x00,0x20,0x40,0x00},
{0x00,0x00,0x60,0x00,0x00,0x60,0x00,0x00},
{0x00,0x40,0x20,0x00,0x00,0x60,0x00,0x00},
{0x00,0x60,0x00,0x00,0x00,0x60,0x00,0x00},
{0x00,0x60,0x00,0x00,0x20,0x40,0x00,0x00},
{0x00,0x60,0x00,0x00,0x60,0x00,0x00,0x00},
{0x40,0x20,0x00,0x00,0x60,0x00,0x00,0x00},
{0x60,0x00,0x00,0x00,0x60,0x00,0x00,0x00},
{0x70,0x00,0x00,0x00,0x40,0x00,0x00,0x00},
{0x7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
{0x30,0x00,0x00,0x00,0x11,0x00,0x00,0x00},
{0x10,0x00,0x00,0x00,0x13,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7,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8E,0x00,0x00,0x00},
{0x80,0x00,0x00,0x00,0x8C,0x00,0x00,0x00},
{0x88,0x00,0x00,0x00,0x88,0x00,0x00,0x00},
{0x8C,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
{0x8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int j,k,i;
        for(j=0;j<43;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5);

                        }
                }
        }

}
void twoidea()    //左上1开始 三个走 最后 底层亮完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19][8]={
{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1,0x03,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8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C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E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1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3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7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8},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C},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E},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
        };
        int j,k,i;
        for(j=0;j<19;j++)
        {
                for(k=0;k<8;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12);

                        }
                }
        }

}
void around2()  //从左下第一点贪吃蛇样  转到左上第一点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27][8]={
{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1,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1,0x00,0x00,0x00,0x10},
{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1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C},
{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80,0x08},
{0x00,0x00,0x88,0x00,0x00,0x00,0x80,0x00},
{0x00,0x00,0x8C,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E,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10,0x03,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10,0x01,0x00,0x00,0x10,0x00,0x00},
{0x00,0x10,0x00,0x00,0x00,0x11,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13,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E,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80,0x0C,0x00,0x00},
{0x80,0x00,0x00,0x00,0x80,0x08,0x00,0x00},
{0x88,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
{0x8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int j,k,i;
        for(j=0;j<3;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10);

                        }
                }
        }

}
void spread() //从左上1扩散全部一次         最后回到右上1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42][8]={
{0x13,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37,0x33,0x01,0x00,0x10,0x00,0x00,0x00},
{0x7F,0x37,0x13,0x01,0x31,0x10,0x00,0x00},
{0xFF,0x7F,0x37,0x13,0x73,0x31,0x10,0x00},
{0xFF,0xFF,0x7F,0x3F,0xFF,0x77,0x33,0x11},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7,0x33},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E,0xEC,0xFF,0xFF,0xFF,0xFF},
{0xFF,0xFE,0xEC,0xC8,0xFF,0xFF,0xFF,0xEF},
{0xFE,0xEC,0xC8,0x80,0xFF,0xFF,0xEF,0xCE},
{0xEC,0xC8,0x80,0x00,0xFF,0xEF,0xCE,0x8C},
{0xC8,0x80,0x00,0x00,0xEF,0xCE,0x8C,0x08},
{0x80,0x00,0x00,0x00,0xCE,0x8C,0x08,0x00},
{0x00,0x00,0x00,0x00,0x8C,0x08,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8C,0x08,0x00,0x00},
{0x80,0x00,0x00,0x00,0xCE,0x8C,0x08,0x00},
{0xC8,0x80,0x00,0x00,0xEF,0xCE,0x8C,0x08},
{0xEC,0xC8,0x80,0x00,0xFF,0xEF,0xCE,0x8C},
{0xFE,0xEC,0xC8,0x80,0xFF,0xFF,0xEF,0xCE},
{0xFF,0xFE,0xEC,0xC8,0xFF,0xFF,0xFF,0xEF},
{0xFF,0xFF,0xFE,0xEC,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EC},
{0xFF,0xFF,0xFF,0xEF,0xFF,0xFE,0xEC,0xC8},
{0xFF,0xFF,0xEF,0xCE,0xFE,0xEC,0xC8,0x80},
{0xFF,0xEF,0xCE,0x8C,0xEC,0xC8,0x80,0x00},
{0xEF,0xCE,0x8C,0x08,0xC8,0x80,0x00,0x00},
{0xCE,0x8C,0x08,0x00,0x80,0x00,0x00,0x00},
{0x8C,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1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1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1,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

        };
        int j,k,i;
        for(j=0;j<42;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10);

                        }
                }
        }

}

void framework()//从右上第一点延伸框架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8][8]={
{0x00,0x00,0x00,0x00,0x13,0x01,0x00,0x00},
{0x10,0x00,0x00,0x00,0x17,0x01,0x01,0x00},
{0x11,0x00,0x00,0x00,0x1F,0x01,0x01,0x01},
{0x13,0x01,0x00,0x00,0x9F,0x09,0x01,0x13},
{0x97,0x01,0x01,0x10,0x9F,0x09,0x09,0x17},
{0x9F,0x01,0x01,0x11,0x9F,0x09,0x09,0x9F},
{0x9F,0x09,0x01,0x93,0x9F,0x09,0x09,0x9F},
{0x9F,0x09,0x09,0x9F,0x9F,0x09,0x09,0x9F},
        };
        int j,k,i;
        for(j=0;j<8;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10);

                        }
                }
        }
}

void nextkj1()  //第一种接框架后 4个小正方形转动最后全亮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32][8]={
{0x9F,0x09,0x09,0x9F,0x9F,0x09,0x09,0x9F},
{0x06,0x99,0x99,0x06,0x06,0x99,0x99,0x06},
{0x00,0x66,0x66,0x00,0x00,0x66,0x66,0x00},
{0x00,0x60,0x60,0x00,0x00,0x60,0x60,0x00},
{0x00,0xC0,0xC0,0x00,0x00,0xC0,0xC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CC,0xCC,0x00},
{0x00,0x00,0x00,0x00,0xCC,0xCC,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66,0x66,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33,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3,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6,0x6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C,0xCC},
{0x00,0x00,0xC0,0xC0,0x00,0x00,0xC0,0xC0},
{0x00,0x00,0xCC,0xCC,0x00,0x00,0x00,0x00},
{0x00,0xCC,0xCC,0x00,0x00,0x00,0x00,0x00},
{0xCC,0xC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66,0x6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33,0x3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33,0x33,0x33,0x00,0x00,0x00,0x00,0x00},
{0x33,0x33,0x33,0x33,0x00,0x00,0x00,0x00},
{0x33,0x33,0x77,0x77,0x00,0x00,0x00,0x00},
{0x33,0x33,0xFF,0xFF,0x00,0x00,0x00,0x00},
{0x33,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CC,0xCC,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EE,0xEE,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33,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33,0x33},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7,0x77},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int j,k,i;
        for(j=0;j<32;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7);

                        }
                }
        }

}
void nextkj2()  //第二种接框架后  最后上面一排亮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10][8]={
{0x9F,0x09,0x09,0x9F,0x9F,0x09,0x09,0x9F},
{0xF0,0x90,0x90,0xF0,0x9F,0x09,0x09,0x9F},
{0x00,0x00,0x00,0x00,0xFF,0x99,0x99,0xFF},
{0x00,0x00,0x00,0x00,0x0F,0x09,0x09,0x0F},
{0x00,0x00,0x00,0x00,0x0F,0x09,0x09,0x00},
{0x00,0x00,0x00,0x00,0x0F,0x09,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F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
        int j,k,i;
        for(j=0;j<10;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7);

                        }
                }
        }

}
void drip() //接上面全亮的,滴水  ,最后最下面的一排亮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25][8]={
{0xFF,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FE,0x01,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FC,0x02,0x01,0x00,0xFF,0x00,0x00,0x00},
{0xF8,0x04,0x02,0x01,0xFF,0x00,0x00,0x00},
{0xF0,0x08,0x04,0x03,0xFF,0x00,0x00,0x00},
{0xF0,0x00,0x08,0x07,0xFF,0x00,0x00,0x00},
{0xF0,0x00,0x00,0x0F,0xFF,0x00,0x00,0x00},
{0xE0,0x10,0x00,0x0F,0xFF,0x00,0x00,0x00},
{0xC0,0x20,0x10,0x0F,0xFF,0x00,0x00,0x00},
{0x80,0x40,0x20,0x1F,0xFF,0x00,0x00,0x00},
{0x00,0x80,0x40,0x3F,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80,0x7F,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EF,0x1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CF,0x20,0x10,0x00},
{0x00,0x00,0x00,0xFF,0x8F,0x40,0x20,0x10},
{0x00,0x00,0x00,0xFF,0x0F,0x80,0x40,0x30},
{0x00,0x00,0x00,0xFF,0x0F,0x00,0x80,0x70},
{0x00,0x00,0x00,0xFF,0x0F,0x00,0x00,0xF0},
{0x00,0x00,0x00,0xFF,0x0E,0x01,0x00,0xF0},
{0x00,0x00,0x00,0xFF,0x0C,0x02,0x01,0xF0},
{0x00,0x00,0x00,0xFF,0x08,0x04,0x02,0xF1},
{0x00,0x00,0x00,0xFF,0x00,0x08,0x04,0xF3},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8,0xF7},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

        };
        int j,k,i;
        for(j=0;j<25;j++)
        {
                for(k=0;k<15;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5);

                        }
                }
        }
}

void followingtofront()        //从最下面全亮到最前面一列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7][8]={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88,0x77,0x00,0x00,0x88,0x77},
{0x00,0x88,0x44,0x33,0x00,0x88,0x44,0x33},
{0x88,0x44,0x22,0x11,0x88,0x44,0x22,0x11},
{0x44,0x22,0x11,0x11,0x44,0x22,0x11,0x11},
{0x22,0x11,0x11,0x11,0x22,0x11,0x11,0x11},
{0x11,0x11,0x11,0x11,0x11,0x11,0x11,0x11},

        };
        int j,k,i;
        for(j=0;j<7;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6);

                        }
                }
        }

}

void around()  //最前面一面全亮开始 围着光立方转 最后回到第一面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12][8]={
{0x13,0x13,0x13,0x13,0x10,0x10,0x10,0x10},
{0x17,0x17,0x17,0x17,0x00,0x00,0x00,0x00},
{0x0F,0x0F,0x0F,0x0F,0x00,0x00,0x00,0x00},
{0x8E,0x8E,0x8E,0x8E,0x00,0x00,0x00,0x00},
{0x8C,0x8C,0x8C,0x8C,0x80,0x80,0x80,0x80},
{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8},
{0x80,0x80,0x80,0x80,0x8C,0x8C,0x8C,0x8C},
{0x00,0x00,0x00,0x00,0x8E,0x8E,0x8E,0x8E},
{0x00,0x00,0x00,0x00,0x0F,0x0F,0x0F,0x0F},
{0x00,0x00,0x00,0x00,0x17,0x17,0x17,0x17},
{0x10,0x10,0x10,0x10,0x13,0x13,0x13,0x13},
{0x11,0x11,0x11,0x11,0x11,0x11,0x11,0x11}
        };
        int j,k,i;
        for(j=0;j<12;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8);

                        }
                }
        }
}

void aroundnext()           //接Around 第一面转到第一列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13][8]={
{0x11,0x11,0x11,0x10,0x11,0x11,0x11,0x13},
{0x11,0x11,0x11,0x00,0x11,0x11,0x11,0x17},
{0x11,0x11,0x10,0x00,0x11,0x11,0x13,0x0F},
{0x11,0x10,0x00,0x00,0x11,0x13,0x17,0x8E},
{0x10,0x00,0x00,0x80,0x13,0x17,0x0F,0x8C},
{0x00,0x00,0x00,0x88,0x17,0x0F,0x8E,0x88},
{0x00,0x00,0x80,0x8C,0x0F,0x8E,0x8C,0x80},
{0x00,0x80,0x88,0x8E,0x8E,0x8C,0x88,0x00},
{0x80,0x88,0x8C,0x0F,0x8C,0x88,0x80,0x00},
{0x88,0x8C,0x8E,0x0F,0x88,0x80,0x00,0x00},
{0x8C,0x8E,0x0F,0x0F,0x80,0x00,0x00,0x00},
{0x8E,0x0F,0x0F,0x0F,0x00,0x00,0x00,0x00},
{0x0F,0x0F,0x0F,0x0F,0x00,0x00,0x00,0x00},

        };
        int j,k,i;
        for(j=0;j<13;j++)
        {
                for(k=0;k<13;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10);

                        }
                }
        }

}
void rain()  //全关 水滴到全关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40][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3,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25,0x00,0x00,0x00,0x10},
{0x00,0x00,0x00,0x49,0x00,0x00,0x00,0x51},
{0x00,0x00,0x00,0x49,0x00,0x00,0x00,0x84},
{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3},
{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45},
{0x00,0x00,0x00,0x41,0x00,0x00,0x00,0x8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
{0x00,0x01,0x00,0x00,0x00,0x08,0x00,0x00},
{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8,0x00},
{0x00,0x00,0x00,0x13,0x00,0x00,0x00,0x8C},
{0x00,0x00,0x00,0xE4,0x00,0x00,0x00,0x32},
{0x00,0x00,0x00,0xC4,0x00,0x00,0x00,0x3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8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2A,0x00,0x00,0x00,0x68},
{0x00,0x00,0x00,0x1A,0x00,0x00,0x00,0x1B},
{0x00,0x00,0x00,0x19,0x00,0x00,0x00,0x1B},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C},
{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4A},
{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29},
{0x00,0x00,0x00,0x2C,0x00,0x00,0x00,0x19},
{0x00,0x00,0x00,0x1C,0x00,0x00,0x00,0x19}

        };
        int j,k,i;
        for(j=0;j<40;j++)
        {
                for(k=0;k<11;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7);

                        }
                }
        }
}

void nextfourspread()    //由右上四个小正方体扩散一次 在扩散一次 回到中间四个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28][8]={
{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33,0x3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77,0x77,0x07,0x00,0x77,0x31,0x00,0x00},
{0xFF,0x77,0x77,0x11,0x77,0x77,0x31,0x00},
{0xFF,0xFF,0xFF,0x77,0xFF,0xFF,0x73,0x31},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3},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EC,0xCC,0xFF,0xFF,0xFF,0xEF},
{0xFF,0xFE,0xCC,0xC8,0xFF,0xFF,0xEF,0xCE},
{0xFF,0xEC,0xC8,0x88,0xFF,0xEF,0xEC,0x8C},
{0xFE,0xC8,0x88,0x80,0xFE,0xCE,0x8C,0x80},
{0x00,0x00,0x00,0x00,0xCE,0xCC,0x88,0x00},
{0x00,0x00,0x00,0x00,0xCC,0xCC,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CC,0xCC,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CC,0xCC,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EE,0xCC,0x08,0x00},
{0xE0,0x80,0x00,0x00,0xEF,0xCC,0x88,0x88},
{0xEC,0xC8,0x80,0x00,0xFF,0xEE,0x8C,0x88},
{0xEE,0xEC,0xCC,0x00,0xFF,0xEF,0xCC,0x8C},
{0xFE,0xFE,0xEC,0x8C,0xFF,0xEF,0xEF,0xEC},
{0xFF,0xFF,0xFE,0xEC,0xFF,0xFF,0xFF,0xE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C3,0xE7,0x7E,0x3C,0x3C,0x7E,0xE7,0xC3},
{0x42,0xE7,0x7E,0x24,0x24,0x7E,0xE7,0x42},
{0x00,0x66,0x76,0x20,0x00,0x66,0xE7,0x42},
{0x00,0x66,0x66,0x00,0x00,0x66,0x66,0x00},
{0x00,0x60,0x60,0x00,0x00,0x60,0x60,0x00},
{0x00,0x60,0x60,0x00,0x00,0x60,0x60,0x00}
        };
        int j,k,i;
        for(j=0;j<28;j++)
        {
                for(k=0;k<12;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10);

                        }
                }
        }
}
void fourspread() //从中间四个小灯亮扩散到外面四个亮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12][8]={
{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33,0x3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5,0x00,0x05,0x00,0x50,0x00,0x50,0x00},
{0x09,0x00,0x00,0x09,0x09,0x00,0x00,0x09},
{0x05,0x00,0x05,0x00,0x50,0x00,0x50,0x00},
{0x33,0x3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33,0x33,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66,0x66,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60,0x60,0x00,0x00,0x60,0x60,0x00},
{0x09,0x00,0x00,0x09,0x09,0x00,0x00,0x09},
{0x00,0x60,0x60,0x00,0x00,0x60,0x60,0x00}

        };
        int j,k,i;
        for(j=0;j<12;j++)
        {
                for(k=0;k<18;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10);

                        }
                }
        }
}
void any1()    //3个点 贪吃蛇样 到最上面一层全亮  可以接上面到后面在接旋转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52][8]={
{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1,0x11,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1,0x00,0x00,0x00,0x10},
{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1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C},
{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88},
{0x00,0x00,0x00,0x88,0x00,0x00,0x00,0x80},
{0x00,0x00,0x04,0x8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6,0x0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13,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7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60,0x00,0x00,0x00,0x40,0x00},
{0x00,0x00,0x40,0x00,0x00,0x00,0x44,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C,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C,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8,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E,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13,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31,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7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00,0x00},
{0x00,0x80,0x00,0x00,0x00,0xC0,0x00,0x00},
{0x00,0xC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
{0x0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6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2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8,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C,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C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F1,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F3,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F7,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
        int j,k,i;
        for(j=0;j<52;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8);

                        }
                }
        }

}
void any2()                //从底下中间一个小正方体  慢慢向上走 到顶层扩散开  在下到底层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8][8]={
{0x00,0x00,0x00,0x60,0x00,0x00,0x00,0x60},
{0x00,0x00,0x60,0x00,0x00,0x00,0x60,0x00},
{0x00,0x60,0x00,0x00,0x00,0x60,0x00,0x00},
{0x60,0x00,0x00,0x00,0x60,0x00,0x00,0x00},
{0x9F,0x00,0x00,0x00,0x9F,0x00,0x00,0x00},
{0x00,0x9F,0x00,0x00,0x00,0x9F,0x00,0x00},
{0x00,0x00,0x9F,0x00,0x00,0x00,0x9F,0x00},
{0x00,0x00,0x00,0x9F,0x00,0x00,0x00,0x9F},

        };
        int j,k,i;
        for(j=0;j<8;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10);

                        }
                }
        }

}
void any3()      //从顶层转到斜面 可以接旋转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46][8]={
{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1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11,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
{0x10,0x00,0x00,0x00,0x11,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3,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7,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E,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8C,0x00,0x00,0x00},
{0x80,0x00,0x00,0x00,0x88,0x00,0x00,0x00},
{0x88,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
{0x88,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8,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1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11,0x00,0x00,0x00,0x10,0x00,0x00},
{0x00,0x10,0x00,0x00,0x00,0x11,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11,0x02,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6,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E,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C,0x00},
{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88,0x00},
{0x00,0x00,0x88,0x00,0x00,0x00,0x80,0x00},
{0x00,0x00,0x8C,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E,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3,0x1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1,0x10,0x00,0x00,0x00,0x10},
{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1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C},
{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88},
{0x00,0x00,0x00,0x88,0x00,0x00,0x00,0x80},
{0x00,0x00,0x00,0xC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48,0x00,0x00,0x00,0x20},
{0x00,0x00,0x00,0x48,0x00,0x00,0x00,0x21},
{0x00,0x00,0x00,0x48,0x00,0x00,0x01,0x21},
{0x00,0x00,0x00,0x48,0x00,0x01,0x21,0x21},
{0x00,0x00,0x40,0x48,0x01,0x21,0x21,0x21},
{0x00,0x40,0x48,0x48,0x21,0x21,0x21,0x21},
{0x40,0x48,0x48,0x48,0x21,0x21,0x21,0x21},
{0x48,0x48,0x48,0x48,0x21,0x21,0x21,0x21},

        };
        int j,k,i;
        for(j=0;j<46;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8);

                        }
                }
        }

}
void any4()                 //右上一个小正方体 绕绕绕到左上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21][8]={
{0x00,0x00,0x00,0x00,0x8C,0x88,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CC,0x8C,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CC,0xCC,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66,0x66,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33,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1,0x33,0x32,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21,0x33,0x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3,0x3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6,0x6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E,0x6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C,0xCC},
{0x00,0x00,0xC0,0xC0,0x00,0x00,0xC0,0xC0},
{0x00,0x00,0xCC,0xC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6C,0xC6,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66,0x66,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66,0x33,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3,0x33,0x00,0x00,0x00,0x00},
{0x00,0x21,0x32,0x13,0x00,0x00,0x00,0x00},
{0x00,0x33,0x33,0x00,0x00,0x00,0x00,0x00},
{0x33,0x3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int j,k,i;
        for(j=0;j<21;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8);

                        }
                }
        }

}

void any5()                                //从地下旋转起来  接旋转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36][8]={
{0x00,0x00,0x00,0xFE,0x00,0x00,0x00,0xF7},
{0x00,0x00,0x00,0xEE,0x00,0x00,0x00,0x77},
{0x00,0x00,0x00,0xEC,0x00,0x00,0x00,0x63},
{0x00,0x00,0x00,0xCC,0x00,0x00,0x00,0x21},
{0x00,0x00,0x00,0x48,0x00,0x00,0x00,0x21},
{0x00,0x00,0x00,0x48,0x00,0x00,0x00,0x21},
{0x00,0x00,0x00,0x4C,0x00,0x00,0x00,0x23},
{0x00,0x00,0x00,0x22,0x00,0x00,0x00,0x44},
{0x00,0x00,0x00,0x21,0x00,0x00,0x00,0x48},
{0x00,0x00,0x00,0x31,0x00,0x00,0x00,0xC8},
{0x00,0x00,0x00,0xD0,0x00,0x00,0x00,0xB0},
{0x00,0x00,0x00,0xC8,0x00,0x00,0x00,0x31},
{0x00,0x00,0x00,0x48,0x00,0x00,0x00,0x21},
{0x00,0x00,0x48,0x00,0x00,0x00,0x21,0x00},
{0x00,0x00,0x44,0x00,0x00,0x00,0x22,0x00},
{0x00,0x00,0x22,0x00,0x00,0x00,0x44,0x00},
{0x00,0x00,0x21,0x00,0x00,0x00,0x48,0x00},
{0x00,0x00,0x31,0x00,0x00,0x00,0xC8,0x00},
{0x00,0x00,0xD0,0x00,0x00,0x00,0xB0,0x00},
{0x00,0x00,0x48,0x00,0x00,0x00,0x21,0x00},
{0x00,0x4C,0x00,0x00,0x00,0x23,0x00,0x00},
{0x00,0x22,0x00,0x00,0x00,0x44,0x00,0x00},
{0x00,0x21,0x00,0x00,0x00,0x48,0x00,0x00},
{0x00,0x31,0x00,0x00,0x00,0xC8,0x00,0x00},
{0x00,0xD0,0x00,0x00,0x00,0xB0,0x00,0x00},
{0x00,0x48,0x00,0x00,0x00,0x21,0x00,0x00},
{0x44,0x00,0x00,0x00,0x21,0x00,0x00,0x00},
{0x26,0x00,0x00,0x00,0x46,0x00,0x00,0x00},
{0x21,0x00,0x00,0x00,0x48,0x00,0x00,0x00},
{0x31,0x00,0x00,0x00,0xC8,0x00,0x00,0x00},
{0xD0,0x00,0x00,0x00,0xB0,0x00,0x00,0x00},
{0xC8,0x00,0x00,0x00,0x31,0x00,0x00,0x00},
{0x48,0x00,0x00,0x00,0x21,0x00,0x00,0x00},
{0x48,0x48,0x00,0x00,0x21,0x21,0x00,0x00},
{0x48,0x48,0x48,0x00,0x21,0x21,0x21,0x00},
{0x48,0x48,0x48,0x48,0x21,0x21,0x21,0x21},

        };
        int j,k,i;
        for(j=0;j<36;j++)
        {
                for(k=0;k<10;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8);

                        }
                }
        }

}

void any6()     //从下随机升起 一直上去 最后灭  快速过场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9][8]={
{0x00,0x00,0x00,0x52,0x00,0x00,0x00,0xC2},
{0x00,0x00,0xA0,0x52,0x00,0x00,0x64,0xC2},
{0x00,0x40,0xA4,0x52,0x00,0xA0,0x64,0xC2},
{0x00,0x42,0xA4,0x52,0x00,0xAA,0x64,0xC2},
{0x62,0x42,0xA4,0x52,0x26,0xAA,0x64,0xC2},
{0x62,0x42,0xA4,0x00,0x26,0xAA,0x64,0x00},
{0x62,0x42,0x00,0x00,0x26,0xAA,0x00,0x00},
{0x62,0x00,0x00,0x00,0x26,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int j,k,i;
        for(j=0;j<9;j++)
        {
                for(k=0;k<9;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5);

                        }
                }
        }

}
void any7()   //音频显示      从底层亮完开始,最后全灭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20][8]={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FF,0xFF,0x00,0x00,0xFF,0xFF},
{0x00,0xFF,0xFF,0xFF,0x00,0xFF,0xFF,0xFF},
{0x00,0x00,0xFF,0xFF,0x00,0x00,0xFF,0xFF},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FF,0xFF,0x00,0x00,0xFF,0xFF},
{0x00,0xFF,0xFF,0xFF,0x00,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F,0xFF,0x00,0x00,0x00,0xFF},
{0x00,0x0F,0xFF,0xFF,0x00,0x00,0x0F,0xFF},
{0x0F,0x0F,0x0F,0xFF,0x00,0x0F,0xFF,0xFF},
{0x00,0x0F,0xFF,0xFF,0x0F,0x0F,0x0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3,0x33,0x00,0x00,0x00,0x00},
{0x00,0x33,0x33,0x33,0x00,0x00,0x00,0x00},
{0x33,0x33,0x33,0x33,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30},
{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30,0x30},
{0x00,0x30,0x30,0x30,0x00,0x30,0x30,0x30},
{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
        };
        int j,k,i;
        for(j=0;j<20;j++)
        {
                for(k=0;k<22;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6);

                        }
                }
        }

}
void any8()                   //由全灭 到右下第一个起来成一竖列 然后竖列逐个走 最后到左上一个亮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25][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
{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
{0x00,0x00,0x00,0x00,0x02,0x01,0x01,0x01},
{0x00,0x00,0x00,0x00,0x04,0x02,0x01,0x01},
{0x00,0x00,0x00,0x00,0x08,0x04,0x02,0x01},
{0x00,0x00,0x00,0x00,0x08,0x08,0x04,0x02},
{0x00,0x00,0x00,0x00,0x08,0x08,0x08,0x04},
{0x00,0x00,0x00,0x00,0x08,0x08,0x08,0x08},
{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80},
{0x00,0x00,0x00,0x00,0x40,0x40,0x40,0x40},
{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20,0x20},
{0x00,0x00,0x00,0x00,0x10,0x10,0x10,0x10},
{0x10,0x10,0x10,0x10,0x00,0x00,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0x00,0x00,0x00,0x00},
{0x40,0x40,0x40,0x40,0x00,0x00,0x00,0x00},
{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
{0x08,0x08,0x08,0x08,0x00,0x00,0x00,0x00},
{0x04,0x08,0x08,0x08,0x00,0x00,0x00,0x00},
{0x02,0x04,0x08,0x08,0x00,0x00,0x00,0x00},
{0x01,0x02,0x04,0x08,0x00,0x00,0x00,0x00},
{0x01,0x02,0x04,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int j,k,i;
        for(j=0;j<25;j++)
        {
                for(k=0;k<22;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6);

                        }
                }
        }
}
void any9()           //由上面一排全亮  转到左上小正方形
{
        unsigned char code tabP0[30][8]={
{0xFF,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FE,0x01,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FE,0x00,0x01,0x00,0xFF,0x00,0x00,0x00},
{0xFE,0x00,0x00,0x01,0xFF,0x00,0x00,0x00},
{0xFC,0x02,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FC,0x00,0x02,0x00,0xFF,0x00,0x00,0x00},
{0xFC,0x00,0x00,0x02,0xFF,0x00,0x00,0x00},
{0xF8,0x04,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F8,0x00,0x04,0x00,0xFF,0x00,0x00,0x00},
{0xF8,0x00,0x00,0x04,0xFF,0x00,0x00,0x00},
{0xF0,0x08,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F0,0x00,0x08,0x00,0xFF,0x00,0x00,0x00},
{0xF0,0x00,0x00,0x08,0xFF,0x00,0x00,0x00},
{0xE0,0x1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E0,0x00,0x10,0x00,0xFF,0x00,0x00,0x00},
{0xE0,0x00,0x00,0x10,0xFF,0x00,0x00,0x00},
{0xC0,0x2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C0,0x00,0x20,0x00,0xFF,0x00,0x00,0x00},
{0xC0,0x00,0x00,0x20,0xFF,0x00,0x00,0x00},
{0x80,0x4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80,0x00,0x40,0x00,0xFF,0x00,0x00,0x00},
{0x80,0x00,0x00,0x40,0xFF,0x00,0x00,0x00},
{0x00,0x8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8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8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77,0x22,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33,0x00,0x00},
{0x30,0x00,0x00,0x00,0x30,0x33,0x00,0x00},
{0x30,0x3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
{0x33,0x3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int j,k,i;
        for(j=0;j<30;j++)
        {
                for(k=0;k<12;k++)
                {
                        for(i=0;i<8;i++)
                        {
                                P0=0;
                                P2=tabP2[i];
                                P0=tabP0[j][i];
                                ys(7);

                        }
                }
        }

}

void begin()  //全灭 呼吸亮
{
        int i;
        for(i=0;i<140;i++)
        {
                light2(i);
        }
        P0=0x00;
        P2=0x00;
}

void end()   //全亮 呼吸灭
{
        int i;
        P0=0xff;
        P2=0x00;
        delay(100);
        for(i=0;i<140;i++)
        {
                light1(i);
        }
        P0=0x00;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P0M0 = 0xff;
        P0M1 = 0x00;
        while(1)
        {
                begin();                    //全灭 呼吸亮
                allfalloff();                //由全亮到下落关闭只剩一排
                turnR();                        //由下面一排转到右面
                righttoleft();                //右面平移到左面
                lefttoright();                //左面平移到右面
                righttoleft();                //右面平移到左面
                lefttoright();                //左面平移到右面
                turnD();                        //从右面到下面
                followingtotop();   //下面平移到上面
                toptofollowing();        //上面平移到下面
                followingtotop();   //下面平移到上面
                toptofollowing();        //上面平移到下面
                any1();                                //3个点 贪吃蛇样 到最上面一层全亮  可以接上面到后面在接旋转
                followtotop();                //从上面到后面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Thenthelast();                //接旋转下来到第一排
                thelast();                          //接下来一排斜的 后4点转到左上1
                randomlight();           //随机亮起
                drip();                                  //接上面全亮的,滴水  ,最后最下面的一排亮
                alllighttooff();        //闪动4下最后关闭
                alllighttooff();
/*******************************************************************************/

                any6();                     //从下随机升起 一直上去 最后灭  快速过场
                any6();
                around2();                         //从左下第一点贪吃蛇样  转到左上第一点
                spread();                         //从左上1扩散全部一次         最后回到右上1
                framework();                //从右上第一点延伸框架
                ys(2000);
                nextkj1();                  //第一种接框架后 4个小正方形转动最后全亮
                allfalloff();                 //由全亮到下落关闭只剩一排
                turnR();                        //由下面一排转到右面
                righttoleft();                //右面平移到左面
                lefttoright();                //左面平移到右面
                turnD();                        //从右面到下面
                followingtotop();   //下面平移到上面
                drip();                                  //接上面全亮的,滴水  ,最后最下面的一排亮
                followingtofront();        //从最下面全亮到最前面一列
            around();                          //最前面一面全亮开始 围着光立方转 最后回到第一面
                around();                          //最前面一面全亮开始 围着光立方转 最后回到第一面
                around();                          //最前面一面全亮开始 围着光立方转 最后回到第一面
                aroundnext();                   //接Around 第一面转到左边第一列
                lefttoright();                //左面平移到右面
                toptofollowing();        //上面平移到下面
                followingtotop();   //下面平移到上面
                rain();                          //全关 水滴到全关
                any1();                            //3个点 贪吃蛇样 到最上面一层全亮  可以接上面到后面在接旋转
                followtotop();                //从上面到后面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Thenthelast();          //接旋转下来到第一排
                any5();                                //从地下旋转起来  接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Thenthelast();                //接旋转下来到第一排
                thelast();                          //接下来一排斜的 后4点赚转到上面1
                rain();                          //全关 水滴到全关
                any6();                     //从下随机升起 一直上去 最后灭  快速过场
                around2();                  //从左下第一点贪吃蛇样  转到左上第一点
                nextfourspread();   //由右上四个小正方体扩散一次 在扩散一次 回到中间四个
                fourspread();                 //从四个小灯亮扩散到外面四个亮
                ys(1000);
                any2();                                //从底下中间一个小正方体  慢慢向上走 到顶层扩散开  在下到底层
                any2();                                //从底下中间一个小正方体  慢慢向上走 到顶层扩散开  在下到底层
                followingtotop();        //下面平移到上面
                followtotop();                //从上面到后面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Thenthelast();                //接旋转下来到第一排
                thelast();                          //接下来一排斜的 后4点转到左上1
                twoidea();                    //左上1开始 三个走 最后 底层亮完
                any7();                           //音频显示      从底层亮完开始,最后全灭
                randomlight();           //随机亮完
                randomoff();             //随机灭完
                any8();                                   //由全灭 到右下第一个起来成一竖列 然后竖列逐个走 最后到左上一个亮
                nextfourspread();   //由右上四个小正方体扩散一次 在扩散一次 回到中间四个
                fourspread();                 //从中间四个小灯亮扩散到外面四个亮
                framework();                //从右上第一点延伸框架
                nextkj2();                  //第二种接框架后  最后上面一排亮
                any9();                                //由上面一排全亮  转到左上小正方形
                nextkj1();                  //第一种接框架后 4个小正方形转动最后全亮
                alllighttooff();        //闪动4下最后关闭
                rain();                          //全关 水滴到全关
                any1();                            //3个点 贪吃蛇样 到最上面一层全亮  可以接上面到后面在接旋转
                followtotop();                //从上面到后面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spin();                                //旋转
                Thenthelast();                //接旋转下来到第一排
                thelast();                          //接下来一排斜的 后4点赚转到上面1
                twoidea();                    //左上1开始 三个走 最后 底层亮完
                followingtotop();        //下面平移到上面
                drip();                                  //接上面全亮的,滴水  ,最后最下面的一排亮
                followingtofront();        //从最下面全亮到最前面一列
                around();                          //最前面一面全亮开始 围着光立方转 最后回到第一面
                around();                          //最前面一面全亮开始 围着光立方转 最后回到第一面
                around();                          //最前面一面全亮开始 围着光立方转 最后回到第一面
                P0=0;                                //关闭全部
                ys(200);
                randomlight();           //随机亮完
                end();                           //全亮 呼吸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