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MonitorV2.0内存监测软件强悍来袭 附测试工程源码+使用说明下载

楼主:
     积攒很久的MCUMonitor-V2.0终于上线了。是多么令人多么期待、多么想去体会。传统探测传感器的规律,一般都是开发人员写串口发送语句向上位机发送,如果监测的是多条数据,需要同时输出多条语句,后期通过matlab 或者execel 之类的分析软件来分析。很难实现在运行的时候看到数据在单片机内部的变化规律。本套软件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开发过程中想监测的变量名字发生变化,通过电脑端软件直接勾选指定的变量名,就可以看到该变量的变化规律。不需要开发人员重新修改发送语句的变量名修改。除此之外本软件在运行的时候,如果想看其他变量的变化状况,不需要停下软件,直接勾选,其他变量,即可实现监测该变量的变化规律。软件支持 u8/s8/u16/s16/u32/s32/float 类型变量。
   以下是几个测试图:

保存的数据:可以待自己分析,或者借助其他软件分析数据

相关的文件及说明书在下面:有需要人可以下载体验
软件打开的时候需要输入卡密:(免费开放10个卡密)
D6F802EDA56124B3B036C9DBB7142648
D91C52324BD01CB7015E8FC9E80A8700
D524A5B2E6C44329DEAD5C6339B9ACE9
DB7B5A9C79A73B504A5E2B8CBEBA0DC8
D7A95AB5828DCF85253F59836AD74E03
D32809E19BE155E98201B1479A167D01
DEA2A5FCD65646F39859EE28366F4962
DFE395304CB12A3B40DD23F4E9D40709
D4DD523C5D075354875331C772E1E93F
DF0CF83CB408631415CB8E96F258EAF3

MCUMonitor 使说明书

1.概要
2.如何使用 MCUMonitor 上位机软件
3.应用案例
4.移植 SDK 库

V2.0

1. (资料从 mcumonitor官网 )

微控制器内存监测系统一款针对微控制器开发的测试。其具有可视化内 存变量以曲线形式呈现,对于分析运行传感信号规有很大的 帮助。

其功能主要是用来配合 KEIL for ARM 开发的一款内存监测软件。 针对如下场景:
监测多路传感器变化规律

多事件相互之间影响规律

标志位的状态验证
系统运行状态的稳定性分析等 另外本软件在现场调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如对测试过程中发生异常的故障现
象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在长时间连续运行采集数据功能方面可实现 48 小时连续运
行不死机。本软件主要特色可以将需要监测信号设置为全局变量,通过上位机选择该变 量即可在软件中以曲线形式展示。

本套系统包含嵌入式 SDK 库 和一套 PC 上位机软件。在使用上位机软件之前,需 要将 SDK 库移植入自己的工程中。
应用领域: 环境测试(高低温等)、仪器仪表、工业自动化、汽车电子等研发测试场合。产品的
性能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对各种影响因素对系统影响进行分析。

适用芯片:STM32 全系列芯片。 开发环境:KEIL FOR ARM  V4.74
通讯端口:串口(数据位:8 位 校验位:无 停止位:1 流控制:无)
波特率:9600bps/115200bps/921600bps
测试系统:windows 7

2.如何使 MCUMonitor 上位机软件

在使用软件之前需要移植 SDK 库至单片机内部需要快速体验的,可以将 示例代码 Hex 文件烧录单片机中,再加载 MAP文件即可

软件主界面如下

上图。按照上面的说明

①导入 map 文件(详细看下面 KEIL 的设置生成.map 文件)

②勾选指定的变量(同时选择指定变量的类型 u?/s?/float/bool 类型(bool 实质为 u08 )

③选择指定的串口

步点运行 上述骤即可实对内变量变化律进监测在分系统辑状
态下,设置的波特率为 115200 时定时器周期要小于 50ms

(支持态协议即在运行的时候仍可以勾选新的变量或者去掉已勾选的变量)

除此之外软件在停止状态保存测试数据可供后期参考.

除此之外:有清除屏幕显示功能、保存测试数据、和游标实用功能。

保存的数据格式如下以.csv 的形式。数据可以保存或者用其他软件调用。

使用 MCUMonitor 软件之前,首先需要 IDE Keil 生成的.map 文件,Keil 需要以下 设置。

在工具栏中找到如下格式项:

这一项必须勾选

支持的数据类型:

类型
值范围
unsigned char
0-255
signed char
-128 至 127
unsigned short
0-65535
signed short
-32768 至 32767
unsigned int
0-2147483648
signed int
0-4294967295
Float
3.4E-38 3.4E+38

:不持数组,针取,结体,用体测试过程如果
上几类型修改支持数据(谢谢)

当你把 int8_t 类型变量定义为 200>128.  本软件仍然能监测值为 200.

那是因此 keil 自动把 signed char 变量转换为 unsigned char 类型。Keil 会出现以下提
示:
同理 int16_t 类型变量定义为 40000>32768 易可监测。 特别说明:波特率越大测试误差越小(最大可支持 921600bit/s)波特率越高对传输的数
据线要求越高需要使用的数据线需要越好。否则在数据在传输的过程中界晃
容易引起数据传输的错误。购买质量据传线

3.应用案

本工程包含以下示例

1STM32 内部温度传感器实验
STM32 有一个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可以用来测量新品内部温度(TA) 以将工程下载到开发板,用手摸芯片,选择温度变量会发现温度随着时间而变 化。
2)当温度超过某个大小,置位关机 poweroff =1.
3)芯片温度受外界环境温度变化规律。
4)系统供电电压受系统加热影响。
5路信之间化规律

4. SDK

在移植 SDK 之前需要,开发者需要在单片机中实现串口以中断形式接收上位机发 送过来的数据,并通过定时器触发可以定时向串口发送数据。可以使用”sscom”等串口 调试助手确认发送周期的准确性。
(测试建议配置为:串口波特率 115200 发送周期 1s)
串口收中优先高于时器送优
(再运的时勾选他变有可其他量无)

单片机 MCU 与 PC 之间的通讯过程如下图:

移植 SDK 只需要将串口接收的数据和待发送的数组放入函数中即可. MCUMonitor_EXE(char *R_PointBuf,char *T_PointBuf);红色位置功能。 R_PointBuf:指向接收缓冲指针
T_PointBuf:指向发送缓冲指针 例:
Char ReceiveBuf[100]; Char SendBuf[100];
MCUMonitor_EXE(ReceiveBuf,SendBuf); printf(“%s\r\n”,SendBuf);

移植三步骤:
1.对接接收端口
2.对接发送端口
3.定时器调用 MCUMonitor_EXE()函数。

在 OS 的状态下,我们需在调用 MCUMonitor_EXE()函数保护不被打断。 将 MCUMonitor.lib 和 MCUMonitor.h 两个文件移植到自己的工程目录下面. 即可完成移植。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tempa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bsp_SysTick.h"

/* ADC1转换的电压值通过MDA方式传到sram*/
extern __IO u16 ADC_ConvertedValue;

typedef enum {FALSE = 0,TRUE = 1} bool;
u16 u16c0;
u16 u16c1;
u16 u16c2;
u16 u16c3;
u16 u16c4;
u16 u16c5;
u16 u16c6;

s16 s16d0;
/*计算后的温度值*/
u16 Current_Temp;
u8 poweroff;

uint8_t a;

//实验数据
uint16_t b;
int16_t  b1;
float c;
int32_t c1;
float d;
uint8_t ee[4];
uint8_t test[10];
uint32_t m0;
uint32_t m1;
uint32_t m2;
uint32_t m3;
uint32_t *p;
//判断变量a的数据类型
//比如有三十个变量同时显示

        bool bits;
        bool bit1;
        float f0;
        float f1;
        float f2;
        float f3;
        float f4;
int main(void)
{

        f0=1.0;
        f1=2.536;
        f2=3.56456;
        f3=4.2368907;
        f4=5.265;

        u16c0=300;
        u16c1=500;
        u16c2=800;
        u16c3=1000;
        u16c4=0;
        s16d0=32756;

  bits=TRUE;
        bit1=FALSE;

        a=56;
        m0=102456;
        m1=1002454;
        m2=10002452;
        m3=100002445;

  b=656;
  b1=-30;
        c=0.1;
  c1=-1008;
        d=100.5256;
        poweroff=0;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
        Temp_ADC1_Init();//
        TIME_NVIC_Configuration();
  TIME_Configuration();

        while(1)
        {
                     //计算方法2
                                Current_Temp=(V25-ADC_ConvertedValue)/AVG_SLOPE+25;
        if(Current_Temp>=34)
                                {
                                                ee[0]++;
                                                poweroff =1;
                                }
                                else
                                {
                                        poweroff =0;
                                }

  }

}

网友A(2018-11-08):
厉害啊,羡慕哎

网友B:
你可以下载体验一下

网友C:
很厉害,很给力

网友D:
我要试试

网友E:
做的很好  作者可以私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