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直流电机转速控制Proteus仿真和源程序

楼主(2018-11-04):
51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转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24=P2^4;
sbit P25=P2^5;
sbit P26=P2^6;
sbit P27=P2^7;
sbit P30=P3^0;
unsigned int ge,shi,bai,qian,g,s,b;
unsigned int j=0,getdata=0,t;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时
{
  unsigned 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 //显示
{
P0=table[ge];
P20=1;
P21=1;
P22=1;
P23=1;
P24=1;
P25=1;
P26=1;
P27=0;
delay(5);
P0=0x00;

P0=table[shi];
P20=1;
P21=1;
P22=1;
P23=1;
P24=1;
P25=1;
P26=0;
P27=1;
delay(5);
P0=0x00;

P0=table[bai];
P20=1;
P21=1;
P22=1;
P23=1;
P24=1;
P25=0;
P26=1;
P27=1;
delay(5);
P0=0x00;

P0=table[qian];
P20=1;
P21=1;
P22=1;
P23=1;
P24=0;
P25=1;
P26=1;
P27=1;
delay(5);
P0=0x00;

//P0=able[b];
//P20=1;
//P21=1;
//P22=1;
//P23=1;
//P24=1;
//P25=0;
//P26=1;
//P27=1;
//delay(5);
//P0=0x00;
//
//P0=table[s];
//P20=1;
//P21=1;
//P22=1;
//P23=1;
//P24=1;
//P25=1;
//P26=0;
//P27=1;
//delay(5);
//P0=0x00;

//P0=table[g];
//P20=1;
//P21=1;
//P22=1;
//P23=1;
//P24=1;
//P25=1;
//P26=1;
//P27=0;
//delay(5);
//P0=0x00;
if(P30==0)
P0=0x40;
P20=0;
P21=1;
P22=1;
P23=1;
P24=1;
P25=1;
P26=1;
P27=1;
delay(50);
P0=0x00;
}

void init()//初始化
{
  TMOD=0X11;//定时器0和1开启16位定时/计数模式(方式二)
  EX0=1;//允许开启外部中断0
  IT0=1;//设置中断0下降沿触发
  EA=1;//总开关开启

  ET0=1;//定时/计数器0溢出中断允许
  TR0=1;//启动定时器0
  TH0=(65536-1000)/256;        //定时1ms
  TL0=(65536-1000)%256;
}

void main()          //主程序
{
  init();
  while(1)
  {
        ge=getdata%10;
        shi=getdata/10%10;
        bai=getdata/100%10;
        qian=getdata/1000%10;

//        g=n%10;
//        s=n/10%10;
//        b=n/100%10;

          display();
  }
}

//M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

         j++;  //每有一个脉冲触发就加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0
{
        TR0=0;//关闭定时器0        暂停计时
          TH0=(65536-3000)/256;
         TL0=(65536-3000)%256;
    t++;
        if(t==1000)//设定1s判断一次转速
        {
                t=0;
                getdata=j*60.0/(24*3.0);//此电动机转一圈编码器产生24个脉冲
                j=0;
        }
        TR0=1;//开启定时器0         重新计时
}

网友A(2018-12-25):
发的什么东西,仿真和程序都打不开,用其他软件看了程序写的太啰嗦

网友B(2020-03-27):
转速为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