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反接保护的电子骰子电路原理图与讲解

楼主(2018-11-04):
带反接保护的电子骰子电路原理图如下:

电路功能介绍:

通过按键S1模拟“掷骰子”的动作;由LED指示灯来模拟骰子的点数。当按键按下一段时间松开后,开始每只LED都会闪烁;等按键松开后,LED闪烁的速度越来越慢,最后会停在某一个点数上不动,这样就可以显示点数了。

电路工作过程讲解:

首先,我们先将电路进行分解。整个电路的结构比较简单,总的来说可分为两个模块:

一是由NE555组成的多谐振荡器电路;

二是由CD4017组成的计数器电路。

其中NE555的输出引脚与CD4017的时钟信号输入引脚是这两个模块的连接点。

整个电路工作过程如下:

1、当按下开关S1时,电容C2通过电阻R8开始充电,当充电电压满足Q1的导通条件时,Q1开始导通。

2、Q1导通之后,电容C1开始充电,NE555的TR和TH端电压开始上升。但开始时两者都为低电平,所以NE555输出高电平。

3、随着TR和TH电平的不断升高,当两者都为高电平时,NE555的输出变为低电平,同时放电管开始导通,电容C1开始放电。使NE555进入下一个状态。因此在三极管Q1的导通期间,NE555都是输出一连串的方波信号。

4、CD4017的输出随着时钟信号的输入,输出在不断的改变,这样每只LED都会闪烁。

5、当按键松开后,电容C1开始慢慢放电,还能维持Q1导通一段时间。随着电容C1上的电荷量越来越少,电容C2的充电速度越来越慢,LED切换的时间也越慢。

6、当三极管Q1完全截止时,NE555的输出不会变化,CD4017的输出也保持不变,所以此时点亮的LED会被保持下来。至于具体的点数就是随机的了。

7、当再次按下开关S1时,又重复上面的工作状态。

解释:

1、二极管D11起到一个反接保护的作用,当正负极接反了的时候,利用二极管反向截止的特性,整个电路将没有电流回路,电路不工作。

这个保护方式虽然简单,但有一个明显的缺点:二极管有一个管压降0.7V,会削弱电源电压。比如电源输入为5V时,那么此时VCC就只有4.3V。

2、本例对CD4017工作部分讲解不是很详细,可参考之前CD4017的相关实例。

3、开关S1在实际制作时,应选择轻触开关。

4、后面的LED接法可随机更改。

带反接保护的电子骰子电路 + 附电路图讲解.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