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实现密码锁Proteus仿真图+代码

楼主(2018-11-04):
单片机密码锁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简单密码锁源程序:
/*******************************************
密码锁:基本功能
1  开机显示“-”,无密码输入时也显示“-”,表示锁定;
2  密码为1位密码;
3  输入密码正确,显示“P”,开锁;
4  输入密码错误,显示“E”,继续锁定;
*******************************************/
#include <REGX51.H>

#define LED        P0         //一位数码管显示端口
#define KEY P2         //键盘端口

//共阳极数码管字形码
unsigned char code ledSeg[]={
        //0   1    2    3    4    5    6    7    8     9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A    B    C    D    E   F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P16 -17
        0x8c,0xbf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0;j<123;j++);
}
/*矩阵4x4键盘函数
  行列反转法,行在低四位,
  返回值:按键ascii码,无按键返回0*/
char rdmkey(void)
{
        char cin,rin;        //列,行输入值
        char keyv=0;        //键号
  static char preCin=0; //上次输入

        KEY = 0x0f;                //列输出0,行输出1
        delay(1);
        rin = KEY;          //读入行,只关心低四位
        rin &= 0x0f;
        if(rin==0x0f)        return 0;        //读入行全为1,无按下,返回0

        //有键按下,行列反转,继续判断在哪一列
        KEY = 0xf0;                //行输出0,列输出1
        delay(1);
        cin = KEY;          //读入列输入值cin只关心高四位
        cin &= 0xf0;
  if(cin==0x0f)        return 0;        //读入行全为1,无按下,返回0
        cin = cin+rin;                      //键码=cin+rin,保存在cin中,查表得到键码
  if(cin == preCin)
    return 0;//和上次相同,返回0
  else
    preCin=cin;
        switch(cin)             //查表得到键码
        {
                case 0xee:        keyv='1';          break; //0行0列 (列行1110 1110)
                case 0xde:        keyv='2';          break; //0行1列 (列行1101 1110)
                case 0xbe:        keyv='3';          break; //0行2列 (列行1011 1110)
                case 0x7e:        keyv=0;            break; //0行3列 (列行0111 1110)
                case 0xed:        keyv='4';          break; //1行0列 (列行1110 1101)
                case 0xdd:        keyv='5';          break; //1行1列 (列行1101 1101)
                case 0xbd:        keyv='6';          break; //1行2列 (列行1011 1101)
                case 0x7d:        keyv=0;            break; //1行3列 (列行0111 1101)
                case 0xeb:        keyv='7';          break; //2行0列 (列行1110 1011)
                case 0xdb:        keyv='8';          break; //2行1列 (列行1101 1011)
                case 0xbb:        keyv='9';          break; //2行2列 (列行1011 1011)
                case 0x7b:        keyv=0;            break; //2行3列 (列行0111 1011)
                case 0xe7:        keyv='*';          break; //3行0列 (列行1110 0111)
                case 0xd7:        keyv='0';          break; //3行1列 (列行1101 0111)
                case 0xb7:        keyv='#';          break; //3行2列 (列行1011 0111)
                case 0x77:        keyv=0;            break; //3行3列 (列行0111 0111)
                default:          ;
        }
        return keyv;  //返回键码
}

void main()
{
        char keyv;

        LED=ledSeg[17];       //显示-,锁定

        while(1)
        {
                keyv=rdmkey();

                if (keyv!=0)
                {
                        if(keyv=='6')LED=ledSeg[16]; //显示 P
      else LED=ledSeg[14]; //显示 E
                }
        }
}

网友A(2020-06-19):
我是小白,问一下proteus仿真的时候总是会出现led或者数码管不亮的情况,电路图和程序都是对的,这个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