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验 按下按键后亮流水灯

楼主(2018-11-04):
大学单片机第一个实验,我自己写的程序,仅供参考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P4=0xC0;
sfr P1M0=0x92;
sfr P1M1=0x91;
sfr P2M0=0x96;
sfr P2M1=0x95;
sbit SW17=P3^2;
sbit LED9=P4^7;
sbit LED10=P4^6;
sbit LED8=P1^6;
sbit LED4=P2^7;
sbit LED7=P1^7;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0;j++)
                {;}
        }
}
void main()
{
P1M0=00;
P1M1=00;
P2M1=00;
P2M0=00;
        delay(50);
        if(!SW17)
                {while(1)
         {
                LED9=0;
                LED10=1;
                LED8=1;
                LED4=1;
                LED7=1;
                 delay(1000);
                LED9=1;
                LED10=0;
                LED8=0;
                LED4=1;
                LED7=1;
                 delay(1000);
                LED9=1;
                LED10=1;
                LED8=1;
                LED4=0;
                LED7=0;
                 delay(1000);
                }
        }
}

网友A:
极端无意义的程序,只能作为演示,根本不能实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