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个单片机驱动蜂鸣器唱歌程序为什么不能发声音?

楼主(2018-11-04):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2;//按key1可切换下一曲
sbit key2=P3^3;//按key2可切换上一曲
sbit speaker=P3^7;//扬声器输出口

char count;//歌曲标志
uchar timeh,timel,i,k=0,counter=0;//用到的各个变量
uchar code  graph[] =  //8*8点阵动态图数据
{
        0x00,0x82,0x82,0x86,0xA6,0xB7,0xFF,0xFF,
        0x00,0x00,0x00,0x10,0x12,0x9B,0xBF,0xFF,
        0x00,0x00,0x00,0x80,0xCA,0xEE,0xFF,0xFF,
        0x42,0x42,0x52,0x52,0x73,0x7B,0xFB,0xFF,
...
};
//————————————寂寞沙洲冷————————————//
uchar code jmszl[]={
        0x12,0x12,0x22,0x32,0x31,0x22,0x21,0x22,
        //自你走后心憔悴
        0x21,0x31,0x51,0x52,0x31,0x52,0x61,0x15,0x14,
        //白色油桐风中纷飞
        0x51,0x52,0x31,0x52,0x62,0x13,0x11,0x13,0x32,0x28,0x08,0x28,
        //落花似人有情 这个季节
        0x31,0x32,0x31,0x32,0x11,0x21,0x51,0x52,0x51,0x52,
        //河畔的风放肆拼命地吹
        0x51,0x51,0x31,0x32,0x31,0x32,0x81,0x72,0x63,
        //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
        0x62,0x71,0x81,0x72,0x61,0x61,0x52,0x31,0x21,0x32,0x51,0x54,
        //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
        0x22,0x12,0x11,0x12,0x11,0x12,0x12,0x14,0x26,0x32,0x26,
        //伤感一夜一夜
        0x32,0x61,0x51,0x51,0x31,0x31,0x21,0x31,0x51,0x61,0x51,0x31,0x51,
        //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
        0x02,0x32,0x81,0x81,0x81,0x81,0x62,0x52,0x34,
        //是慌乱占据了心扉
        0x31,0x81,0x81,0x81,0x61,0x91,0x82,
        //有花儿伴着蝴蝶
        0x51,0x51,0x51,0x51,0x31,0x61,0x53,
        //孤雁可以双飞
        0x21,0x11,0x21,0x11,0x22,0x11,0x21,0x26,
        //夜深人静独徘徊
        0x32,0x61,0x51,0x51,0x31,0x31,0x21,0x31,0x51,0x61,0x51,0x31,0x51,0x52,
        //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
        0x31,0x31,0x81,0x81,0x81,0x61,0x91,0x81,0x61,0x31,0x56,
        //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
        0x32,0x32,0x81,0x81,0x81,0x81,0x91,0x81,0x61,0x81,0x61,0x51,0x31,0x51,0x34,
        //仍然捡尽寒枝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
        0x21,0x31,0x51,0x31,0x21,0x11,0x61,0x21,0x16,0xff
        //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
//—————————————————劳动最光荣———————————————————//
uchar code ldzgr[]=
{
        0x52,0x82,0x82,0x52,0x62,0x62,0x54,0x32,0x52,0x12,0x32,0x28,
        //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
        0x52,0x84,0x52,0x62,0x62,0x54,0x52,0x81,0xA1,0x92,0x52,0x88,
        //花儿 醒来了,鸟儿忙梳妆
        0x83,0x91,0x82,0x52,0x62,0x62,0x54,0x33,0x81,0x62,0x52,0x12,0x32,0x24,
        //小喜鹊 造新房,小蜜蜂 采蜜糖
        0x12,0x11,0x21,0x32,0x51,0x51,0x62,0x52,0x84,0x82,0x51,0x61,0x84,0xA4,0x92,
        0x52,0x86,0x02,
        //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
        0x52,0x81,0x81,0x82,0x52,0x62,0x61,0x81,0x54,0x32,0x51,0x61,0x53,0x31,0x12,
        0x32,0x24,
        //青青的叶儿 红红的花,小蝴蝶 贪玩耍
        0x52,0x82,0x82,0x52,0x62,0x62,0x54,0x51,0x61,0x81,0xA1,0x92,0x52,0x88,
        //不爱劳动 不学习,我们大家不学它
        0x83,0x91,0x82,0x52,0x62,0x62,0x54,0x33,0x81,0x62,0x52,0x12,0x32,0x24,
        //要学喜鹊 造新房,要学蜜蜂 采蜜糖
        0x12,0x11,0x21,0x32,0x52,0x82,0x52,0x68,0x52,0x61,0x61,0x84,0xA4,0x92,0x52,
        0x84,0xff//歌曲结束符号
        //劳动的快乐 说不尽,劳动的创造 最光荣
};
//—————————————————唯一——————————————————//
uchar code wy[]=
{
        0x04,0x43,0x43,0x43,0x33,0x23,0x13,0x33,0x54,0x83,0x83,0x93,0xA3,0x92,0x81,
        0x63,0x62,0xA3,0x93,0x83,0x96,0x04,0x04,
        //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也都想逃避
        0xA4,0x94,0x82,0x82,0x82,0x52,0x82,0x92,0xA4,
        //Ba By 你就是我的唯一
        0x72,0x72,0x72,0x52,0x72,0x82,0x94,0x04,0xA2,0xA2,0xB2,0xA2,0x82,0x92,
        //两个世界都变心,回去谈何容易
        0x04,0xA4,0x94,0x82,0x82,0x82,0x52,0x82,0x92,0xA4,
        //确定 你就是我的唯一
        0x72,0x72,0x72,0x52,0x72,0x82,0x92,0xA2,0x84,0x64,0x03,0x51,0xB2,0xA2,0x82,
        0x61,0x51,
        //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0x04,0xA4,0x94,0x82,0x82,0x82,0x82,0x72,0x82,0x52,0x32,0x68,
        //BABY 我已不能多爱你一些
        0x02,0xA4,0x94,0x82,0x82,0x82,0x82,0x72,0x82,0x54,0x42,0x66,0xff
        //其实 早已超过了爱的极限
};
//————————————————同桌的你——————————————————//
uchar code tzdn[]=
{
        0x52,0x52,0x52,0x52,0x32,0x42,0x56,0x86,0x62,0x62,0x62,0x62,0x42,0x62,0x56,
        0x04,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x52,0x52,0x52,0x52,0x72,0x62,0x52,0x44,0x02,0x42,0x42,0x42,0x42,0x33,0x21,
        0x16,0x02,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0x82,0x82,0x82,0x82,0x52,0x32,0x86,0x82,0xA4,0x92,0x92,0x92,0x93,0x81,0x72,
        0x66,0x02,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
        0x72,0x72,0x72,0x72,0x72,0x82,0x96,0x54,0x02,0x72,0x72,0x82,0x92,0x82,0x72,
        0x16,0x02,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0x84,0x82,0x82,0x52,0x62,0x86,0xA6,0x94,0x92,0x92,0x82,0x72,0x66,0x74,0x72,
        0x72,0x72,0x82,0x96,0x56,
        //啦……,啦……,啦……
        0x72,0x72,0x82,0x92,0x82,0x72,0x86,0x94,0x92,0x92,0x62,0x72,0x96,0xB6,0x94,
        0x92,0x92,0x82,0x72,0x66,
        //啦……,啦……,啦……
        0x72,0x72,0x72,0x72,0x72,0x82,0x96,0x56,0x72,0x72,0x82,0x92,0x82,0x72,0x96,
        0x86,0xff
        //啦……,啦……,啦……,啦……
};
//———————————————小小葫芦娃—————————————————//
uchar code hlw[]=
{
        0x12,0x12,0x35,0x11,0x12,0x31,0x02,
        //葫芦娃,葫芦娃
        0x62,0x62,0x61,0x51,0x62,0x51,0x12,0x31,0x02,
        //一根藤上七朵花
        0x81,0x61,0x61,0x51,0x65,0x51,0x12,0x21,0x02,
        //风吹雨打都不怕
        0x75,0x51,0x32,0x58,
        //啦啦啦啦
        0x81,0x01,0x61,0x61,0x51,0x51,0x62,0x61,0x01,
        //叮当当冬冬当当
        0x52,0x11,0x32,0x02,0x81,0x01,0x61,0x61,0x51,0x51,0x61,0x61,0x01,0x51,0x11,
        0x22,0x02,
        //葫芦娃,叮当当冬冬当当,七朵花
        0x35,0x11,0x62,0x18,
        //啦啦啦啦
        0x31,0x52,0x61,0x31,0x52,0x61,
        //葫芦娃,葫芦娃
        0x85,0x01,0x71,0x52,0x65,0x02,0xff
        //七朵花
};
//————————————————千年之恋        ————————————————//
uchar code qnzl[]=
{
        0x32,0x31,0x21,0x32,0x52,0x32,0x31,0x21,0x32,0x62,
        //竹林的灯火 到过的沙漠
         0x32,0x31,0x21,0x32,0x82,0x71,0x81,0x71,0x51,0x32,0x22,
        //七色的国度 不断飘逸风中
         0x32,0x31,0x21,0x32,0x52,0x32,0x31,0x21,0x32,0x62,
        //有一种神秘 灰色的旋涡
         0x32,0x31,0x21,0x32,0x83,0x82,0x71,0x72,0x02,
        //将我卷入了迷雾中
         0x63,0xA1,0xA2,0x62,0x92,0x82,0x52,
        //看不清的双手
         0x31,0x51,0x63,0x51,0x63,0x51,0x63,0x51,0x62,0x82,0x7C,0x02,
        //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
         0x61,0x71,0x82,0x71,0x62,0xA2,0x71,0x76,
        //穿越千年的伤痛
         0x61,0x71,0x82,0x71,0x62,0x52,0x31,0x36,
        //只为求一个结果
         0x61,0x71,0x82,0x71,0x62,0xA3,0x73,0x62,0x53,
        //你留下的轮廓 指引我
         0x42,0x63,0x83,0x83,0x91,0x91,
        //黑夜中不寂寞
         0x61,0x71,0x82,0x71,0x62,0x0A2,0x71,0x76,
        //穿越千年的哀愁
         0x61,0x71,0x82,0x71,0x62,0x52,0x31,0x36,
        //是你在尽头等我
         0x61,0x71,0x82,0x71,0x62,0xA3,0x73,0x62,0x53,
        //最美丽的感动 会值得
         0x42,0x82,0x88,0x02,0x74,0x93,0x89,0xff//结束标志
        //用一生守候
};

//简谱音调对应的定时器初值,适合11.0592M的晶振
uchar code cuzhi[]={256,293,329,349,392,440,494,523,586,658,697,783,879,987};
void delay(uint z)        //延时165MS,即十六分音符
{
        uint x,y;
        for(x=z;x>0;x--)
                 for(y=13333;y>0;y--);
}
void delay1(uint z)        //延时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用于产生各种音调
{
        TH0=timeh;
        TL0=timel;
        speaker=~speaker;
}
void song()         //播放歌曲函数
{
        uint temp;
        uchar jp;//jp是简谱
        i=0;
        temp=tzdn[i];        //同桌的你
        jp=temp/16; //取数的高4位
                if(jp!=0)
                {
                timeh=(65536-1/cuzhi[jp])/256;
                timel=(65536-1/cuzhi[jp])%256;
                }
                else
                {
                TR0=0;
                speaker=1;//关扬声器
                }
                delay(temp%16); //取数的低4位
                TR0=0;         //唱完一个音停10MS
                speaker=1;
                delay1(10);
                TR0=1;
                i++;
}

void main()
{
        count=0;//不唱歌
        TMOD=0x11;//定时器工作方式
        TH0=0;
        TL0=0; //定时器0赋初值
        ET0=1;        //定时器0溢出中断使能
        TR1 = 1; //开始计时
        ET1 = 1;  //定时器1溢出中断使能
        while(1)
        {
                song();
                delay1(1000);
        }
}

网友A:
看你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有源的只需要提供电压就能发声,无源的除了提供电压外还要一定频率的脉冲才行。

网友B:
你知道蜂鸣器发声音需要多少电流吗?你知道单片机IO口的电流有多大吗?中学物理(怕你大学不学物理,所以只说中学物理)上讲过的功率你还记得吗?呵呵
给你一个电路看看,想想吧。单片机不仅仅只玩程序,还要玩硬件的,没有基本知识,没法玩哦。

三极管在这里就是为了放大电流,让蜂鸣器工作的。

网友C:
是要看硬件的,软硬件联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