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赛必备超强51单片机知识(共66页pdf)单片机入门学习的良心资源下载

楼主:
单片机入门学习的良心资源分享给大家
接触过单片机的朋友们都时常会听到别人提 " 最小系统 " 这个词 . 那到底什么是最小系统 , 有怎样设计称上 " 最小 " 呢 ? 下面让 依依电子 来告诉大家 : 单片机最小系统 , 或者称为最小应用系统 , 是指用最少的元件组成的单片机可以工作的系统 .
对 5 1 系列单片机来说 , 单片机 + 晶振电路 + 复位电路 , 便组成了一个最小系统 . 但是一般我们在设计中总是喜欢把按键输入、显示输出等加到上述电路中 , 成为小系统。
应用 89C51 ( 52 )单片机设计并制作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达到如下基本要求:
1 、具有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功能。
2 、使用单片机片内程序存储器。
3 、具有基本的人机交互接口。按键输入、 LED 显示功能。
4 、 具有一定的可扩展性 , 单片机 I/O 口可方便地与其他电路板连接 。
51 单片机学习想学单片机,有一段时间了,自己基础不好,在网上提了许多弱智的问题 , 有一些问题网友回答了 , 还有一些为题许多人不屑一顾 。 学来学去 , 一年多过去了 , 可是还是没有入门 , 现在我就把我学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大家分享一下 , 希望在大虾的帮助下能快速的入门 : ) 在学习之前我在网上打听了一下 atmel 公司的单片机用的人比较多 , avr 系列这几年在国内比较流行 , 但是考虑到 av r还是没有 51 系列用的人多 , 51 系列的许多技术在实践中都已经的到了前人的解决 , 遇到问题后 , 有许多高人可以帮助解决 , 所以这次学习 , 选用了 atmel 公司的 at89s52 , 来进行学习 。 学习单片机是需要花
费时间实践的 ; 学之前我们先准备好所需的东西一 、 所需硬件 at89s5 2
一片 ; 8m 晶振一个 , 30pf 的瓷片电容两个 ; 10uf 电解电容一个 , 10 k
的电阻一个 ; 万用板 ( 多孔板 ) 一块 ; 其他的器件如电烙铁一把 30 w
的 , 松香 , 焊锡若干 , 如果是第一次学习 , 不知道这些东西 , 没关系 ,
以下是它们的照片:

普通的电木万用板
好了 , 有了这些东西 , 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组合到一起做成我们的最小
系统了 : ) 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怎么焊接丫?不用着急 , 过一会我们把
原理图给大家画出来大家就会了。
二、 51 单片机最小系统原理图。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66页):

网友A(2018-11-06):
花了几个币搞了这么个东西
1、震荡器
单片机系统正常工作的保证,如果振荡器不起振,系统将会不能工作 ;
假如振荡器运行不规律,系统执行程序的时候就会出现时间上的误
差,这在通信中会体现的很明显:电路将无法通信。他是由一个晶振
和两个瓷片电容组成的,x1 和 x2 分别接单片机的 x1 和 x2,晶振和
瓷片电容是没有正负的,注意两个瓷片电容相连的那端一定要接地。

给单片机一个复位信号(一个一定时间的低电平)使程序从头开始执
行;一般有两中复位方式:上电复位,在系统一上电时利用电容两端
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给系统一个短时的低电平;手动复位,同过按钮
接通低电平给系统复位,这时如果手按着一直不放,系统将一直复位 ,
不能正常工作,如果我们买的小按钮有问题,我们又没有仔细的检查 ,
那可有点麻烦了,呵呵,我估计我们的运气不会那么差,哈哈,在这
里我们需要注意用的电容是电解电容,是有正负的,如果接反了,他
就会爆炸,哈哈做实践真是不容易,有时要冒着危险的,哈哈。

网友B:
超强51单片机知识?先亮出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