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板,包括前级高低音调节可以用贴片电阻吗?

楼主(2018-11-04):
听说不能用,可是我的板都已经画好了,对板子大小有要求所以只有贴片装得下

网友A:
楼主,使用贴片元件是没有影响的,除非你对音质的质量要求非常高,达到骨灰级的,非要使用各种顶级的音响元件。否则,对于万元级别以下的整套音响来说,真的作用不太大,除非你的耳朵能听出火电和水电的区别。别外,贴片元件的误差率一般为5%-10%,这对声道平衡有影响,所以贴片元件的误差率最好选择1%级别的。

再跟你说一下,你的滤波电路安排在板子中间,可能会干扰音质,建议把滤波电路放在旁边。如果你能提供原理图和PCB文件,可能我会帮你排布一下,因为我也想做一套音调调节板

网友B:
完全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贴片元件是没有影响的,除非你对音质的质量要求非常高,达到骨灰级的,非要使用各种顶级的音响元 ...

谢谢讲解啊,另外我已做过一块板,电容那样放没感到什么影响,这是第二次打板了,反正打板费用又不用我出,还有我的PCB文件是.brd的,你能打得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讲解啊,另外我已做过一块板,电容那样放没感到什么影响,这是第二次打板了,反正打板费用又不用我出 ...

我的是Altium Designer,如果你也是这个软件,应该可以打开,如果不是,就没办法了

网友C:
是这个样子的:音响分为两个派别:参数派和玄学派,参数派是以参数为主的,数字即真理!玄学派历史比较久远,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他们问题抱着远古时代的元件不放,年代即真理,不管说什么元件都要来几句“下沉有力度”,“人声靓”,“声音暖和”,哪怕只是一个电阻也是如此。
像你这板子用的IC,他们会说胆味浓,中音靓…………。
一般来说,贴片对于玄学派来说简直无法容忍的,贴片用在功率放大上给人的印象就不怎么好的,更何况你这是后级,如果下次用贴片的话,离发热元件远一点,因为,发热了,板子就会变形,而贴片在这一方面是不行的,但也不至于用不了,这是一个过程。
对于音质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无聊了,字打多了

网友D:
尽量用大点的贴片电阻(1206以上),避免引起热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样子的:音响分为两个派别:参数派和玄学派,参数派是以参数为主的,数字即真理!玄学派历史比较久远 ...

谢谢讲解,热都到散热片上去了,板上很少,至于变形更不可能,我用1.6mm厚的玻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Altium Designer,如果你也是这个软件,应该可以打开,如果不是,就没办法了

我用的是allegro ,俗称阿狸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贴片元件是没有影响的,除非你对音质的质量要求非常高,达到骨灰级的,非要使用各种顶级的音响元 ...

完了,左边那颗真的有干扰音了,100HZ整流后的干扰声音,那请问为什么右边那颗又可以没有?

网友E(2019-05-02):
引用 楼主:
完了,左边那颗真的有干扰音了,100HZ整流后的干扰声音,那请问为什么右边那颗又可以没有?

转个PADS9.5或者出ASC文件来试试,修改大法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