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万用表仿真+单片机程序源码

楼主:
给大家分享一个proteus做的功能很全的万用表仿真程序

直流电测量:

交流电测量:

电流测量:

电容的测量部分:

电阻的测量:

整体图:

万用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万用表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h"
#include"Delay.h"
#include"AD.h"
#include<measure_define.h>
#include<KEY_FUNCTION_DEFINE.H>
#include<Cap_define.h>
void ININT_int1(void);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extern uchar key_number;
extern uchar disp_value[5];
void main(void)
{
                uchar num=0;
                s1=0;
                s2=0;
                s3=0;
                key_number=1;                           //初始化按键的值为0

                LcdInit();                                    //LCD1602有初始化

                WriteCom(0x80+0x46);                //1602第二行显示 value=00000v
                for(num=0;num<5;num++)
                {
                        WriteData(disp_value[num]);
                        Delay(10);
                }
        ININT_int1();                                            //外部中断1的初始化
        Tmie0_init();                                                //定时器0的初始化

while(1)
        {
                        if(key_number==1)                  //按键值为1
                        {
                                DC_VOL_measure();          //直流电压的测量
                        }

                        if(key_number==2)                  //按键值为2
                        {
                                AC_VOL_measure();     //交流电压的测量
                        }

                        if(key_number==3)                  //按键值为3
                        {
                                Circuit_measure();          //电流的测量
                        }

                        if(key_number==4)                   //按键值为4
                        {
                                Res_measure();                   //电阻的测量
                        }

                        if(key_number==5)                   //按键值为5
                        {
                                WriteCom(0x01);                   //清屏
                                Cap_disp_init();           //电容显示初始化
                                 Cap_measure();                   //电容的测量
                        }        /**/

        }
}

#include<reg52.h>
#include"Delay.h"
#include<KEY_FUNCTION_DEFINE.H>
#include<measure_define.h>
#include"AD.h"
#include"LCD.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extern uchar disp_value[5];
extern uchar key_number;
extern uchar code  DC_disp3[];
uchar code RES_disp[]="RES Measure    ";
uchar code RES_disp2[]="value=        ";

void Res_measure(void)
{
                uchar  ADTemp,num;
                float ValueTemp;
                WriteCom(0x01);         //清屏
        WriteCom(0x80);                                                                 //显示
                for(num=0;RES_disp[num]!='\0';num++)
                {
                        WriteData(RES_disp[num]);
                        Delay(10);
                }
                WriteCom(0x80+0x40);                                                                 //显示
                for(num=0;RES_disp2[num]!='\0';num++)
                {
                        WriteData(RES_disp2[num]);
                        Delay(10);
                }

        do{                                                                     //先选通20K通道
                             s1=0;
                            s2=0;
                            s3=1;
                                Delay(50);
                ADTemp=ADSample(Res_adder);                                     //读采样值
            if(ADTemp>253)
                        {         WriteCom(0x80+0x46);                                //显示
        for(num=0;DC_disp3[num]!='\0';num++)
                                        {
                                                WriteData(DC_disp3[num]);
                                                         Delay(50);
                                        }
                }
                else
                {
                                ValueTemp=ValueConver(ADTemp);                 //采样值0~255转换为电压值0~2v
                                ValueTemp=ValueTemp/2        ;                         //电压转换为电阻值
                                ValueTemp=ValueTemp*20000;                         //电阻值乘以对应的档位
                                FloatToChar(ValueTemp);                                 //浮点电压值转换为字符型数字
                           WriteCom(0x80+0x46);                                      //显示的地址
                                for(num=0;num<5;num++)
                                {
                                        WriteData(disp_value[num]);                //显示数值
                                        Delay(10);
                                }
                                WriteData('R');
                                WriteData(' ');

                }

        }  while((ADTemp>25)&&(key_number==4));                //采样电压值大于0.2V

        do{                                                                                  //选通2K通道
                                    s1=0;
                                    s2=1;
                                    s3=0;
                                        Delay(50);                                                  //读采样值
                        ADTemp=ADSample(Res_adder);
                        ValueTemp=ValueConver(ADTemp);                         //采样值0~255转换为电压值0~2v
                        ValueTemp=ValueTemp/2;                                        //电压转换为电阻值
                        ValueTemp=ValueTemp*2000;                        //电阻值乘以对应的档位

                        FloatToChar(ValueTemp);
                   WriteCom(0x80+0x46);
        for(num=0;num<5;num++)
                        {
                                WriteData(disp_value[num]);
                                Delay(10);
                        }
                                WriteData('R');
                                WriteData(' ');
}  while((ADTemp>25)&&(ADTemp<254)&&(key_number==4));//采样电压值大于0.2v小于2v

           do{
                                    s1=1;                                                         //选通200欧通道
                                    s2=0;
                                    s3=0;
                                        Delay(50);
                        ADTemp=ADSample(Res_adder);                        //AD采样
                        ValueTemp=ValueConver(ADTemp);                    //将0~255的数值转换为0~2V的电压值
                        ValueTemp=ValueTemp/2;                                        //电压转换为电阻值
                        ValueTemp=ValueTemp*200;                                //电阻乘以相对应的档位值

                        FloatToChar(ValueTemp);                                        //电阻值转换为字符型
                         WriteCom(0x80+0x46);                                        //显示电阻值
        for(num=0;num<5;num++)
        {
                WriteData(disp_value[num]);
                Delay(10);

        }
                WriteData('R');
                WriteData(' ');
}  while((ADTemp<253)&&(key_number==4));                //采样电压值小于2v

}

#include<reg52.h>
#include"Delay.h"
#include<KEY_FUNCTION_DEFINE.H>
#include<measure_define.h>
#include"AD.h"
#include"LCD.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extern uchar disp_value[5];
extern uchar key_number;
uchar code DC_disp[]="DC VOL Measure ";
uchar code DC_disp2[]="value=        ";
uchar code DC_disp3[]="1          ";
sbit Buzz=P3^7;
void DC_VOL_measure(void)                        //直流电压测量函数
{   uchar  ADTemp,num;
        float ValueTemp;
        WriteCom(0x01);
           WriteCom(0x80);                                                                 //显示
for(num=0;DC_disp[num]!='\0';num++)
                {
                WriteData(DC_disp[num]);
                Delay(10);
                }
                WriteCom(0x80+0x40);                                                                 //显示
for(num=0;DC_disp2[num]!='\0';num++)
                {
                        WriteData(DC_disp2[num]);
                        Delay(10);
                }
        do{                                                                                                    //高电压选择端,20V~200V电压选择测量
                                             s1=0;
                                            s2=0;
                                            s3=1;
                                                Delay(10);
                        ADTemp=ADSample(DC_VOL_adder);                        //直流电压的采样
                        if(ADTemp>253)
                        {        Buzz=0;
                            WriteCom(0x80+0x46);                                                                                //显示
                                for(num=0;DC_disp3[num]!='\0';num++)
                                        {WriteData(DC_disp3[num]);
                                                         Delay(10);
                    }

                          }
                 else
                                        {
                                          ValueTemp=ValueConver(ADTemp);                         //采样值转换为对应的电压值
                                    ValueTemp=ValueTemp*100;                                                 //电压值乘以对应的比例值
                                                FloatToChar(ValueTemp);                                                         //电压值转换为字符型

                                           WriteCom(0x80+0x46);                                                                 //显示
                                                for(num=0;num<5;num++)
                                                {
                                                        WriteData(disp_value[num]);
                                                        Delay(10);
                                                }
                                          WriteData('V');
                                          WriteData(' ');
                                        }
                        }  while((ADTemp>25)&&(key_number==1));

                 do                                                                                                    //中端电压选择端,4V~40V电压选择端
                {
                                                    s1=0;
                                                    s2=1;
                                                    s3=0;
                                                        Delay(50);
                                        ADTemp=ADSample(DC_VOL_adder);                                 //直流电压的采样
                                        ValueTemp=ValueConver(ADTemp);                                 //采样值转换为对应的电压值
                                        ValueTemp=ValueTemp*10;                                                                  //电压值乘以对应的比例值
                                        FloatToChar(ValueTemp);                                                                 //电压值转换为字符型

                                        WriteCom(0x80+0x46);                                                                                //显示
                                        for(num=0;num<5;num++)
                                        {
                                                WriteData(disp_value[num]);
                                                         Delay(10);
                                        }
                                        WriteData('V');
                                        WriteData(' ');
        } while((ADTemp>25)&&(ADTemp<253)&&(key_number==1));

                  do                                                                                                    //小端电压选择端,0~4V电压选择端
           {
                                                            s1=1;
                                                            s2=0;
                                                            s3=0;
                                                                Delay(10);
                                                ADTemp=ADSample(DC_VOL_adder);                                //直流电压的采样
                                                ValueTemp=ValueConver(ADTemp);                                 //采样值转换为对应的电压值

                                                FloatToChar(ValueTemp);                                                                //电压值转换为字符型

                                           WriteCom(0x80+0x46);                                                                   //显示
                                                for(num=0;num<5;num++)
                                                {
                                                        WriteData(disp_value[num]);
                                                        Delay(10);
                                                }
                                                WriteData('V');
                                                WriteData(' ');
        } while((ADTemp<253)&&(key_number==1));

}

#include<reg52.h>
#include"Delay.h"
#include<KEY_FUNCTION_DEFINE.H>
#include<measure_define.h>
#include"AD.h"
#include"LCD.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extern uchar disp_value[5];
extern uchar key_number;
extern uchar code  DC_disp3[];
uchar code CC_disp[]="Current Measure  ";
uchar code CC_disp2[]="value=        ";
void Circuit_measure(void)
{       uchar  ADTemp,num;
                float ValueTemp;
                WriteCom(0x01);                                                //清屏
             WriteCom(0x80);                                             //显示电流测量字符串
         for(num=0;CC_disp[num]!='\0';num++)
                {WriteData(CC_disp[num]);
                Delay(10);        }
                WriteCom(0x80+0x40);                                                                  //显示
         for(num=0;CC_disp2[num]!='\0';num++)
                {WriteData(CC_disp2[num]);
                        Delay(10);        }
        do{                                                                            //        选择2A档
                             s1=0;
                            s2=0;
                            s3=1;
                                Delay(5);
                ADTemp=ADSample(Circuit_adder);                   //AD开始采样
        if(ADTemp>253)
                { WriteCom(0x80+0x46);                                                                                //显示
                for(num=0;DC_disp3[num]!='\0';num++)
                {WriteData(DC_disp3[num]);
                        Delay(50);}
                }
        else
                {ValueTemp=ValueConver(ADTemp);                         //
                 ValueTemp=ValueTemp*1000;                                       //
                 FloatToChar(ValueTemp);                                            //浮点电压值转换为字符型数字
              WriteCom(0x80+0x46);                                 //显示的地址
                 for(num=0;num<5;num++)
                {WriteData(disp_value[num]);                          //显示数值
                        Delay(50);        }
                 WriteData('m');
                 WriteData('A');        }
                }  while((ADTemp>24)&&(key_number==3));         //采样值大于200mA

                do{                                                                                  //选通200mA通道
                            s1=0;
                            s2=1;
                            s3=0;
                                Delay(5);                                                  //读采样值
                ADTemp=ADSample(Circuit_adder);
                ValueTemp=ValueConver(ADTemp);
                ValueTemp=ValueTemp*100;
                FloatToChar(ValueTemp);
        //        LcdDisplayValue(Value);
                WriteCom(0x80+0x46);
                for(num=0;num<5;num++)
                {
                        WriteData(disp_value[num]);
                        Delay(50);
                }
                WriteData('m');
                WriteData('A');
        }  while((ADTemp>24)&&(ADTemp<253)&&(key_number==3));        //采样电压值大于20mA小于200mA

                   do{
                            s1=1;
                            s2=0;
                            s3=0;
                                Delay(5);
                ADTemp=ADSample(Circuit_adder);
                ValueTemp=ValueConver(ADTemp);
                ValueTemp=ValueTemp*10;
                FloatToChar(ValueTemp);
//          LcdDisplayValue(Value);
           WriteCom(0x80+0x46);
                for(num=0;num<5;num++)
                {
                        WriteData(disp_value[num]);
                        Delay(50);
                }
                WriteData('m');
                WriteData('A');
        }  while((ADTemp<253)&&(key_number==3));//采样电压值小于20mA

}

#include<reg52.h>
#include"Delay.h"
#include"AD.h"
#include"LCD.h"
#include<Cap_define.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extern uchar disp_value[5];
extern uchar key_number;
uchar code CAP_disp[]="CAP Measure ";
uchar code CAP_disp2[]="value=     uF ";
sbit NE555_3OUT=P3^2;                                                 //NE555的3脚
sbit NE555_2IN=P3^5;                                                 //NE555的2脚
uint Puls_width;                                         //高电平的宽度
float Cap_value;                                         //电容值

void Tmie0_init(void)
{
                TMOD=0X09;                                                         //定时器0  定时方式1 ;GATE=1,只有INT0引脚为高且TR0置1时,定时器才开始工作
                TH0=0;
                TL0=0;
                TR0=1;
                ET0=0;
                EA=1;
}
void Cap_disp_init(void)
{
                uchar num;
                WriteCom(0x80);                                                 //显示电容测量字符串
                for(num=0;CAP_disp[num]!='\0';num++)
                {
                        WriteData(CAP_disp[num]);
                        Delay(10);
                }
                WriteCom(0x80+0x40);                                 //显示
                for(num=0;CAP_disp2[num]!='\0';num++)
                {
                        WriteData(CAP_disp2[num]);
                        Delay(10);
                }

}

void Cap_measure(void)                                                                //电容测量函数
{
                uchar num;
                uint temp0;
        while(key_number==5)                                                                //按键是否为5;
        {
                TH0=0;                                                                                        //重置定时器0的初值
                TL0=0;                                                                                        //模拟555的单稳态电路
                NE555_2IN=1;

                NE555_2IN=0;
                Delay(10);
                NE555_2IN=1;
                Delay(1000);

          temp0=TH0;
                Puls_width=(temp0<<8)|TL0;                                 //高电压的宽度

                Cap_value=(Puls_width)/(1.1*1000);         //电容值的计算

                FloatToChar(Cap_value);                                                                //将数值转换为字型值
                WriteCom(0x80+0x46);                                                                 //显示
                        for(num=0;num<5;num++)
                        {
                                WriteData(disp_value[num]);
                                Delay(10);
                        }
                WriteData('u');
                WriteData('F');

        }

}

#include<reg52.h>
#include"Delay.h"
#include<KEY_FUNCTION_DEFINE.H>
#include<measure_define.h>
#include"AD.h"
#include"LCD.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extern uchar disp_value[5];
extern uchar key_number;
extern uchar code  DC_disp3[];
uchar code AC_disp[]="AC VOL Measure ";
uchar code AC_disp2[]="value=        ";
void AC_VOL_measure(void)                                //交流电压测量函数
{
                uchar  ADTemp,num;
                float ValueTemp;
                WriteCom(0x01);                                                        //清屏
              WriteCom(0x80);                                                    //显示
                for(num=0;AC_disp[num]!='\0';num++)
                {
                        WriteData(AC_disp[num]);
                        Delay(10);
                }
                WriteCom(0x80+0x40);                                   //显示
                for(num=0;AC_disp2[num]!='\0';num++)
                {
                        WriteData(AC_disp2[num]);
                        Delay(10);
                }

                do{
                             s1=0;                                         //选择200v最高档
                            s2=0;
                            s3=1;
                                Delay(50);
                ADTemp=ADSample(AC_VOL_adder);
                if(ADTemp>253)                                          //当超过量程时,显示为1
                {         WriteCom(0x80+0x46);                                //显示
                        for(num=0;DC_disp3[num]!='\0';num++)
                        {
                                WriteData(DC_disp3[num]);
                                         Delay(10);
                        }
                }
                else
                        {
                        ValueTemp=ValueConver(ADTemp);         //测量的电压值转换
                    ValueTemp=ValueTemp*100;                 //电压值乘以档位
                                FloatToChar(ValueTemp);                 //电压值转换为字符串
                           WriteCom(0x80+0x46);                        //第二行显示电压值
                                for(num=0;num<5;num++)
                                {
                                        WriteData(disp_value[num]);
                                        Delay(10);
                                }
                         WriteData('V');
                        WriteData(' ');

                        }

                }  while((ADTemp>20)&&(key_number==2));

                 do
                {
                            s1=0;                                                   //选择20v档
                            s2=1;
                            s3=0;
                                Delay(50);
                ADTemp=ADSample(AC_VOL_adder);             //起动AD进行采样
                ValueTemp=ValueConver(ADTemp);                 //AD进行转换
                ValueTemp=ValueTemp*10;                                 //电压乘以档位
                FloatToChar(ValueTemp);                                 //电压转换为字符串
             WriteCom(0x80+0x46);                                 //第二行显示所测电压值
                for(num=0;num<5;num++)
                {
                        WriteData(disp_value[num]);
                                 Delay(10);
                }
                WriteData('V');
                WriteData(' ');
            } while((ADTemp>24)&&(ADTemp<253)&&(key_number==2));
do
           {
                            s1=1;                                                //选择2V档
                            s2=0;
                            s3=0;
                                Delay(50);
                ADTemp=ADSample(AC_VOL_adder);                //起动AD进行采样
                ValueTemp=ValueConver(ADTemp);                 //电压值转换为字符串
        FloatToChar(ValueTemp);
           WriteCom(0x80+0x46);
                for(num=0;num<5;num++)
                {
                        WriteData(disp_value[num]);
                        Delay(15);
                }
                WriteData('V');
                WriteData(' ');
         } while((ADTemp<253)&&(key_number==2));

}

网友A(2021-06-13):
我下载的程序要如何打开呢?

网友B(2022-02-10):
有好几个帖子都是这个相同的文件,看来看去都不知道谁才是原作者了。。。

网友C(2022-05-04):
引用 网友B:
有好几个帖子都是这个相同的文件,看来看去都不知道谁才是原作者了。。。

只是用于测试学习的话,其实还行

网友D:
很不错的,我下载来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