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蓝牙+单片机按键控制电机加减速要怎么做?求帮助

楼主(2018-11-04):
请问用单片机怎么实现对电机的控制啊,纯小白,然后需要一按键开,一按键关,一使它加快,一使他减慢,还有相应的灯亮。除了按按键外还要用蓝牙在手机无线控制,这又要怎么做呢,希望好人能够指点,谢谢。

网友A:
建议先直接按键来驱动电机,然后通过串口控制。。。。。。。。。。。因为蓝牙的最终也是串口通讯。。。。。

网友B:
这个你真的要慢慢从头学起了,这么多的内容,一下子也做不完的

网友C:
小白的话,买个蓝牙串口模块+51单片机。

蓝牙串口模块简单方便,有很多开源的APP。

51单片机入门简单,有大量的资料和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