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直流1.5v电机 求程序和原理图

楼主(2018-11-04):
只用单片机来进行控制(可以H桥电路)要求按下开关电机正转3秒,停止3秒,反转3秒,停止。求程序和原理图。

网友A:
除非电机是很小功率的,不然纯单片机驱动很有困难 。。。。。

单纯用IO的思路,2个IO,A1、A2
假设正转时A1高、A2低,,,,,,,那反转就是A1低、A2高。。。。。。。。。。。

加上驱动电路,也是这样的原则。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电机是很小功率的,不然纯单片机驱动很有困难 。。。。。

电机是微型130的,单片机应该能直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