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下面那俩三极管电路,1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11-05):
(图片)

网友A:
如果三极管是起开关作用.横着的那个是B极限流电阻,前面那个图竖着的是IO口的上拉电阻,1K可能有点小.一般取4.7K-10K,后面那个竖着的作用是在没有触发信号时,将B极电位拉成跟E极一致,防止误触发.
前面的图如果撤去控制信号,那么电流会经过两个电阻,使三极管一直导通.

网友B:
限流作用

网友C:
只说接VCC的那1k

左边的,因为是高电平有效,电阻是上拉,提高IO的驱动能力。。。。。。。。

右边的,是低电平有效,电阻也是上拉,当IO电平是低时,上拉高电平,让8550截止。

网友D:
三极管应该是起开关作用的,

网友E:
限流和便置

网友E:
1k不是特别理想

网友F:
限流作用的,有时候太大了不亮

网友G:
左边的竖着的1K应该接地吧。如果这样接的话。8050直驱动了。如果竖着的1K接地的话。I/O输出高电平驱动。
右边竖着的1K作用是拉高基极的电平,防止I/O口低电平后不够拉高能力。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如果三极管是起开关作用.横着的那个是B极限流电阻,前面那个图竖着的是IO口的上拉电阻,1K可能有点小.一般取4 ...

限流的作用

网友I:
第一个图画错了吧 ?
为了区分作用,阻值改了一下;
4K7 是限流电阻;
而 10K 是关断的作用,第一个是把 B极 拉低,第二个是把 B极 拉高。

网友J:
控制I/O口的高低电平当三极管导通时I/O口是低电平三极管截止时I/O口是高电平

网友K:
主要起限流作用!!!

网友L:
限流,防止三极管烧坏

网友M:
如果三极管是起开关作用.横着的那个是B极限流电阻,前面那个图竖着的是IO口的上拉电阻,1K可能有点小.一般取4.7K-10K,后面那个竖着的作用是在没有触发信号时,将B极电位拉成跟E极一致,防止误触发.
前面的图如果撤去控制信号,那么电流会经过两个电阻,使三极管一直导通

网友N:
上拉电阻使基极电平处于确定状态而非高阻状态,并且提供放电回路

网友O:
限流,保护三极管

网友O:
限流,使三极管导通

网友P:
就是限流作用

网友Q:
沙发那楼已经分析的很准确了,一个是上拉,一个是抗干扰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三极管是起开关作用.横着的那个是B极限流电阻,前面那个图竖着的是IO口的上拉电阻,1K可能有点小.一般取4 ...

那可以只使用其中的一个吗,我两个电阻都没有用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网友R:
三极管是做开关,两个电阻,横着的是作为限流电阻,竖着的是提供偏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以只使用其中的一个吗,我两个电阻都没有用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竖着的那个可以没有,不影响功能.横着的那个是限流电阻,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会损坏三极管或者IO口.

网友S:
接到vcc的叫偏置电阻或上拉电阻,是将I/O常态变成高电平,另外一个是限流电阻,控制三极管导通电流大小作用

网友T:
限流,最好用4.7K

网友U:
保证三极管偏置导通或截止

网友V:
限流电阻!!

网友W:
上面1K电阻是上拉电阻,下面1K电阻是限流电阻

网友X:
单片机控制I/O 为1或者0 控制三极管开关   铃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