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显示时分秒,可按键设置.(用定时器和中断)

楼主(2018-11-05):
#include"reg51.h"
sbit    key=P3^4;
#define         WEI   P2
#define   SEGNUM   P0
unsigint addNum;
unsigned int h,m,s;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00 }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i,j;
  for(i=num;i>0;i--)
    for(j=120;j>0;j--);
}
void main()
{
   TMOD=0x02;
   TL0=TH0=6;         //256次-6次
   EA=1;                 //开中断允许位
   ET0=1;                 //开中断允许位
   TR0=1;                 //启动定时/计数器定时或计数
   IT0=1;                 //边沿触发                 (外部中断0)
   EX0=1;                 //开中断允许位
   IT1=1;                 //边沿触发                 (外部中断1)
   EX1=1;                 //开中断允许位
   TR0=1;                 //启动定时/计数器定时或计数
   while (1)
   {

         if(!key)
    {
          delay(10) ;
          if(!key)
          {
        h++;  while(!key) ;
          }
        }

          WEI=0xfe;                                            //显示位码
      SEGNUM=table[h/10];                        // h
      delay(5);                                                //十位
      WEI=0xfd;                                                //个位
      SEGNUM=table[h%10];
      delay(5);
          WEI=0xfb;
      SEGNUM=table[m/10];                        //
      delay(5);
      WEI=0xf7;
      SEGNUM=table[m%10];
      delay(5);
          WEI=0xef;
          SEGNUM=table[s/10];                         //
          delay(5);
          WEI=0xdf;
          SEGNUM=table[s%10];
          delay(5);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
   addNum++;
   if(addNum==4000)                  //1000000/250     1秒除250次
   {
        s++;                                //如果一秒到了,s秒表数加一,addNum归零
        addNum=0;
   }
   if(s==60)   //如果秒为60,则清零,分加1
   {
    m++;
        s=0;
   }
   if(m==60)
   {
    h++;
    m=0;
   }
   if(h==24)
   {
    h=0;
   }
}

void ex0( )  interrupt  0
{
    s++;                                //表示外部中断来时的动作   (外部中断0)
}
void ex1( )  interrupt  2
{
    m++;
}

时钟,显示时分秒,

网友A:
阻塞性按键

网友B(2019-07-03):
很好,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