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状态机写的独立键盘处理程序

楼主(2018-11-05):
/***************************************************
工程名:独立按键(状态机)控制 LED
作  者:老芹

***************************************************/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LE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void LED_ON();
extern void LED_OFF();
sbit K1 = P1^4;     //定义按键
void KEY_Scan();        //检测按键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bit key;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if(key)               //按键按下,LED点亮
     LED_ON();       //点亮LED

  else
  LED_OFF();       //关闭LED

}
}
void KEY_Scan()           //检测按键
  {
   //bit an;
   static uchar i,j,k;
   static uchar KeyStatus = 0;   //按键状态

   if(K1==0) j=1;         //按键首次按下,键按下标志置位
   if((K1==1)&&(j==0))  return;
   //an = !K1;
   switch (KeyStatus)
  {
     case 0:                 //初始状态下,KeyStatus=0
      if(k<8)
   {
      i=i<<1;
   //i=i|an;
   i=i|(!K1);
            k++;
            break;
   }
   k=0;

   if(i==0xff)
    {
    i=0x00;
    KeyStatus++;
    break;
    }
            else
    {
    KeyStatus=0;       //是干扰,退回初始状态
             i=0x00;
    j=0;               //键按下标志复位
    k=0;
    break;
    }
     case 1:
          key = !key;       //按键有效
             KeyStatus++;      //转到下一状态,等待按键释放
    break;
  case 2:
   if(K1==0)           //键仍然按下
      break;

            else                //键松开
               {
      //key = !key;    //键松开执行
      KeyStatus = 0;   //键释放,退回初始状态
               i=0x00;
      j=0;
      k=0;
      }
         break;
   }

   }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2毫秒@11.0592MHz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1;
EA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                     //16位自动重装模式,无需重赋初值
     static bit i;
  i = !i;
  if(i)                //每4Ms执行一次键盘扫描程序
     KEY_Scan();

}

楼主:
/**********************************************************************************
* 文件名  :led.c
* 描述    :led 应用函数库

**********************************************************************************/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LED.H"

/*点亮LED*/
void LED_ON()
{
        LED=0;
}

/*关闭LED*/
void LED_OFF()
{
        LED=1;
}

楼主:
LED.H :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定义LED的IO
sbit LED = P0^0;

void LED_ON(void);
void LED_OFF(void);
#endif

楼主:
每4Ms调用一次按键扫描程序,共八次,任何一次检测到高电平,说明按键为抖动或干扰,自动退回初始状态,杜绝虚假按键动作。整个按键处理过程40Ms,全部由定时中断完成,释放主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