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UNO R3驱动光驱步进电机抖动问题

楼主(2018-11-05):
电机能转,uno r3板控制,l298n驱动,速度快时好一点,几十的速度 抖动非常厉害,换另外步进专用驱动板无力,无震动,是波形不好吗,怎么改

网友A(2020-04-21):
我之前也遇到这种情况。检查了一溜够,最后发现是我的nano板子上的D3口,也就是我设置的step口虚焊了。
焊好以后还是有轻微抖动。发现是电流太大。于是调成1/8细分。减小电流。抖动基本消除。

网友B:
增加细分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