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单片机面试题

楼主(2018-11-05):
2-1  MCS-51单片机内部包含哪些主要功能部件?它们的作用是什么?
答:MCS-51单片机在一块芯片中集成了CPU、RAM、ROM、定时/计数器、多功能I/O口
和中断控制等基本功能部件。
单片机的核心部分是CPU,CPU是单片机的大脑和心脏。
程序存储器用于存放编好的程序或表格常数。数据存储器用于存放中间运算结果、数据
暂存和缓冲、标志位等。
定时/计数器实质上是加法计数器,当它对具有固定时间间隔的内部机器周期进行计数时
,它是定时器;当它对外部事件进行计数时,它是计数器。
I/O 接口的主要功能包括:缓冲与锁存数据、地址译码、信息格式转换、传递状态(外
设状态)和发布命令等。
中断控制可以解决 CPU 与外设之间速度匹配的问题,使单片机可以及时处理系统中许
多随机的参数和信息,同时,它也提高了其处理故障与应变能力的能力。
2-5  简述MCS-51单片机片内RAM区地址空间的分配特点。
答:片内数据存储器分为工作寄存器区、位寻址区和数据缓冲器区等3个区域。工作寄存器使用内部RAM中地址为00H~1FH的32个单元, 并分成4个工作寄存器组,每个组有8个工作寄存器,名称为R0~R7。 对于内部 RAM 中地址为 20H~2FH 的 16 个单元,CPU 不仅具有字节寻址功能,而且还具有位寻址功能。这 16 个单元共 128 位,每一位都赋予 1 个位地址,位地址范围是00H~7FH。 30H~7FH是数据缓冲区,即用户RAM区,共80个单元。
2-7  单片机复位后,各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初始化状态是什么?
答: 特殊功能寄存器  初始状态  特殊功能寄存器  初始状态
     ACC 00H  TMOD  00H
     PC 0000H  TCON  00H
     PSW 00H  TL0  00H
     SP 07H  TH0  00H
     DPTR 0000H  TL1  00H
     P0~P3 0FFH  TH1  00H
     IP xx000000B  B  00H
     IE 0x000000B  SCON  00H
     PCON 0xxx0000B  SBUF  不定
2-8  MCS-51单片机的21个特殊功能寄存器中,哪些具有位寻址能力?
答:MCS-51 单片机中的程序状态字寄存器(PSW),B 寄存器,累加器(ACC),端口 P0
~P3,控制寄存器中用于中断控制的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IP)和中断允许控制寄存
器(IE) ,用于设置定时/计数器和串行口工作方式的定时/计数器控制寄存器(TCON)
、串行口控制寄存器(SCON)具有位寻址能力。
2-15  什么时候需要复位操作?对复位信号有何要求?
答:复位是单片机的初始化操作。单片机系统在上电启动运行时,都需要先复位。
上电复位利用电容器的充电实现。在时钟电路工作后,在 RST 端连续给出 2 个机器周
期的高电平就可完成复位操作。MCS-51 单片机的上电加按键复位电路当复位按键按下
3-1  什么是寻址方式?MCS-51指令系统有哪些寻址方式?相应的寻址空间在何处?
答:在指令系统中,操作数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指定了参与运算的数据或数据所在的
地址单元。如何找到参与运算的这个数据或数据所在的地址就称为寻址方式。
MCS-51 指令系统的寻址方式主要有立即寻址、直接寻址、寄存器寻址、寄存器间接寻
址、基址加变址寻址、相对寻址和位寻址等七种。
对程序存储器只能采用立即寻址和基址加变址寻址方式;对特殊功能寄存器只能采用直
接寻址方式,不能采用寄存器间接寻址,对 8032/8052 等单片机内部 RAM 的高 128 个
字节(80H~FFH),只能采用寄存器间接寻址,不能使用直接寻址方式;对位操作指令
只能对位寻址区操作;外部扩展的数据存储器只能用MOVX指令访问,而内部RAM的
低128个字节(00H~7FH)既能用直接寻址,也能用间接寻址。
3-2  访问内部RAM单元可以采用哪些寻址方式?访问外部RAM单元可以采用哪些寻址方
式?访问特殊功能寄存器(SFR)可以采用哪些寻址方式?
答:对特殊功能寄存器只能采用直接寻址方式,单片机内部RAM的高128个字节 (80H~FFH
) ,只能采用寄存器间接寻址,外部扩展的数据存储器只能用MOVX指令访问,而内部
RAM的低128个字节(00H~7FH)既能用直接寻址,也能用间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