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引脚图与pdf资料手册下载 USB转串口or打印口芯片

楼主:
1、概述
CH340是一个USB总线的转接芯片,实现USB转串口或者 USB转打印口。
在串口方式下,CH340提供常用的MODEM联络信号,用于为计算机扩展异步串口,或者将普通的
串口设备直接升级到USB总线。有关USB转打印口的说明请参考手册(二)CH340DS2。

CH340G引脚图:

CH340G管脚功能定义:

CH340芯片支持5V电源电压或者3.3V电源电压。当使用 5V工作电压时,CH340 芯片的 VCC 引脚输入外部 5V 电源,并且 V3 引脚应该外接容量为 0.1uF 的电源退耦电容。当使用 3.3V 工作电压时,
CH340芯片的V3引脚应该与VCC引脚相连接,同时输入外部的 3.3V 电源,并且与 CH340芯片相连接的其它电路的工作电压不能超过3.3V。
CH340芯片自动支持USB设备挂起以节约功耗,NOS#引脚为低电平时将禁止USB设备挂起。
CH340 芯片的 DTR#引脚在 USB 配置完成之前作为配置输入引脚,可以外接 4.7KΩ的下拉电阻在USB枚举期间产生默认的低电平,通过配置描述符向 USB总线申请更大的电源电流。 异步串口方式下CH340芯片的引脚包括:数据传输引脚、MODEM 联络信号引脚、辅助引脚。 数据传输引脚包括: TXD引脚和RXD引脚。串口输入空闲时,RXD应为高电平。 对于 CH340G/C/T/R芯片,如果 R232 引脚为高电平启用辅助 RS232 功能,那么 RXD 引脚内部自动插入一个反相器,默认为低电平。串口输出空闲时,CH340G/C/B/T芯片的TXD 为高电平,CH340R 芯片的 TXD 为低电平。 MODEM 联络信号引脚包括:CTS#引脚、DSR#引脚、RI#引脚、DCD#引脚、DTR#引脚、RTS#引脚。所有这些MODEM联络信号都是由计算机应用程序控制并定义其用途。 辅助引脚包括:IR#引脚、R232引脚、CKO引脚、ACT#引脚。IR#引脚为低电平将启用红外线串口模式。R232引脚用于控制辅助RS232功能,R232为高电平时 RXD 引脚输入自动反相。ACT#引脚为 USB设备配置完成状态输出(例如USB红外适配器就绪)。IR#和 R232引脚只在上电复位后检查一次。 CH340 内置了独立的收发缓冲区,支持单工、半双工或者全双工异步串行通讯。串行数据包括 1个低电平起始位、5、6、7或8个数据位、1个或 2个高电平停止位,支持奇校验/偶校验/标志校验/空白校验。CH340 支持常用通讯波特率:50、75、100、110、134.5、150、300、600、900、1200、1800、2400、3600、4800、9600、14400、19200、28800、33600、38400、56000、57600、76800、115200、128000、153600、230400、460800、921600、1500000、2000000 等。串口发送信号的波特率误差小于0.3%,串口接收信号的允许波特率误差不小于2%。
在计算机端的Windows操作系统下,CH340的驱动程序能够仿真标准串口,所以绝大部分原串口应用程序完全兼容,通常不需要作任何修改。
CH340可以用于升级原串口外围设备,或者通过USB 总线为计算机增加额外串口。通过外加电平转换器件,可以进一步提供RS232、RS485、RS422等接口。

网友A(2020-04-15):
并没有PCB资料,引脚介绍还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