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4编译出错warning C500: LICENSE ERROR和warning C318

楼主(2018-11-05):
.c和.h文件都放在一个文件夹了,还是出现这种错误,求解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warning C500: LICENSE ERROR (R207: REGISTRY READ ERROR)

网友A:
头文件写漏了数字“1”,应是“lcd12864.h"

网友B:
头文件少了一个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写漏了数字“1”,应是“lcd12864.h"

好的,犯了低级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文件少了一个1了

谢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