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byte定义数组keil编译警告 missing';'before

楼主:
警告如下:

missing';'before sz

单片机源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t x;

sbit d6=P2^6;
sbit d5=P2^5;
sbit d4=P2^4;

byte[8] sz=={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BYTE code sz1[]={0x35,0xAD,0xAD,0x98,0x0D,0x6B,0x08,0xFD};//×£
BYTE code sz2[]={0x99,0x5A,0x00,0xFF,0x16,0x55,0x10,0xFD};//oØ
BYTE code sz3[]={0x00,0xDB,0xC3,0xDB,0xC3,0x7E,0x00,0xE7};//òË
BYTE code sz4[]={0xBD,0xDB,0x00,0xEB,0xC3,0x5E,0x00,0xE7};//±ö
BYTE code sz5[]={0xEF,0x2D,0x6D,0x6D,0x01,0xEF,0x01,0xC7};//êD
BYTE code sz6[]={0x81,0xED,0x81,0xAF,0x81,0xFF,0xAA,0x99};//μú
BYTE code sz7[]={0xEF,0xEF,0xEF,0x01,0xEF,0xEF,0xEF,0xFF};//ê®
BYTE code sz8[]={0x82,0xAA,0xAA,0x82,0xEE,0x00,0x7E,0x00};//½ì
BYTE code sz9[]={0xEF,0xEF,0xEF,0x01,0x6D,0x01,0xEF,0xEF};//ÖD
BYTE code sz10[]={0xF7,0x50,0x55,0xF1,0x15,0x51,0x15,0xE0};//Ö°
BYTE code sz11[]={0xEF,0xEF,0x03,0xEF,0xDF,0x45,0x01,0xAB};//ѧ
BYTE code sz12[]={0x01,0xEF,0xEF,0x01,0xEF,0x01,0xEB,0xEF};//éú
BYTE code sz13[]={0xAD,0xAD,0xDD,0xA8,0x8D,0xD8,0x8D,0xDD};//¼¼
BYTE code sz14[]={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Äü
BYTE code sz15[]={0x7D,0xBB,0xD7,0xD7,0xEF,0x01,0xEF,0xEF};//′ó
BYTE code sz16[]={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èü
BYTE code sz17[]={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è¡
BYTE code sz18[]={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μÃ
BYTE code sz19[]={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Ô°
BYTE code sz20[]={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Âú
BYTE code sz21[]={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3é
BYTE code sz22[]={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1|

void ys (int q)
{
        int w;
        for (;q>0;q--)
        for(w=0;w<115;w++);
}

void hc595 (char bat)
{
        char w;
        d6=0;
        d5=0;
        for(w=0;w<8;w++)
        {
                d4=bat>>7;
                bat<<=1;
                d6=1;
                _nop_();
                d6=0;
        }
        d5=1;
        _nop_();
        _nop_();
        d5=0;
}

void sf ()
{
        char p;
         switch (x)
   {
                 case 1:
                         for(p=0;p<8;p++)
                         {
                                 hc595 (sz[p]);
                                 P1=sz1[p];
                                 ys(1);
                                 P1=0xff;
                                 break;
                         }
                         case 3:
                         for(p=0;p<8;p++)
                         {
                                 hc595 (sz[p]);
                                 P1=sz2[p];
                                 ys(1);
                                 P1=0xff;
                                 break;
                         }
                         case 5:
                         for(p=0;p<8;p++)
                         {
                                 hc595 (sz[p]);
                                 P1=sz3[p];
                                 ys(1);
                                 P1=0xff;
                                 break;
                         }
                         case 7:
                         for(p=0;p<8;p++)
                         {
                                 hc595 (sz[p]);
                                 P1=sz4[p];
                                 ys(1);
                                 P1=0xff;
                                 break;
                         }
                         case 9:
                         for(p=0;p<8;p++)
                         {
                                 hc595 (sz[p]);
                                 P1=sz5[p];
                                 ys(1);
                                 P1=0xff;
                                 break;
                         }
                         case 11:
                         for(p=0;p<8;p++)
                         {
                                 hc595 (sz[p]);
                                 P1=sz6[p];
                                 ys(1);
                                 P1=0xff;
                                 break;
                         }
                         case 13:
                         for(p=0;p<8;p++)
                         {
                                 hc595 (sz[p]);
                                 P1=sz7[p];
                                 ys(1);
                                 P1=0xff;
                                 break;
                         }
                         case 15:
                         for(p=0;p<8;p++)
                         {
                                 hc595 (sz[p]);
                                 P1=sz8[p];
                                 ys(1);
                                 P1=0xff;
                                 break;
                         }
                         case 17:
                         for(p=0;p<8;p++)
                         {
                                 hc595 (sz[p]);
                                 P1=sz9[p];
                                 ys(1);
                                 P1=0xff;
                                 break;
                         }
                         case 19:
                         for(p=0;p<8;p++)
                         {
                                 hc595 (sz[p]);
                                 P1=sz10[p];
                                 ys(1);
                                 P1=0xff;
                                 break;
                         }
                         case 21:
                         for(p=0;p<8;p++)
                         {
                                 hc595 (sz[p]);
                                 P1=sz11[p];
                                 ys(1);
                                 P1=0xff;
                                 break;
                         }
                         case 23:
                         for(p=0;p<8;p++)
                         {
                                 hc595 (sz[p]);
                                 P1=sz12[p];
                                 ys(1);
                                 P1=0xff;
                                 break;
                         }
                         }
         }

void Timer0Init(void)                //20??@11.0592MHz
{
        TMOD = 0x01;
        TL0 = 0x00;                //??????
        TH0 = 0xB8;
        TF0 = 0;                //??TF0??
        TR0 = 1;                //???0????
        EA=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sf();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int y,s;
        TL0 = 0xEE;                //??????
        TH0 = 0xFF;                //??????
        y++;
        if(y==25)
        {
                y=0;
                s++;
                if(s%2)
                {
                        x++;
                }
        }
}

网友A(2018-11-05):
可能又一个是中文的‘;’或是少了一个‘;’ 吧!再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B:
数组byte[8] sz声明不合法,改为byte sz[8]

网友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int x;

sbit d6=P2^6;
sbit d5=P2^5;
sbit d4=P2^4;

BYTE[8] sz=={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BYTE code sz1[]={0x35,0xAD,0xAD,0x98,0x0D,0x6B,0x08,0xFD};//×£
.....................................

网友D:
byte[8] sz=={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 是什么鬼 ?

网友E:
换成unsigned char试试

网友F:
数据类型 BYTE 没有定义,使用“BYTE”前需要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或者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网友G:
可能存在汉字的分号,uchar code 干脆写成 code char 。忽视那个#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头文件 "1602.h" 有残缺,你可以先屏蔽掉,或者搞个空文件给她引用,看看是否任然有错。

网友H:
多了一个=

网友I:
在第十行上面有中文;

网友J:
BYTE[8] sz==
改成BYTE sz[8]=试试?

网友K:
写完后检查一下,缺个分号能让你愁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