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电路中电容容量大小、耐压等级选取详解 作者:张飞

楼主:
电容的计算 我们对电容的计算,目的是要知道,我们在电路中需要一个多大的电容。为什么要需要
这么个电容?它的电压要多高?它的容量要多大?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 在这里,我们仍然是用水缸的例子讲解。 我们说,水进入水缸是有纹波的,排出时是比较平滑的。在这边,我们假设,如果每分
钟输入的水量为 1 升,且每分钟排出的水量也为 1 升,那么这个水缸里原有的水量是保持不 变的。这个水缸就稳定在一个状态下。
我们还可以假设,仍然认为每分钟输入的水量为 1 升,但是,排出的水量不再为 1 升了, 有的时候提水的人少了,可能为 0.5 升,有的时候提水的人多了,也有可能是 2 升。这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会儿,提水的人多了,一会儿提水的人少了,也即,一会儿需要 2 升,一会儿需要 0.5 升。当用 2 升的时候,我们知道,输入为 1 升,取的时候为 2 升,因此, 如果没有这个水缸,后面的人能够一下取出 2 升水吗?我们说取不到的。但是,如果有这个 水缸,并且水缸里面原本就储存有水,当输入为 1 升,取出为 2 升时,这是可以的,只不过 水缸里面的水位会下降一点。如果接下来后面的人只需要 0.5 升,那么,这个水缸的水位就 会上升。
因此,我们说,水缸输入的水与输出的水就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状态下的平衡。且对 输出的用水量没有更多的限制。如果没有水缸,当输入为 1 升时,后面的人也只能使用 1 升,不能多用,也不能少用。有了这个水缸,就没有这方面的限制了。
相较于电容,它的工作原理和水缸的是一样的。当有多余的电荷流入电容,就储存在电 容里,如果后面需要更大的电压,它就往外放。同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电容没有有输 入,且后面的电路需要很大的电容容量,为了给外电路供电,电容的电压会不断往下降,这 时,问题就来了,可以无限次的往下降么?我们说,是不可以的,因为到最后,电容里的电 压就会降没了,降为零。因此,电容在对外放电的时候是有严格限制的。这个严格限制就是 电容里面的电荷量 Q 不能够放完。如果我们假设,每次在电容的电荷量刚好要放完的时候对 电容进行一个补充,补充到满值--假设为,无线循环下去。那么这个电容的电压就表现为图
4-1 所示的波形,其中 5V 是我们假设满值时的电压。电容上的这个电压波形呈脉冲式的。 当然,后面电路负载得到的电压也是 0-5V 来回波动的,电流也是不断变化的。而我们
有时候往往希望,负载上的电流是不变的。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如果我们把电容增大到原先的一倍呢?输出还是同样的负载,这时候电容里的电压是怎
么变化的呢?由于我们同样的还是给电容里面补充到 5v 的电压,当电容增大一倍,电容里 面的电荷数即电容容量也增大一倍。因为负载不变,它需要的电流也是不变的,因此,在同 样的放电时间里面,电容电压可能只降到一半,也即 2.5V。我们就能够得出这个电容电压 的波形,如图 4-2 所示。这个电容纹波在 2.5V-5V 之间进行脉动。它的纹波就相对图 4-1 所示的更小。
如果我们把电容继续放大,放大到原先的 10 倍、100 倍等,这时候,电压的波形又是怎 么样的呢?通过图 4-3,图 4-4 所示,我们发现,当电容越大,纹波就就越小,几乎稳定在
5V 左右。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现象。也就是说,电容在滤纹波的过程中,电容越大,它 的效果就越好,输出的电压更平滑。
但是,是不是电容就可以无限的大呢?是不是我所有的电路中都选最大的电容呢? 这是不可以的,因为电容越大,它的价格越贵。如果在很小的负载中,也使用很大的电
容,这就会造成设计的浪费。因此,从设计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不合理的,它会造成成本 的急剧上升,最终导致,你设计出来的产品卖不掉。所以,我们需要对电容进行合理的设计。

这里,我们引入一个电容的计算公式:

f为频率

这个电容的选择公式是根据我们刚分析的得出的。

5、门控开关原理图中电容取值
图 4-1

图 4-2

图 4-3

图 5-1
我们以图 5-1 所示的电路为例,计算其中 3 个电容的取值大小。 在这个电路中,通过我们上几讲所知,负载电路的电流为 10mA,最终都是从第一个电

容出去的。对于这个电容,我们还是用以上的计算公式

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电容的电压问题。在图 5-1 中,我们能够观察到电容上面的电 压示数为 23V,也即往电容里面输入的电压为 23V,那么我们一般选取的电容的耐压为大于

等于输入电压的 1.5 倍,U ? U 输入 ?1.5 ? 23?1.5V ? 34.5V 。34.5V 就是我们的电容的一 个耐压,在这里,我们就选 35V。关于电解电容的耐压等级,不是说算的结果为多少,就选
多大的耐压。电容有几个固定的耐压等级,比如 9V,16V,25V,35V,50V,63V 等等。这是由
于工程中没办法把每种电压等级都生产出来,工厂中也没办法生产。因此,只能选取固定的 电压。电容的容量也和电压是一样的,也是有固定等级的,具体的大家就网上查了。
后面两个电容的计算方法和第一个是一样的。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大家自己计算。

以上内容来自“张飞硬件设计与开发”。

网友A(2019-03-04):
这个后边还是一样吗?

网友B(2020-10-28):
其他部分视频的文档有吗

网友C:
讲得比较详细,很好,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