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汇编语言及C语言经典实例 实验及课程设计

楼主(2018-11-05):
51单片机汇编语言及C语言经典实例
实验及课程设计

闪烁灯
如图1 所示为一简单单片机系统原理图:在 P1.0 端口上接一个发光二极管 L1,使 L1 在不停地一亮一灭,一亮一灭的时间间隔为 0.2 秒。

延时程序的设计方法,作为单片机的指令的执行的时间是很短,数量大微秒级,因此,我们要求的闪烁时间间隔为 0.2 秒,相对于微秒来说,相差太大,所以我们在执行某一指令时,插入延时程序,来达到我们的要求,但这样的延时程
序是如何设计呢?下面具体介绍其原理:如图 4.1.1 所示的石英晶体为 12MHz,因此,1 个机器周期为 1 微秒,机器周期 微秒如图 1 所示,当 P1.0 端口输出高电平,即 P1.0=1 时,根据发光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可知,这时发光二极管 L1 熄灭;当P1.0 端口输出低电平,即 P1.0=0 时,发光二极管 L1 亮;我们可以使用 SETB P1.0指令使 P1.0端口输出高电平,使用 CLR P1.0 指令使 P1.0 端口输出低电平。

C 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sbit L1=P1^0;
void delay02s(void) //延时 0.2 秒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j,k;
for(i=20;i>0;i--)
for(j=20;j>0;j--)
for(k=248;k>0;k--);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L1=0;
delay02s();
L1=1;
delay02s();
}

汇编源程序
ORG 0
START: CLR P1.0
LCALL DELAY
SETB P1.0
LCALL DELAY
LJMP START
DELAY: MOV R5,#20 ;延时子程序,延时 0.2 秒
D1: MOV R6,#20
D2: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END

多路开关状态指示
如图 3 所示,AT89S51 单片机的 P1.0-P1.3 接四个发光二极管 L1-L4,
P1.4-P1.7 接了四个开关 K1-K4,编程将开关的状态反映到发光二极管上。
(开关闭合,对应的灯亮,开关断开,对应的灯灭)。
对于开关状态检测,相对单片机来说,是输入关系,我们可轮流检测每个开关状
态,根据每个开关的状态让相应的发光二极管指示,可以采用 JB P1.X,REL
或 JNB P1.X,REL 指令来完成;也可以一次性检测四路开关状态,然后让其指
示,可以采用 MOV A,P1 指令一次把 P1 端口的状态全部读入,然后取高 4 位的状态来指示。
方法1(汇编源程序)
ORG 00H
START: MOV A,P1

ANL A,#0F0H
RR A
RR A
RR A
RR A
ORL A,#0F0H
MOV P1,A
SJMP START
END

方法1(C语言程序)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main(void)
{
while(1)
{
temp=P1>>4;
temp=temp | 0xf0;
P1=temp;
}
}
方法2(汇编源程序)
ORG 00H
START: JB P1.4,NEXT1
CLR P1.0
SJMP NEX1

NEXT1: SETB P1.0
NEX1: JB P1.5,NEXT2
CLR P1.1
SJMP NEX2
NEXT2: SETB P1.1
NEX2: JB P1.6,NEXT3
CLR P1.2
SJMP NEX3
NEXT3: SETB P1.2
NEX3: JB P1.7,NEXT4
CLR P1.3
SJMP NEX4
NEXT4: SETB P1.3
NEX4: SJMP START
END
方法2(C 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1_4==0)
{
P1_0=0;
}
Else
{
P1_0=1;
}
if(P1_5==0)
{
P1_1=0;
}
else
{
P1_1=1;
}
if(P1_6==0)
{
P1_2=0;
}
else
{
P1_2=1;
}
if(P1_7==0)
{
P1_3=0;
}
else
、广告灯的设计
利用取表的方法,使端口 P1 做单一灯的变化:左移 2 次,右移 2 次,闪烁 2 次
(延时的时间 0.2 秒)。
利用 MOV DPTR,#DATA16 的指令来使数据指针寄存器指到表的开
头。
利用 MOVC A,@A+DPTR 的指令,根据累加器的值再加上 DPTR 的
值,就可以使程序计数器 PC 指到表格内所要取出的数据。因此,只要把控制码建成一个表,而利用 MOVC A,@A+DPTR 做取码的操作,
就可方便地处理一些复杂的控制动作,取表过程如下图所示:
汇编源程序
ORG 0
START: MOV DPTR,#TABLE
LOOP: CLR A
MOVC A,@A+DPTR
CJNE A,#01H,LOOP1
JMP START
LOOP1: MOV P1,A
MOV R3,#20
LCALL DELAY
INC DPTR
JMP LOOP
DELAY: MOV R4,#20
D1: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D1
DJNZ R3,DELAY
R             RET
T       ABLE: DB 0FEH,0FDH,0FBH,0F7H
DB 0EFH,0DFH,0BFH,07FH
DB 0FEH,0FDH,0FBH,0F7H
DB 0EFH,0DFH,0BFH,07FH
DB 07FH,0BFH,0DFH,0EFH
DB 0F7H,0FBH,0FDH,0FEH
DB 07FH,0BFH,0DFH,0EFH
DB 0F7H,0FBH,0FDH,0FEH
DB 00H, 0FFH,00H, 0FFH
DB 01H
END
C 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0x7f,0xbf,0xdf,0xef,
0xf7,0xfb,0xfd,0xfe,0x00,0xff,0x00,0xff,0x01};
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m,n,s;
for(m=20;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table[ i]!=0x01)
{
P1=table[ i];
i++;
delay();
}
else
{
i=0;
}
}
}

四、 00-59 秒计时器
如下图8所示,在 AT89S51 单片机的 P0 和 P2 端口分别接有两个共阴数码管,P0 口驱动显示秒的时间的十位,而 P2 口驱动显示秒的时间的个位。在设计过程中我们用一个存储单元作为秒计数单元,当一秒钟到来时,就让秒计数单元加 1,当秒计数达到 60 时,就自动返回到 0,重新秒计数。
对于秒计数单元中的数据要把它十位数和个位数分开,方法仍采用对 10 整除和对 10 求余。
汇编源程序
Second EQU 30H
ORG 0000H
START: MOV Second, #00H
NEXT: MOV A, Second
MOV B,#10
DIV AB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2,A
LCALL DELY1S
INC Second
MOV A,Second
CJNE A,#60,NEXT
LJMP START
DELY1S: MOV R5,#100
D2: MOV R6,#20
D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1
DJNZ R5,D2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END

C 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Second;
void delay1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k=100;k>0;k--)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main(void)
{
Second=0;
P0=table[Second/10];
P2=table[Second%10];
while(1)
{
delay1s();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
P0=table[Second/10];
P2=table[Second%10];
}
}

五、动态数码显示技术
如图 9 所示,P0 端口接动态数码管的字形码笔段,P2 端口接动态数码管的数位选择端,P1.7接
一个开关,当开关接高电平时,显示“12345”字样;当开关接低电平时,显示“HELLO”字样。
动态扫描方法:动态接口采用各数码管循环轮流显示的方法,当循环显示频率较高时,利用人眼的暂留特性,看不出闪烁显示现象,这种显示需要一个接口完成字形码的输出(字形选择),另一接口完成各数码管的轮流点亮(数位选择)。
在进行数码显示的时候,要对显示单元开辟 8 个显示缓冲区,每个显示缓冲区装有显示的不同数据即可。对于显示的字形码数据我们采用查表方法来完成。

汇编源程序
ORG 0000H
START: JB P1.7,DIR1
MOV DPTR,#TABLE1
SJMP DIR
DIR1: MOV DPTR,#TABLE2
DIR: MOV R0,#00H
MOV R1,#01H
NEXT: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R1
MOV P2,A
LCALL DAY
INC R0
RL A
MOV R1,A
CJNE R1,#0DFH,NEXT
SJMP START
DAY: MOV R6,#4
D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1
RET
TABLE1: DB 06H,5BH,4FH,66H,6DH
TABLE2: DB 78H,79H,38H,38H,3FH
END

C 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0x06,0x5b,0x4f,0x66,0x6d};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0x78,0x79,0x38,0x38,0x3f};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b;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main(void)
{
           while(1)
{
temp=0xfe;
for(i=0;i<5;i++)
          {
if(P1_7==1)
{
P0=table1[ i];
                 }
        else
                 {
P0=table2[ i];
                  }
P2=temp;
a=temp<<(i+1);
b=temp>>(7-i);
              temp=a|b;
for(a=4;a>0;a--)
for(b=248;b>0;b--);
}
               }

六、4×4 矩阵式键盘识别技术
如图 11 所示,用 AT89S51 的并行口 P1 接 4×4 矩阵键盘,以 P1.0-P1.3作输入线,以 P1.4-P1.7 作输出线;在数码管上显示每个按键的“0-F”序。对应的按键的序号排列如图12 所示每个按键有它的行值和列值 ,行值和列值的组合就是识别这个按键的编码。矩阵的行线和列线分别通过两并行接口和 CPU 通信。每个按键的状态同样需变成数字量“0”和“1”,开关的一端(列线)通过电阻接 VCC,而接地是通过程序输出数字“0”实现的。键盘处理程序的任务是:确定有无键按下,判断哪一个键按下,键的功能是什么;
还要消除按键在闭合或断开时的抖动。两个并行口中,一个输出扫描码,使按键逐行动态接地,另一个并行口输入按键状态,由行扫描值和回馈信号共同形成键编码而识别按键,通过软件查表,查出该键的
功能。

汇编源程序
KEYBUF EQU 30H
ORG 00H
START: MOV KEYBUF,#2
WAIT:
MOV P3,#0FFH
CLR P3.4
MOV A,P3
ANL A,#0FH
XRL A,#0FH
JZ NOKEY1
LCALL DELY10MS
MOV A,P3
ANL A,#0FH
XRL A,#0FH
JZ NOKEY1
MOV A,P3
ANL A,#0FH
CJNE A,#0EH,NK1
MOV KEYBUF,#0
LJMP DK1
NK1: CJNE A,#0DH,NK2
MOV KEYBUF,#1
LJMP DK1
NK2: CJNE A,#0BH,NK3
MOV KEYBUF,#2
LJMP DK1
NK3: CJNE A,#07H,NK4
MOV KEYBUF,#3
LJMP DK1
NK4: NOP
DK1:
MOV A,KEYBUF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0,A
DK1A: MOV A,P3
ANL A,#0FH
XRL A,#0FH
JNZ DK1A
NOKEY1:
MOV P3,#0FFH
CLR P3.5
MOV A,P3
ANL A,#0FH
XRL A,#0FH
JZ NOKEY2
LCALL DELY10MS
MOV A,P3
ANL A,#0FH
XRL A,#0FH
JZ NOKEY2
MOV A,P3
ANL A,#0FH
CJNE A,#0EH,NK5
MOV KEYBUF,#4
LJMP DK2
NK5: CJNE A,#0DH,NK6
MOV KEYBUF,#5
LJMP DK2
NK6: CJNE A,#0BH,NK7
MOV KEYBUF,#6
LJMP DK2
NK7: CJNE A,#07H,NK8
MOV KEYBUF,#7
LJMP DK2
NK8: NOP
DK2:
MOV A,KEYBUF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0,A
DK2A: MOV A,P3
ANL A,#0FH
XRL A,#0FH
JNZ DK2A
NOKEY2:
MOV P3,#0FFH
CLR P3.6
MOV A,P3
ANL A,#0FH
XRL A,#0FH
JZ NOKEY3
LCALL DELY10MS
MOV A,P3
ANL A,#0FH
XRL A,#0FH
JZ NOKEY3
MOV A,P3
ANL A,#0FH
CJNE A,#0EH,NK9
MOV KEYBUF,#8
LJMP DK3
NK9: CJNE A,#0DH,NK10
MOV KEYBUF,#9
LJMP DK3
NK10: CJNE A,#0BH,NK11
MOV KEYBUF,#10

LJMP DK3
NK11: CJNE A,#07H,NK12
MOV KEYBUF,#11
LJMP DK3
NK12: NOP
DK3:
MOV A,KEYBUF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0,A
DK3A: MOV A,P3
ANL A,#0FH
XRL A,#0FH
JNZ DK3A
NOKEY3:
MOV P3,#0FFH
CLR P3.7
MOV A,P3
ANL A,#0FH
XRL A,#0FH
JZ NOKEY4
LCALL DELY10MS
MOV A,P3
ANL A,#0FH
XRL A,#0FH
JZ NOKEY4
MOV A,P3
ANL A,#0FH
CJNE A,#0EH,NK13
MOV KEYBUF,#12
LJMP DK4
NK13: CJNE A,#0DH,NK14
MOV KEYBUF,#13
LJMP DK4
NK14: CJNE A,#0BH,NK15
MOV KEYBUF,#14
LJMP DK4
NK15: CJNE A,#07H,NK16
MOV KEYBUF,#15
LJMP DK4
NK16: NOP
DK4:
MOV A,KEYBUF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0,A
DK4A: MOV A,P3
ANL A,#0FH
XRL A,#0FH
JNZ DK4A
NOKEY4:
LJMP WAIT
DELY10MS:
MOV R6,#10
D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1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
DB 7FH,6FH,77H,7CH,39H,5EH,79H,71H
END

C 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i,j;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3=0xff;
P3_4=0;
temp=P3;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for(i=50;i>0;i--)
for(j=200;j>0;j--);
temp=P3;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 & 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
key=7;
break;
case 0x0d:
key=8;
break;
case 0x0b:
key=9;
break;
case 0x07:
key=10;
break;
}
temp=P3;
P1_0=~P1_0;
P0=table[key];
temp=temp & 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 & 0x0f;
}
}
}
P3=0xff;
P3_5=0;
temp=P3;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for(i=50;i>0;i--)
for(j=200;j>0;j--);
temp=P3;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 & 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
key=4;
break;
case 0x0d:
key=5;
break;
case 0x0b:
key=6;
break;
case 0x07:
key=11;
break;
}
temp=P3;
P1_0=~P1_0;
P0=table[key];
temp=temp & 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 & 0x0f;
}
}
}
P3=0xff;
P3_6=0;
temp=P3;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for(i=50;i>0;i--)
for(j=200;j>0;j--);
temp=P3;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 & 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
key=1;
break;
case 0x0d:
key=2;
break;
case 0x0b:
key=3;
break;
case 0x07:
key=12;
break;
}
temp=P3;
P1_0=~P1_0;
P0=table[key];
temp=temp & 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 & 0x0f;
}
}
}
P3=0xff;
P3_7=0;
temp=P3;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for(i=50;i>0;i--)
for(j=200;j>0;j--);
temp=P3;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 & 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
key=0;
break;
case 0x0d:
key=13;
break;
case 0x0b:
key=14;
break;
case 0x07:
key=15;
break;

}
temp=P3;
P1_0=~P1_0;
P0=table[key];
temp=temp & 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 & 0x0f;
}
}
}
}
}

七、按键识别方法
每按下一次开关 SP1,计数值加 1,通过AT89S51 单片机的 P1 端口的 P1.0 到 P1.3
显示出其二进制计数值。
*程序设计方法作为一个按键从没有按下到按下以及释放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也就是说,当我们按下一个按键时,总希望某个命令只执行一次,而在按键按下的 过程中,不要有干扰进来,因为,在按下的过程中,一旦有干扰过来,可能造成误触发过程,这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因此在按键按下的时候,要把我们手上的干扰信号以及按键的机械接触等干扰信号给滤除掉,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电容来滤除掉这些干扰信号,但实际上,会增加硬件成本及硬件电路的体积,这是我们不希望,总得有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可以采用软件滤波的方法去除这些干扰信号,一般情况下,一个按键按下的时候,总是在按下的时刻存在着一定的干扰信号,按下之后就基本上进入了稳定的状态。具体的一个按键从按下到释放的全过程的信号图如上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我们在程序设计时,从按键被识别按下之后,延时 5ms 以上,从而避开了干扰信号区域,我们再来检测一次,看按键是否真得已经按下,若真得已经按下,这时肯定输出为低电平,若这时检测到的是高电平,证明刚才是由于干扰信号引起的误触发,CPU 就认为是误触发信号而舍弃这次的按键识别过程。从而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由于要求每按下一次,命令被执行一次,直到下一次再按下的时候,再执行一次命令,因此从按键被识别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执行这次的命令,所以要有一个等待按键释放的过程,显然释放的过程,就是使其恢复成高电平状态。

1. 汇编源程序

ORG 0000H
START: MOV R1,#00H ;初始化 R1 为 0,表示从 0 开始计数
MOV A, R1 ;
CPL A ;取反指令
MOV P1,A ;送出 P1 端口由发光二极管显示
REL: JB P3.7,REL ;判断 SP1 是否按下
LCALL DELAY10MS ;若按下,则延时 10ms 左右
JB P3.7,REL ;再判断 SP1 是否真得按下
INC R1 ;若确实按下,则进行按键处理,使
MOV A,R1 ;计数内容加 1,并送出 P1 端口由
CPL A ;发光二极管显示
MOV P1,A ;
JNB P3.7,$ ;等待 SP1 释放
SJMP REL ;继续对 K1 按键扫描
DELAY10MS: MOV R6,#20 ;延时 10ms 子程序
L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L1
RET
END

2.  C 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3_7==0)
{
delay10ms();
if(P3_7==0)
{
count++;
if(count==16)
{
count=0;
}
P1=~count;
while(P3_7==0);
}
}
}
}

数字钟
(1. 开机时,显示 12:00:00 的时间开始计时;
(2. P0.0/AD0 控制“秒”的调整,每按一次加 1 秒;
(3. P0.1/AD1 控制“分”的调整,每按一次加 1 分;
(4. P0.2/AD2 控制“时”的调整,每按一次加 1 个小时

6. 汇编源程序
SECOND EQU 30H
MINITE EQU 31H
HOUR EQU 32H
HOURK BIT P0.0
MINITEK BIT P0.1
SECONDK BIT P0.2
DISPBUF EQU 40H
DISPBIT EQU 48H
T2SCNTA EQU 49H
T2SCNTB EQU 4AH
TEMP EQU 4BH
ORG 00H
LJMP START
ORG 0BH
LJMP INT_T0
START: MOV SECOND,#00H
MOV MINITE,#00H
MOV HOUR,#12
MOV DISPBIT,#00H
MOV T2SCNTA,#00H
MOV T2SCNTB,#00H
MOV TEMP,#0FEH
LCALL DISP
MOV TMOD,#01H
MOV TH0,#(65536-2000) / 256
MOV TL0,#(65536-2000) MOD 256
SETB TR0
SETB ET0
SETB EA
WT: JB SECONDK,NK1
LCALL DELY10MS
JB SECONDK,NK1
INC SECOND
MOV A,SECOND
CJNE A,#60,NS60
MOV SECOND,#00H
NS60: LCALL DISP
JNB SECONDK,$
NK1: JB MINITEK,NK2
LCALL DELY10MS
JB MINITEK,NK2
INC MINITE
MOV A,MINITE
CJNE A,#60,NM60
MOV MINITE,#00H
NM60: LCALL DISP
JNB MINITEK,$
NK2: JB HOURK,NK3
LCALL DELY10MS
JB HOURK,NK3
INC HOUR
MOV A,HOUR
CJNE A,#24,NH24
MOV HOUR,#00H
NH24: LCALL DISP
JNB HOURK,$
NK3: LJMP WT
DELY10MS:
MOV R6,#10
D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1
RET
DISP:
MOV A,#DISPBUF
ADD A,#8
DEC A
MOV R1,A
MOV A,HOUR
MOV B,#10
DIV AB
MOV @R1,A
DEC R1
MOV A,B
MOV @R1,A
DEC R1
MOV A,#10
MOV@R1,A
DEC R1
MOV A,MINITE
MOV B,#10
DIV AB
MOV @R1,A
DEC R1
MOV A,B
MOV @R1,A
DEC R1
MOV A,#10
MOV@R1,A
DEC R1
MOV A,SECOND
MOV B,#10
DIV AB
MOV @R1,A
DEC R1
MOV A,B
MOV @R1,A
DEC R1
RET
INT_T0:
MOV TH0,#(65536-2000) / 256
MOV TL0,#(65536-2000) MOD 256
MOV A,#DISPBUF
ADD A,DISPBIT
MOV R0,A
MOV A,@R0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1,A
MOV A,DISPBIT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3,A
INC DISPBIT
MOV A,DISPBIT
CJNE A,#08H,KNA
MOV DISPBIT,#00H
KNA: INC T2SCNTA
MOV A,T2SCNTA
CJNE A,#100,DONE
MOV T2SCNTA,#00H
INC T2SCNTB
MOV A,T2SCNTB
CJNE A,#05H,DONE
MOV T2SCNTB,#00H
INC SECOND
MOV A,SECOND
CJNE A,#60,NEXT
MOV SECOND,#00H
INC MINITE
MOV A,MINITE
CJNE A,#60,NEXT
MOV MINITE,#00H
INC HOUR
MOV A,HOUR
CJNE A,#24,NEXT
MOV HOUR,#00H
NEXT: LCALL DISP
DONE: RETI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6DH,
7DH,07H,7FH,6FH,40H
TAB: DB 0FEH,0FDH,0FBH,0F7H,0EFH,
0DFH,0BFH,07FH
END

7. C 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unsigned char dispbitcod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dispbuf[8]={0,0,16,0,0,16,0,0};
unsigned char dispbitcnt;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ite;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int tcnt;
unsigned char mstcnt;
unsigned char i,j;
void main(void)
{
TMOD=0x02;
TH0=0x06;
TL0=0x06;
TR0=1;
ET0=1;
EA=1;
while(1)
{
if(P0_0==0)
{
for(i=5;i>0;i--)
for(j=248;j>0;j--);
if(P0_0==0)
{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
dispbuf[0]=second%10;
dispbuf[1]=second/10;
while(P0_0==0);
}
}
if(P0_1==0)
{
for(i=5;i>0;i--)
for(j=248;j>0;j--);
if(P0_1==0)
{
minite++;
if(minite==60)
{
minite=0;
}
dispbuf[3]=minite%10;
dispbuf[4]=minite/10;
while(P0_1==0);
}
}
if(P0_2==0)
{
for(i=5;i>0;i--)
for(j=248;j>0;j--);
if(P0_2==0)
{
hour++;
if(hour==24)
{
hour=0;
}
dispbuf[6]=hour%10;
dispbuf[7]=hour/10;
while(P0_2==0);
}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mstcnt++;
if(mstcnt==8)
{
mstcnt=0;
P1=dispcode[dispbuf[dispbitcnt]];
P3=dispbitcode[dispbitcnt];
dispbitcnt++;
if(dispbitcnt==8)
{
dispbitcnt=0;
}
}
tcnt++;
if(tcnt==4000)
{

tc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ite++;
if(minite==60)
{
mini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dispbuf[0]=second%10;
dispbuf[1]=second/10;
dispbuf[3]=minite%10;
dispbuf[4]=minite/10;
dispbuf[6]=hour%10;
dispbuf[7]=hour/10;
}
}
}

九. ADC0809A/D 转换器基本应用技术
1 基本知识ADC0809 是带有 8 位 A/D 转换器、8 路多路开关以及微处理机兼容的控制逻辑的 CMOS组件。它是逐次逼近式 A/D 转换器,可以和单片机直接接口。
2 ADC0809 的内部逻辑结构图9-1

由上图可知,ADC0809 由一个 8 路模拟开关、一个地址锁存与译码器、一个 A/D转换器和一个三态输出锁存器组成。多路开关可选通 8 个模拟通道,允许 8 路模拟量分时输入,共用 A/D 转换器进行转换。三态输出锁器用于锁存 A/D 转换完的数字量,当 OE 端为高电平时,才可以从三态输出锁存器取走转换完的数据。
3 引脚结构
IN0-IN7:8 条模拟量输入通道
ADC0809 对输入模拟量要求:信号单极性,电压范围是 0-5V,若信号太小,必须进行放大;输入的模拟量在转换过程中应该保持不变,如若模拟量变化太快,则需在输入前增加采样保持电路。
地址输入和控制线:4 条
ALE 为地址锁存允许输入线,高电平有效。当 ALE 线为高电平时,地址锁存与译
码器将 A,B,C 三条地址线的地址信号进行锁存,经译码后被选中的通道的模拟
量进转换器进行转换。A,B 和 C 为地址输入线,用于选通 IN0-IN7 上的一路模
拟量输入。通道选择表如下表所示。
C
B
A
选择的通道
0
0
0
IN0
0
0
1
IN1
0
1
0
IN2
0
1
1
IN3
1
0
0
IN4
1
0
1
IN5
1
1
0
IN6
1
1
1
IN7

数字量输出及控制线:11 条
ST 为转换启动信号。当 ST 上跳沿时,所有内部寄存器清零;下跳沿时,开始进
行 A/D 转换;在转换期间,ST 应保持低电平。EOC 为转换结束信号。当 EOC 为高
电平时,表明转换结束;否则,表明正在进行 A/D 转换。OE 为输出允许信号,
用于控制三条输出锁存器向单片机输出转换得到的数据。OE=1,输出转换得到
的数据;OE=0,输出数据线呈高阻状态。D7-D0 为数字量输出线。
CLK 为时钟输入信号线。因 ADC0809 的内部没有时钟电路,所需时钟信号必须由
外界提供,通常使用频率为 500KHZ,VREF(+),VREF(-)为参考电压输入。
4 ADC0809 应用说明
(1). ADC0809 内部带有输出锁存器,可以与 AT89S51 单片机直接相连。
(2). 初始化时,使 ST 和 OE 信号全为低电平。
(3). 送要转换的哪一通道的地址到 A,B,C 端口上。
(4). 在 ST 端给出一个至少有 100ns 宽的正脉冲信号。
(5). 是否转换完毕,我们根据 EOC 信号来判断。
(6). 当 EOC 变为高电平时,这时给 OE 为高电平,转换的数据就输出给单片机了。
5 实验任务
如下图所示,从 ADC0809 的通道 IN3 输入 0-5V 之间的模拟量,通过 ADC0809
转换成数字量在数码管上以十进制形成显示出来。ADC0809 的 VREF 接+5V电压。
6 电路原理图

5. 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1). 把“单片机系统板”区域中的 P1 端口的 P1.0-P1.7 用 8 芯排线连接到“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 A B C D E F G H 端口上,作为数码管的笔段驱动。
(2). 把“单片机系统板”区域中的 P2 端口的 P2.0-P2.7 用 8 芯排线连接到“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端口上,作为数码管的位段选择。
(3). 把“单片机系统板”区域中的 P0 端口的 P0.0-P0.7 用 8 芯排线连接到“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 D0D1D2D3D4D5D6D7 端口上,A/D 转换完毕的数据输入到单片机的 P0 端口
(4).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 VREF 端子用导线连接到“电源模块”区域中的 VCC 端子上;
(5).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 A2A1A0 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 P3.4 P3.5 P3.6 端子上;
(6).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 ST 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单片机系统”
区域中的 P3.0 端子上;
(7).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 OE 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 P3.1 端子上;
(8).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 EOC 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 P3.2 端子上;
(9).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 CLK 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分频模块”区域中的 /4 端子上;
(10). 把“分频模块”区域中的 CK IN 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 ALE 端子上;
(11).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 IN3 端子用导线连接到“三路可调压模块”区域中的 VR1 端子上;
6. 程序设计内容
(1). 进行 A/D 转换时,采用查询 EOC 的标志信号来检测 A/D 转换是否完毕,若完毕则把数据通过 P0 端口读入,经过数据处理之后在数码管上显示。
(2). 进行 A/D 转换之前,要启动转换的方法:ABC=110 选择第三通道ST=0,ST=1,ST=0 产生启动转换的正脉冲信号

7. 汇编源程序
CH EQU 30H
DPCNT EQU 31H
DPBUF EQU 33H
GDATA EQU 32H
ST BIT P3.0
OE BIT P3.1
EOC BIT P3.2
ORG 00H
LJMP START
ORG 0BH
LJMP T0X
ORG 30H
START: MOV CH,#0BCH
MOV DPCNT,#00H
MOV R1,#DPCNT
MOV R7,#5
MOV A,#10
MOV R0,#DPBUF
LOP: MOV @R0,A
INC R0
DJNZ R7,LOP
MOV @R0,#00H
INC R0
MOV @R0,#00H
INC R0
MOV @R0,#00H
MOV TMOD,#01H
MOV TH0,#(65536-4000)/256
MOV TL0,#(65536-4000)
MOD 256
SETB TR0
SETB ET0
SETB EA
WT: CLR ST
SETB ST
CLR ST
WAIT: JNB EOC,WAIT
SETB OE
MOV GDATA,P0
CLR OE
MOV A,GDATA
MOV B,#100
DIV AB
MOV 33H,A
MOV A,B
MOV B,#10
DIV AB
MOV 34H,A
MOV 35H,B
SJMP WT
T0X: NOP
MOV TH0,#(65536-4000)/256
MOV TL0,#(65536-4000) MOD 256
MOV DPTR,#DPCD
MOV A,DPCNT
ADD A,#DPBUF
MOV R0,A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1,A
MOV DPTR,#DPBT
MOV A,DPCNT
MOVC A,@A+DPTR
MOV P2,A
INC DPCNT
MOV A,DPCNT
CJNE A,#8,NEXT
MOV DPCNT,#00H
NEXT: RETI
DPCD: DB 3FH,06H,5BH,4FH,66H
DB 6DH,7DH,07H,7FH,6FH,00H
DPBT: DB 0FEH,0FDH,0FBH,0F7H
DB 0EFH,0DFH,0BFH,07FH
END

8. C 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2.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code[]={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nsigned char dispbuf[8]={10,10,10,10,10,0,0,0};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sbit ST=P3^0;
sbit OE=P3^1;
sbit EOC=P3^2;
unsigned char channel=0xbc;//IN3
unsigned char getdata;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65536-4000)/256;
TL0=(65536-4000)%256;
TR0=1;
ET0=1;
EA=1;
P3=channel;
while(1)
{
ST=0;
ST=1;
ST=0;
while(EOC==0);
OE=1;
getdata=P0;
OE=0;
dispbuf[2]=getdata/100;
getdata=getdata%10;
dispbuf[1]=getdata/10;
dispbuf[0]=getdata%10;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6-4000)/256;
TL0=(65536-4000)%256;
P1=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code[dispcount];
dispcount++;
if(dispcount==8)
{
dispcount=0;
}
}

3

十、DS18B20 数字温度计使用
1.DS18B20 基本知识
DS18B20 数字温度计是 DALLAS 公司生产的 1-Wire,即单总线器件,具有线路简单,体积小的特点。因此用它来组成一个测温系统,具有线路简单,在一根通信线,可以挂很多这样的数字温度计,十分方便。
1、DS18B20 产品的特点
(1)、只要求一个端口即可实现通信。
(2)、在 DS18B20 中的每个器件上都有独一无二的序列号。
(3)、实际应用中不需要外部任何元器件即可实现测温。
(4)、测量温度范围在-55。C 到+125。C 之间。
(5)、数字温度计的分辨率用户可以从 9 位到 12 位选择。
(6)、内部有温度上、下限告警设置。
2、DS18B20 的引脚介绍
TO-92 封装的 DS18B20 的引脚排列见图 1,其引脚功能描述见表 1。(底视图)图 1

由于 DS18B20 采用的是 1-Wire 总线协议方式,即在一根数据线实现数据的双向传输,而对 AT89S51 单片机来说,硬件上并不支持单总线协议,因此,我们必须采用软件的方法来模拟单总线的协议时序来完成对 DS18B20 芯片的访问。

由于 DS18B20 是在一根 I/O 线上读写数据,因此,对读写的数据位有着严格的时序要求。DS18B20 有严格的通信协议来保证各位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该协议定义了几种信号的时序:初始化时序、读时序、写时序。所有时序都是将主机作为主设备,单总线器件作为从设备。而每一次命令和数据的传输都是从主机主动启动写时序开始,如果要求单总线器件回送数据,在进行写命令后,主机需启动读时序完成数据接收。数据和命令的传输都是低位在先。
DS18B20 的复位时序

DS18B20 的读时序对于DS18B20 的读时序分为读 0时序和读 1 时序两个过程。对于 DS18B20的读时隙是从主机把单总线拉低之后,在 15 秒之内就得释放单总线,以让 DS18B20 把数据传输到单总线上。DS18B20 在完成一个读时序过程,至少需要 60us 才能完成。

对于 DS18B20 的写时序仍然分为写 0 时序和写 1 时序两个过程。对于DS18B20 写 0 时序和写 1 时序的要求不同,当要写 0 时序时,单总线要被拉低至少 60us,保证 DS18B20 能够在 15us 到 45us 之间能够正确地采样 IO 总线上的“0”电平,当要写 1 时序时,单总线被拉低之后,在 15us 之内就得释放单总线。

4. 实验任务
用一片 DS18B20 构成测温系统,测量的温度精度达到 0.1 度,测量的温度的范围在-20 度到+100 度之间,用 8 位数码管显示出来。
5. 电路原理图

7. C 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bit[]={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cod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unsigned char code dotcode[32]={0,3,6,9,12,16,19,22,
25,28,31,34,38,41,44,48,
50,53,56,59,63,66,69,72,
75,78,81,84,88,91,94,97};
unsigned char displaycount;
unsigned char displaybuf[8]={16,16,16,16,16,16,16,16};
unsigned char timecount;
unsigned char readdata[8];
sbit DQ=P3^7;
bit sflag;
bit resetpulse(void)
{
unsigned char i;
DQ=0;
for(i=255;i>0;i--);
DQ=1;
for(i=60;i>0;i--);
RETurn(DQ);
for(i=200;i>0;i--);
}
void writecommandtods18b20(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8;i++)
{
if((command & 0x01)==0)
{
DQ=0;
for(j=35;j>0;j--);
DQ=1;
}
else
{
DQ=0;
for(j=2;j>0;j--);
DQ=1;
for(j=33;j>0;j--);
}
command=_cror_(command,1);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fromds18b20(void)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temp;
temp=0;
for(i=0;i<8;i++)
{
temp=_cror_(temp,1);
DQ=0;
_nop_();
_nop_();
DQ=1;
for(j=10;j>0;j--);
if(DQ==1)
{
temp=temp | 0x80;
}
else
{
temp=temp | 0x00;
}
for(j=200;j>0;j--);
}
RETurn(temp);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65536-4000)/256;
TL0=(65536-4000)%256;
ET0=1;
EA=1;
while(resetpulse());
writecommandtods18b20(0xcc);
writecommandtods18b20(0x44);
TR0=1;
while(1)
{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result;
TH0=(65536-4000)/256;
TL0=(65536-4000)%256;
if(displaycount==2)
{
P0=displaycode[displaybuf[displaycount]] | 0x80;
}
else
{
P0=displaycode[displaybuf[displaycount]];
}
P2=displaybit[displaycount];
displaycount++;
if(displaycount==8)
{
displaycount=0;
}
timecount++;
if(timecount==150)
{
timecount=0;
while(resetpulse());
writecommandtods18b20(0xcc);
writecommandtods18b20(0xbe);
readdata[0]=readdatafromds18b20();
readdata[1]=readdatafromds18b20();
for(x=0;x<8;x++)
{
displaybuf[x]=16;
}
sflag=0;
if((readdata[1] & 0xf8)!=0x00)
{
sflag=1;
readdata[1]=~readdata[1];
readdata[0]=~readdata[0];
result=readdata[0]+1;
readdata[0]=result;
if(result>255)
{
readdata[1]++;
}
}
readdata[1]=readdata[1]<<4;
readdata[1]=readdata[1] & 0x70;
x=readdata[0];
x=x>>4;
x=x & 0x0f;
readdata[1]=readdata[1] | x;
x=2;
result=readdata[1];
while(result/10)
{
displaybuf[x]=result%10;
result=result/10;
x++;
}
displaybuf[x]=result;
if(sflag==1)
{
displaybuf[x+1]=17;
}
x=readdata[0] & 0x0f;
x=x<<1;
displaybuf[0]=(dotcode[x])%10;
displaybuf[1]=(dotcode[x])/10;
while(resetpulse());
writecommandtods18b20(0xcc);
writecommandtods18b20(0x44);
}
}

11、 4×4 键盘及 8 位数码管显示构成的电子密码锁
用 4×4 组成 0-9 数字键及确认键。

用 8 位数码管组成显示电路提示信息,当输入密码时,只显示“8.”,当密码位数输入完毕按下确认键时,对输入的密码与设定的密码进行比较,若密码正确,则门开,此处用 LED 发光二极管亮一秒钟做为提示,同时发出“叮咚”声;若密码不正确,禁止按键输入 3 秒,同时发出“嘀、嘀”
报警声;若在 3 秒之内仍有按键按下,则禁止按键输入 3 秒被重新禁止。
4. 程序设计内容
(1). 4×4 行列式键盘识别技术:有关这方面内容前面已经讨论过,这里不再重复。
(2). 8 位数码显示,初始化时,显示“P   ”,接着输入最大 6 位数的密码,当密码输入完后,按下确认键,进行密码比较,然后给出相应的信息。在输入密码过程中,显示器只显示“8.”。当数字输入超过 6个时,给出报警信息。在密码输入过程中,若输入错误,可以利用“DEL”键删除刚才输入的错误的数字。
(3). 4×4 行列式键盘的按键功能分布图如图 4.33.2 所示:

5. C 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2.H>
unsigned char ps[]={1,2,3,4,5};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00,0x40,0x73,0xff};
unsigned char dispbuf[8]={18,16,16,16,16,16,16,16};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unsigned char flashcount;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keycount;
unsigned char pslen=5;
unsigned char getps[6];
bit keyoverflag;
bit errorflag;
bit rightflag;
unsigned int second3;
unsigned int aa,bb;
unsigned int cc;
bit okflag;
bit alarmflag;
bit hibitflag;
unsigned char oka,okb;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TMOD=0x0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TR0=1;
ET0=1;
EA=1;
while(1)
{
P3=0xff;
P3_4=0;
temp=P3;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for(i=10;i>0;i--)
for(j=248;j>0;j--);
temp=P3;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 & 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
key=7;
break;
case 0x0d:
key=8;
break;
case 0x0b:
key=9;
break;
case 0x07:
key=10;
break;
}
temp=P3;
P1_1=~P1_1;
if((key>=0) && (key<10))
{
if(keycount<6)
{
getps[keycount]=key;
dispbuf[keycount+2]=19;
}
keycount++;
if(keycount==6)
{
keycount=6;
}
else if(keycount>6)
{
keycount=6;
keyoverflag=1;//key overflow
}
}
else if(key==12)//delete key
{
if(keycount>0)
{
keycount--;
getps[keycount]=0;
dispbuf[keycount+2]=16;
}
else
{
keyoverflag=1;
}
}
else if(key==15)//enter key
{
if(keycount!=pslen)
{
errorflag=1;
rightflag=0;
second3=0;
}
else
{
for(i=0;i<keycount;i++)
{
if(getps[ i]!=ps[ i])
{
i=keycount;
errorflag=1;
rightflag=0;
second3=0;
goto a;
}
}
errorflag=0;
rightflag=1;
a: i=keycount;
}
}
temp=temp & 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 & 0x0f;
}
keyoverflag=0;//?????????
}
}
P3=0xff;
P3_5=0;
temp=P3;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for(i=10;i>0;i--)
for(j=248;j>0;j--);
temp=P3;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 & 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
key=4;
break;
case 0x0d:
key=5;
break;
case 0x0b:
key=6;
break;
case 0x07:
key=11;
break;
}
temp=P3;
P1_1=~P1_1;
if((key>=0) && (key<10))
{
if(keycount<6)
{
getps[keycount]=key;
dispbuf[keycount+2]=19;
}
keycount++;
if(keycount==6)
{
keycount=6;
}
else if(keycount>6)
{
keycount=6;
keyoverflag=1;//key overflow
}
}
else if(key==12)//delete key
{
if(keycount>0)
{
keycount--;
getps[keycount]=0;
dispbuf[keycount+2]=16;
}
else
{
keyoverflag=1;
}
}
else if(key==15)//enter key
{
if(keycount!=pslen)
{
errorflag=1;
rightflag=0;
second3=0;
}
else
{
for(i=0;i<keycount;i++)
{
if(getps[ i]!=ps[ i])
{
i=keycount;
errorflag=1;
rightflag=0;
second3=0;
goto a4;
}
}
errorflag=0;
rightflag=1;
a4: i=keycount;
}
}
temp=temp & 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 & 0x0f;
}
keyoverflag=0;//?????????
}
}
P3=0xff;
P3_6=0;
temp=P3;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for(i=10;i>0;i--)
for(j=248;j>0;j--);
temp=P3;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 & 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
key=1;
break;
case 0x0d:
key=2;
break;
case 0x0b:
key=3;
break;
case 0x07:
key=12;
break;
}
temp=P3;
P1_1=~P1_1;
if((key>=0) && (key<10))
{
if(keycount<6)
{
getps[keycount]=key;
dispbuf[keycount+2]=19;
}
keycount++;
if(keycount==6)
{
keycount=6;
}
else if(keycount>6)
{
keycount=6;
keyoverflag=1;//key overflow
}
}
else if(key==12)//delete key
{
if(keycount>0)
{
keycount--;
getps[keycount]=0;
dispbuf[keycount+2]=16;
}
else
{
keyoverflag=1;
}
}
else if(key==15)//enter key
{
if(keycount!=pslen)
{
errorflag=1;
rightflag=0;
second3=0;
}
else
{
for(i=0;i<keycount;i++)
{
if(getps[ i]!=ps[ i])
{
i=keycount;
errorflag=1;
rightflag=0;
second3=0;
goto a3;
}
}
errorflag=0;
rightflag=1;
a3: i=keycount;
}
}
temp=temp & 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 & 0x0f;
}
keyoverflag=0;//?????????
}
}
P3=0xff;
P3_7=0;
temp=P3;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for(i=10;i>0;i--)
for(j=248;j>0;j--);
temp=P3;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 & 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
key=0;
break;
case 0x0d:
key=13;
break;
case 0x0b;
key=14;
break;
case 0x07:
key=15;
break;
}
temp=P3;
P1_1=~P1_1;
if((key>=0) && (key<10))
{
if(keycount<6)
{
getps[keycount]=key;
dispbuf[keycount+2]=19;
}
keycount++;
if(keycount==6)
{
keycount=6;
}
else if(keycount>6)
{
keycount=6;
keyoverflag=1;//key overflow
}
}
else if(key==12)//delete key
{
if(keycount>0)
{
keycount--;
getps[keycount]=0;
dispbuf[keycount+2]=16;
}
else
{
keyoverflag=1;
}
}
else if(key==15)//enter key
{
if(keycount!=pslen)
{
errorflag=1;
rightflag=0;
second3=0;
}
else
{
for(i=0;i<keycount;i++)
{
if(getps[ i]!=ps[ i])
{
i=keycount;
errorflag=1;
rightflag=0;
second3=0;
goto a2;
}
}
errorflag=0;
rightflag=1;
a2: i=keycount;
}
}
temp=temp & 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 & 0x0f;
}
keyoverflag=0;//?????????
}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flashcount++;
if(flashcount==8)
{
flashcount=0;
P0=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dispcount];
dispcount++;
if(dispcount==8)
{
dispcount=0;
}
}
if((errorflag==1) && (rightflag==0))
{
bb++;
if(bb==800)
{
bb=0;
alarmflag=~alarmflag;
}
if(alarmflag==1)//sound alarm signal
{
P1_7=~P1_7;
}
aa++;
if(aa==800)//light alarm signal
{
aa=0;
P1_0=~P1_0;
}
second3++;
if(second3==6400)
{
second3=0;
errorflag=0;
rightflag=0;
alarmflag=0;
bb=0;
aa=0;
}
}
else if((errorflag==0) && (rightflag==1))
{
P1_0=0;
cc++;
if(cc<1000)
{
okflag=1;
}
else if(cc<2000)
{
okflag=0;
}
else
{
errorflag=0;
rightflag=0;
P1_7=1;
cc=0;
oka=0;
okb=0;
okflag=0;
P1_0=1;
}
if(okflag==1)
{
oka++;
if(oka==2)
{
oka=0;
P1_7=~P1_7;
}
}
else
{
okb++;
if(okb==3)
{
okb=0;
P1_7=~P1_7;
}
}
}
if(keyoverflag==1)
{
P1_7=~P1_7;
}
}

12. 6 位数显频率计数器
1. 实验任务
利用 AT89S51 单片机的 T0、T1 的定时计数器功能,来完成对输入的信号进行频率计数,计数的频率结果通过 8 位动态数码管显示出来。要求能够对0-250KHZ 的信号频率进行准确计数,计数误差不超过±1HZ。
3. 程序设计内容
(1). 定时/计数器 T0 和 T1 的工作方式设置,由图可知,T0 是工作在计数状态下,对输入的频率信号进行计数,但对工作在计数状态下的T0,最大计数值为 fOSC/24,由于 fOSC=12MHz,因此:T0 的最大计数频率为250KHz。对于频率的概念就是在一秒只数脉冲的个数,即为频率值。
所以 T1 工作在定时状态下,每定时 1 秒中到,就停止 T0 的计数,而从 T0 的计数单元中读取计数的数值,然后进行数据处理。送到数码管显示出来。
(2). T1 工作在定时状态下,最大定时时间为 65ms,达不到 1 秒的定时,所
以采用定时 50ms,共定时 20 次,即可完成 1 秒的定时功能。

. C 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2.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40};
unsigned char dispbuf[8]={0,0,0,0,0,0,10,10};
unsigned char temp[8];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unsigned char T0count;
unsigned char timecount;
bit flag;
unsigned long x;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TMOD=0x15;
TH0=0;
TL0=0;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256;
TR1=1;
TR0=1;
ET0=1;
ET1=1;
EA=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x=T0count*65536+TH0*256+TL0;
for(i=0;i<8;i++)
{
temp[ i]=0;
}
i=0;
while(x/10)
{
temp[ i]=x%10;
x=x/10;
i++;
}
temp[ i]=x;
for(i=0;i<6;i++)
{
dispbuf[ i]=temp[ i];
}
timecount=0;
T0count=0;
TH0=0;
TL0=0;
TR0=1;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0count++;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256;
timecount++;
if(timecount==250)
{
TR0=0;
timecount=0;
flag=1;
}
P0=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dispcount];
dispcount++;
if(dispcount==8)
{
dispcount=0;
}
}

13、LCD驱动程序

根据原理图设计LCD1602液晶显示电路的驱动程序:
/********************************
FILE NAME:        LCD1602.c
CHIP TYPE:        AT89C51
CLOCK FREQUENCY:  12MHZ
IDE:              VSMStudio
COMPILER:         IAR for 8051
TIME:             7/ 2012
********************************/

#include "ioAT89C51.h"
#include "intrinsics.h"

// Define P3 pins
#define DATA_BUS  (P0);数据总线P0
#define RS  (P2_bit.P2_0);P2.0
#define RW (P2_bit.P2_1) ;P2.1
#define E    (P2_bit.P2_2);P2.2

// Define new types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无符号字符型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无符号整型

// Function Prototypes
void check_busy(void);检查忙信号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写指令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写数据
void LCD_init(void);LCD初始化
void string(uchar ad ,uchar *s);
void lcd_test(void);测试函数
void delay(uint);延时函数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LCD_init();
   while(1)
    { string(0x80,"Have a nice day!");
      string(0xC0,"  Proteus VSM");
      delay(100);
      write_command(0x01);
      delay(100);
    }
}

/*******************************************
    LCD1602 Driver mapped as IO peripheral
*******************************************/
// Delay,延时
void delay(uint j)
{ uchar i = 60;
   for(; j>0; j--)
    { while(--i);
      i = 59;
      while(--i);
      i = 60;
    }
}

// Test the Busy bit,测试忙位BF
void check_busy(void)
{ do
    { DATA_BUS = 0xff;
      E = 0;
      RS = 0;
      RW = 1;
      E = 1;高电平
      __no_operation();
    } while(DATA_BUS & 0x80);
   E = 0;
}

// Write a command,写指令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 check_busy();
   E = 0;
   RS = 0;
   RW = 0;
   DATA_BUS = com;
   E = 1;
   __no_operation();
   E = 0;下降沿
   delay(1);
}

// Write Data,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
{ check_busy();
   E = 0;
   RS = 1;
   RW = 0;
   DATA_BUS = data;
   E = 1;
   __no_operation();
   E = 0;
   delay(1);
}

// Initialize LCD controller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command(0x38); // 8-bits, 2 lines, 7x5 dots
   write_command(0x0C); // no cursor, no blink, //enable display
   write_command(0x06); // auto-INCrement on
   write_command(0x01); // clear screen
   delay(1);
}

// Display a string
void string(uchar ad, uchar *s)
{ write_command(ad);
   while(*s>0)
    { write_data(*s++);
      delay(100);
    }
}

; LCD Display Driver Demo.
; Timing code assumes 1.2MHz Clock

;LCD Registers addresses
LCD_CMD_WR              EQU               00H
LCD_DATA_WR              EQU              01H
LCD_BUSY_RD              EQU              02H
LCD_DATA_RD              EQU              03H

;LCD Commands
LCD_CLS                                EQU              01
LCD_HOME                      EQU              02
LCD_SETMODE                  EQU              04
LCD_SETVISIBLE              EQU              08
LCD_SHIFT                      EQU              16
LCD_SETFUNCTION              EQU              32
LCD_SETCGADDR              EQU              64
LCD_SETDDADDR              EQU              128
;Reset vector
              ORG 0000h
              JMP start;//Start of the program
              ORG 0100h
string1a:DB ' !! A M A Z I N G !! '
              DB 0
string1b:DB '!! A M A Z I N G !! '
              DB 0
string2:DB ' A virtual LM032L... '
              DB 0
string3:DB ' driven by a virtual '
              DB 0
string4:DB '   8051 processor!'
              DB 0
start:              MOV A,#038h; 8位2行,5*7点阵
              CALL wrcmd
loop: MOV A,#LCD_SETVISIBLE+6               ;Make the display & blink visible:开显示,光标不闪烁
              CALL wrcmd
              MOV R7,#2
loop2: MOV DPTR,#string1a
              CALL wrstr
              MOV DPTR,#200
              CALL wtms
              MOV A,#LCD_CLS                                          ;Clear screen
              CALL wrcmd
              MOV DPTR,#string1b
              CALL wrstr
              MOV DPTR,#200
              CALL wtms
              MOV A, #LCD_CLS              ;Clear screen
              CALL wrcmd
              DJNZ R7,loop2
              MOV DPTR,#string1a
              CALL wrstr
              MOV DPTR,#400
              CALL wtms
              MOV A,#LCD_SETDDADDR+64
              CALL wrcmd
              MOV DPTR,#string2
              CALL wrslow
              MOV DPTR,#200
              CALL wtms
              MOV A,#LCD_CLS              ;Clear screen
              CALL wrcmd
              MOV DPTR,#string3
              CALL wrslow
    MOV A,#LCD_SETDDADDR+64
              CALL wrcmd
              MOV DPTR,#string4
              CALL wrslow
MOV A,#LCD_SETVISIBLE+7              ;Show the //blink cursor as well.
              CALL wrcmd
              MOV DPTR,#2000
              CALL wtms
              MOV A,#LCD_CLS                                          ;Clear screen
              CALL wrcmd
              JMP loop
;Sub routine to write null terminated string at DPTR in program ram.
wrstr:              MOV R0,#LCD_DATA_WR
wrstr1:              CLR A
              MOVC A,@A+DPTR
              JZ wrstr2
              MOVX @R0,A
              CALL wtbusy
              INC DPTR
              PUSH DPL
              PUSH DPH
              POP DPH
              POP DPL
              JMP wrstr1
wrstr2:              RET
;Sub routine to write null terminated string at DPTR in program ram. Slowly
wrslow:              MOV R0,#LCD_DATA_WR
wrslw1:              CLR A
              MOVc A,@A+DPTR
              JZ wrslw2
              MOVX @R0,A
              CALL wtbusy
              INC DPTR
              PUSH DPL
              PUSH DPH
    MOV DPTR,#100
    CALL wtms
              POP DPH
              POP DPL
              JMP wrslw1
wrslw2:              RET
;Sub routine to write command:
wrcmd:              MOV R0,#LCD_CMD_WR
              MOVX @R0,A
              JMP wtbusy
;Sub routine to write character:
wrchar:              MOV R0,#LCD_DATA_WR
              MOVX @R0,A
;Subroutine to wait for busy clear
wtbusy: MOV R1,#LCD_BUSY_RD
              MOVX A,@r1
              JB ACC.7,wtbusy
              RET
;Wait for number of seconds in A
wtsec:              PUSH ACC
              CALL wtms
              POP ACC
              DEC A
              JNZ wtsec
              RET

;Wait for number of milliseconds in DPTR
wtms:   XRL DPL,#0FFh                                          ;Can't do DEC DPTR, so do the loop by forming 2's complement
              XRL DPH,#0FFh;and INCrementing instead.
              INC DPTR
wtms1:MOV TL0,#09Ch              ;100 ticks before overflow = 1ms at 1.2MHz Clock
                MOV TH0,#0FFh
                MOV TMOD,#1                                          ;Timer 0 mode 1
              SETB TCON.4                                          ;Timer 0 runs
wtms2:              JNB TCON.5,wtms2
              CLR TCON.4                                          ;Timer 0 stops
              CLR TCON.5
              INC DPTR
              MOV A,DPL
              ORL A,DPH
              JNZ wtms1
              RET
              END

网友A(2018-12-28):
谢谢提供资料分享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