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lua操作串口详解

楼主(2018-11-05):
通过使用串口助手发送”open”打开继电器;通过发送”close”关闭继电器;并把接收串口的数据再发回串口助手

这里我们创建两个 .lua文件init.luauart.lua文件
首先通过在init.lua文件中使用dofile()加载uart.lua文件
怎么知道这个文件是否成功加载呢?通过在uart.lua文件中打印信息就知道了
还可以这样使用;通过使用字符串的连接符”..”
uart.lua文件:
str1 = "dofile"
str2 = " uart.lua"
print(str1..str2)
uart.lua文件结束
还可以这样操作;luaif..esleif then ...end 的使用
uart.lua文件:
str1 = "dofile"
str2 = " uart.lua"
print(str1..str2)
if str1=="dofile" then
    print("hello 8266")
elseif str1=="everyoneone" then
    print("hello everyone")
else
    print("end uart.lua")
End
uart.lua文件结束
我们修改下str1 = “everyone”
再次修改str1 = "file is"
查看串口配置信息
init.lua文件:
print(uart.getconfig(0))
LED_Pin=4
Relay = 1
gpio.mode(LED_Pin, gpio.OUTPUT)
gpio.mode(Relay, gpio.OUTPUT)
gpio.write(LED_Pin, 1)
gpio.write(Relay, 0)
tmr.alarm(0,2000,0,function()
    dofile("uart.lua")
end)
init.lua文件结束
6. 我只想查看串口某个信息;lua中变量不赋值直接使用默认为空(nil)
直接在串口接收中使用判断,此时发送首字符带12的字符同样可以控制继电器
因为串口通过中断一个一个字符接收,当接收第一个字符就控制了继电器
这样同样可以控制继电器,那么问题就来了如何精确的判断指令控制继电器
下面开始编写通过串口助手控制继电器的lua程序
init.lua文件:
LED_Pin=4
Relay = 1
gpio.mode(LED_Pin, gpio.OUTPUT)
gpio.mode(Relay, gpio.OUTPUT)
gpio.write(LED_Pin, 1)
gpio.write(Relay, 0)
tmr.alarm(0,2000,0,function()
    dofile("uart.lua")
end)
init.lua文件结束
uart.lua文件:
print("dofile uart.lua ok")
UartReceData = ""
UartReceCnt = 0
UartReceDatastat = false
UartReceTempCnt = 0
uart.on("data",0,function(data)
    UartReceData = UartReceData..data
    UartReceCnt = 0;
    UartReceDatastat = true
end,1)
tmr.alarm(1,10,1,function()
    if UartReceDatastat == true then
       UartReceCnt = UartReceCnt+1;
       if  UartReceCnt>=10 then
           UartReceCnt=0
           UartReceDatastat = false
           uart.write(0,UartReceData)
           if  UartReceData=="open" then
               gpio.write(Relay,1)
           end
           if  UartReceData=="close" then
               gpio.write(Relay,0)
           end
           UartReceData = ""
        end
    end
end)
uart.lua文件结束

下面我们打开串口调试助手(不要用开发工具带的,它默认在数据后加东西)
关闭继电器发生close
试下发生其他数据:
函数介绍
1uart.on(method, [number/end_char], [function], [run_input])设置回调函数以处理UART事件
参数:
method: “data” 表示已在UART上收到数据
number/end_char:  n=0---表示将接收缓存中的每个字节
n<255,则在接收到n个字符时调用回调
如果一个字符”c”,则在遇到”c”时调用回调,或者收到n=255  function回调函数,事件”data”有一个回调如下:function(data) end
run_input: 01 ;0---UART的输入将不会进入lua解释器,可以接受二进制数据
1---UART的输入将进入lua解释器并运行
返回值:nil

(2uart.write(id, data1 [, data2, ...]) 将字符串或字节写入UART
参数:  id:  UART  id (01)
                                   data1:  通过UART发送的字符串或者字节
返回值:nil
(3) uart.getconfig(id)返回UART的当前配置参数
参数: UART id01
                     返回:返回四个值 baud,databits,parity,stopbits

交流QQ: 1813763867
QQ群:455163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