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702与单片机读卡写卡通讯程序源码+说明+注意事项+资料下载

楼主(2018-11-05):
51单片机驱动FM1702实现读写卡的资料包分享:

FM1702天线设计与电路设计及编程指南等:

程序使用说明:
1.程序用到的数码管、FM1702、按键的所有引脚均有定义,如果用户按照这个定义,程序上电后应该是数  码管无显示内容。
2.当有卡片靠近后,数码管先显示卡号序列号的高两位,显示大约2秒,然后读取卡片的块8的数值并显示
  显示时间大约为6秒
3.按键是双功能键。按键2和3是充值和刷卡键,4是确认键,只有先按2或者3然后按4,否则直接按4程序  不会反应。当按了4后,此时按键2和3就变成增值或者减值按键,同时短按一下是增1或者减1,长按是  增10或者减10.确认了数值后,再次按4键,程序会根据你按得是充值键还是刷卡键进行响应的加或减运  算,并将运算后得值写入块8,然后再次读取,并显示在数码管上。在你按键确认数值之前,数码管会  显示当前你的按键值是多少。
4.总结使用流程就是:放卡到读卡器—按动2或3键—按4—再按2或3(长按短按效果不一样,数码管会显  示)—再按4—卡拿开

不足之处:
1.没有用到芯片自带的E2PROM,所以程序没有它的读写程序。
2.没有用到卡的自增自减运算函数,这个涉及卡的控制字符,卡的资料有详细,所以也没写
3.防衝突没有实现那种公平的防衝突,此程序实现的是随机选卡

注意事项:
网上关于射频卡的资料很多关键的地方都没有说明,类似SPI时序,寄存器读写指令,FIFO读写时间等等,所以下列几点一定要注意,这是我在做这个时遇到的问题。
1.首先,spi时序,注意读时和写时的sck,以及左移函数的位置,很重要。也可以把SPI的读和写分开写  ,会的自己试一下。
2.1702的寄存器读写并不是单纯的把寄存器地址写进去,而是有一定规则的。不论读写,寄存器都是先左  移一位,即有效的六位地址(做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麽是六位)处于一个字节的中间,最低位不论读写  都为0,高位当读时是1,写时是0,这点非常重要,查遍所有资料,都没有这点。
3.1702初始化时,按照pdf所给的启动步骤来,当时我觉得最后一条转换线性寻址好像没用到,所以没写  ,结果怎麽也不好使,后来一加,什麽都好使了。这也是很关键的一点。
4.延时问题,当FIFO有数据要发送或者接受时,启动0x1e命令后,根据FIFO字节数要加适当延时,这是很  关键的点,具体参考程序。

   大致就这些了,程序实现的功能比较简单,后续我也许会加上12864,做成一个界面化的带密码修改,以及卡的识别的小型一卡通系统,类似于学校那种什麽饭卡、交通、图书馆、水卡的东西,如果做的话,我会把后续的传上来。敬请期待....

5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FM17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buff[16];                               //发送FIFO缓存
uchar Jbuff[16];                              //接收FIFO缓存
uchar UID[7];                                      //卡型及卡号
uchar Data[4];                                  //按键值存储区
uchar code  seg[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数码管段选对应0~f
uchar count=0           ;                         //按键回传的值
uchar shuaka,chongzhi,keyflag=0;
sbit k2=P3^5;                                         //充值‘加值键(实现加1或者加10)
sbit k3=P3^2;                                         //刷卡’减值键(实现减1或者减10)
sbit k4=P3^3;                                       //确认键
sbit nWR=P2^4;                                      //74hc373片选
/*****************1702函数声明**************************/
uchar spi(uchar m);
void  fifo_clear();
void  resig_write(uchar reg,uchar da);
uchar resig_read(uchar reg);
uchar  fifo_read(uchar count,uchar *s);
void  fifo_write(uchar count,uchar *s);
uchar inti_1702();
void  card_halt();
uchar request();
uchar card_anticoll();
uchar card_select();
uchar card_authtication(uchar m)         ;
uchar card_read(uchar m);
uchar card_write(uchar m);
uchar loadkey();
void  delay(uchar m);
/********************按键显示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
void keyscan() ;
void  data1deal() ;
void  data2deal(uchar m);
void lcdclear();
/***********************子函数解释******************/
/*********************************************************/
//解释: 这是spi总线的读写时序,所有的寄存器操作基于此时序,非常重要
//
//
//输入:要写入的16进制参数
//
//
//输出:内部传回的16进制参数
//
/********************************************************/
uchar spi(uchar m)
{
        uchar i,temp=0;
        for(i=0;i<8;i++)
        {
                sck=0;
                if(m&0x80)
                mosi=1;
                else
                mosi=0;
                m<<=1;
                sck=1;
                temp<<=1;
                if(miso)
                temp|=0x01;

        }
        sck=0;
        mosi=0;
        return  temp;
}
/*********************************************************/
//解释:写寄存器函数
//
//
//输入:寄存器地址 以及要写入的参数
//
//
//输出:
//
//注意!!在所有的资料中都没有给出寄存器寻址时的格式,下边的有,看仔细了,如果连寄存器都找不到,后边的就不用看了
/********************************************************/
void resig_write(uchar reg,uchar da)
{
        sck=0;
        reg<<=1;
        cs=0;
        reg=reg&0x7e;
        spi(reg);
        spi(da);
        cs=1;
}
/*********************************************************/
//解释:读寄存器函数
//
//
//输入:寄存器地址
//
//
//输出:该寄存器目前的值
//
//注意!!读写寄存器时指令不一样,仔细看。
/********************************************************/
uchar resig_read(uchar reg)
{
        uchar temp;
        sck=0;
        _nop_();
        _nop_();
        cs=0;
        reg<<=1;
        reg|=0x80;
        spi(reg);
        temp=spi(0x00);
        cs=1;
        return temp;

}
/*********************************************************/
//解释:FIFO缓衝器的读函数
//
//
//输入:读取的字节个数 ,返回的值存放首地址
//
//
//输出:读成功的话会返回真值,否则返回0
//
//
/********************************************************/
uchar fifo_read(uchar count,uchar *s)
{
        uchar i,temp;
        temp=resig_read(FIFOLength);
        if(temp<count)
        return  0;
        else
        {
                for(i=0;i<count;i++)
                {
                        temp=resig_read(FIFODaTa);
                        *(s+i)=temp;
                }
        }
        return 1;
}
/*********************************************************/
//解释:FIFO缓衝器的写函数
//
//
//输入:写入的字节个数 ,要写入的值的存放首地址
//
//
//输出:
//
//
/********************************************************/
void fifo_write(uchar count,uchar *s)
{
        uchar i,temp;
        for(i=0;i<count;i++)
        {
                temp=*(s+i);
                resig_write(FIFODaTa,temp);
        }
}
/*********************************************************/
//解释:芯片FM1702初始化函数
//
//
//输入:
//
//
//输出:初始化成功的话返回真值,否则返回0
//
//
//注意:初始化步骤非常重要,一定要按照使用手册的启动步骤来,参考所给pdf
/********************************************************/
uchar  inti_1702()
{
        uchar temp,i;
        FM1702rst=1;
        mosi=1;
        sck=1;
    delay(20);
        FM1702rst=0;
        delay(20);
        while(resig_read(Command));
        resig_write(0x00,0x80);
        temp=resig_read(Command);
        while(temp);
        resig_write(0x00,0x00);                                           //切换到线性寻址(此命令非常重要,否则无法启动发送 )
        resig_write(TimerClock,0x0b);                           //address 2AH    /* 定时器週期设置寄存器 */
        resig_write(TimerControl,0x02);                           //address 2BH        /* 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
        resig_write(TimerReload,0x42);                       //address 2CH    /* 定时器初值寄存器 */
        resig_write(InterruptEn,0x7f);                    //address 06H    /* 中断使能/禁止寄存器 */
        resig_write(InterruptRq,0x7f);          //address 07H    /* 中断请求标识寄存器 */
        resig_write(MFOUTSelect,0x02);                    //address 26H    /* mf OUT 选择配置寄存器 */
        resig_write(TxControl,0x5b);                    //address 11H    /* 发送控制寄存器 */
        resig_write(RxControl2,0x01);
        resig_write(RxWait,0x07);
           for(i=0;i<16;i++)
        {
                Fbuff[i]=0;
                Jbuff[i]=0;
        }
        lcdclear() ;
        if(temp==0x0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解释:延时函数,单次延时为5ms
//
//
//输入:要延时的次数
//
//
//输出:
//
//
/********************************************************/
void delay(uchar m)    //单次定时为10ms
{
        TMOD=0x01;
        while(m--)
                {
                          TH0=0xfe;
                         TL0=0x33 ;
                        TR0=1;
                        while(!TF0);
                        TF0=0;
                        TR0=0;
                }

}
/*********************************************************/
//解释:卡的回应函数,判断是否有卡在读写器跟前
//
//
//输入:
//
//
//输出:如果有卡在的话返回真值,否则返回0
//
//
/********************************************************/
uchar  request()
{
        uchar  temp;
        resig_write(CRCResultLSB,0x63);
        resig_write(CWConductance,0x3f);
        resig_write(BitFraming,0x07);
        resig_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3);
        temp=resig_read(Control);
        temp=temp&0x7f;
        resig_write(Control,temp);
        resig_read(FIFOLength);
        temp=resig_read(Control);
        temp=temp|0x01;
        resig_write(Control,temp);
        Fbuff[0]=0x52;
        fifo_write(1,Fbuff);
        resig_write(Command,0x1e);
        delay(1);
        temp=resig_read(FIFOLength);
        if(temp==0x02)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解释:防衝突函数 (我所做的此函数没有手册的那种功能,只是实现了单卡交易功能)
//
//
//输入:
//
//
//输出:防衝突成功的话返回真值,否则返回0
//
//实现功能:如果有多张卡在读卡器区域,只选中一张,并读取验证这张卡的ID,然后存储
/********************************************************/
uchar card_anticoll()                                                        //防衝突函数
{
        uchar temp,i;
        resig_write(DecoderControl,0x28);
        resig_write(Control,0x08);
        resig_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3);
        temp=resig_read(Control);
        temp=temp|0x01;
        resig_write(Control,temp);
        Fbuff[0]=0x93;
        Fbuff[1]=0x20;
        fifo_write(2,Fbuff);
        resig_write(Command,0x1e);
        delay(2);
        temp=resig_read(FIFOLength);
        if(temp==0x05)
        {
                temp=0;
                fifo_read(5,UID);
                delay(1);
                for(i=0;i<5;i++)
                {
                        temp=temp^UID[i];
                }
                if(temp==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else
                 return 0;
}
/*********************************************************/
//解释:选卡函数
//
//
//输入:
//
//
//输出:选卡成功的话返回真值,否则返回0
//
//实现功能:将要交易的卡号发给卡,如果回应正确则选卡成功
/********************************************************/
uchar   card_select()
{
        uchar i,temp;
        resig_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f);
        resig_write(Control,0x08);
        temp=resig_read(Control);
        temp=temp|0x01;
        resig_write(Control,temp);
        Fbuff[0]=0x93;
        Fbuff[1]=0x70;
        for(i=0;i<5;i++)
        {
                Fbuff[i+2]=UID[i];
        }
        fifo_write(7,Fbuff);
        resig_write(Command,0x1e);
        delay(2);
        temp=resig_read(FIFOLength);
        if(temp==0x01)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
//解释:三重认证函数
//
//
//输入:要操作的块号
//
//
//输出:如果三重认证的话返回真值,否则返回0
//
//实现功能:这是卡片与读卡器之间的默认通信协议,次程序执行成功后才可以与卡进行交易
/********************************************************/
uchar    card_authtication(uchar m)
{
        uchar i,temp;
        temp=resig_read(Control);
        temp=temp|0x01;
        resig_write(Control,temp);
        Fbuff[0]=0x60;
        Fbuff[1]=m;
        for(i=0;i<4;i++)
        {
                Fbuff[i+2]=UID[i];
        }
        fifo_write(6,Fbuff);
        resig_write(InterruptEn,0xa5);
        resig_write(Command,0x0c);
        delay(2);
        temp=resig_read(SecondaryStatus);
        temp=temp&0x07;
        if(temp==0)
        {
                temp=resig_read(Control);
                temp=temp|0x01;
                resig_write(Control,temp);
                resig_write(InterruptEn,0xa4);
                resig_write(Command,0x14);
                delay(2);
                temp=temp=resig_read(Control);
                temp&=0x08;
                if(temp==0x08)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return  0;
}
/*********************************************************/
//解释:读卡函数
//
//
//输入:要读的考号
//
//
//输出:读卡成功的话返回真值,否则返回0
//
//实现功能:读取指定卡号的内容,并传送给FIFO
/********************************************************/
uchar card_read(uchar m)
{
        uchar temp;
        temp=resig_read(Control);
        temp=temp|0x01;
        resig_write(Control,temp);
        resig_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f);
        temp=resig_read(Control);
        temp=temp|0x01;
        resig_write(Control,temp);
        Fbuff[0]=0x30;
        Fbuff[1]=m;
        fifo_write(2,Fbuff);
        resig_write(Command,0x1e);
        delay(0x04);
        temp=resig_read(FIFOLength);
        if(temp==16)
        {

                fifo_read(16,Jbuff);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解释:写卡函数
//
//
//输入:要写入的卡号
//
//
//输出:写卡成功的话返回真值,否则返回0
//
//实现功能:将发送缓衝区的数据写入指定的块号
/********************************************************/
uchar  card_write(uchar m)
{
        uchar temp;
        temp=resig_read(Control);
        temp=temp|0x01;
        resig_write(Control,temp);
        Fbuff[0]=0xA0;
        Fbuff[1]=m;
        fifo_write(2,Fbuff);
        resig_write(Command,0x1e);
        delay(2);
        temp=resig_read(FIFOLength);
        if(temp==1)
        {
                temp=resig_read(Control);
                temp=temp|0x01;
                resig_write(Control,temp);
                Fbuff[0]=Jbuff[0];
                fifo_write(16,Fbuff);
                resig_write(Command,0x1e);
                delay(10);
                temp=resig_read(FIFOLength);
                if(temp==1)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else
        return 0;
}
/*********************************************************/
//解释:加载密匙函数
//
//
//输入:
//
//
//输出:成功的话返回真值,否则返回0
//
//实现功能:建立与卡通信协议的第一步,将密匙发送给卡,验证密匙是否成功,成功的话执行三重认证
/********************************************************/
uchar loadkey()
{
        uchar temp;
        temp=resig_read(Control);
        temp=temp|0x01;
        resig_write(Control,temp);
        fifo_write(12,changekey);
        resig_write(Command,0x19);
        delay(3);
        temp=resig_read(ErrorFlag);
        if(temp==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解释:设置卡的暂停态函数
//
//
//输入:
//
//
//输出:执行成功的话返回真值,否则返回0
//
//实现功能:将卡设置为终止交易态,若要再次交易必须从头重新开始认证
/********************************************************/
void  card_halt()
{
        uchar temp;
        resig_write(InterruptEn,0x7f);
        resig_write(InterruptRq,0x7f);
        resig_write(Command,0x00);
        temp=resig_read(Control);
        temp=temp|0x01;
        resig_write(Control,temp);
        Fbuff[0]=0x50;
        Fbuff[1]=0x00;
        fifo_write(2,Fbuff);
        resig_write(InterruptEn,0xbd);
        resig_write(Command,0x1e);
        delay(2);
}
/****************按键显示子函数解释********************/
/*********************************************************/
//解释:卡的高两位序列号函数
//
//
//输入:
//
//
//输出:
//
//实现功能:将卡的高两位序列号处理为16进制后存放在相应显示区
/********************************************************/
void  data1deal()     //序列号处理
{
        uchar temp,i;
        for(i=0;i<4;i++)
        Data[i]=0;
        temp=UID[3];
        Data[1]=temp/16;
           Data[0]=temp%16;
        temp=UID[2];
        Data[3]=temp/16;
           Data[2]=temp%16;
}
/*********************************************************/
//解释:显示数据处理函数
//
//
//输入:
//
//
//输出:
//
//实现功能:将要现实的数据处理为10进制后存放在相应显示区
/********************************************************/
void  data2deal(uchar m)     //显示数据及按键处理
{
        uchar i,temp;
        for(i=0;i<4;i++)
        Data[i]=0;
        temp=m;
        Data[0]=temp%10;
        Data[1]=temp%100/10;
        Data[2]=temp/100;
}
/*********************************************************/
//解释:按键扫描函数
//
//
//输入:
//
//
//输出:输出相应的交易种类以及交易数额(会在说明裡做详细说明)
//
//
/********************************************************/
void keyscan()
{
        if(k2==0||k3==0)
        {
                if(k2==0)
                {
                        delay(100);
                        if(k2==0)
                        delay(250);
                        if(keyflag==1)
                        {
                                if(k2==1)
                                {
                                        if(count==255)
                                        count=0         ;
                                        else
                                        count++;
                                }
                                if(k2==0)
                                {
                                        while(!k2)
                                        display();
                                        if(count>=246)
                                        count=count+11;
                                        else
                                        count=count+10;
                                }
                        }
                        else
                        {
                                chongzhi=1;
                                shuaka=0;
                        }
                }
                if(k3==0)
                {
                        delay(100);
                        if(k3==0)
                        delay(250);
                        if(keyflag==1)
                        {
                                if(k3==1)
                                {
                                        if(count==0)
                                        count=255;
                                        else
                                        count--;
                                }
                                if(k3==0)
                                {
                                        while(!k3)
                                        display();
                                        if(count<=9)
                                        count=245+count;
                                        else
                                        count=count-10;
                                }
                        }
                        else
                        {
                                shuaka=1;
                                chongzhi=0;
                        }

                }
        }
        if(k4==0)
                {
                        delay(180);
                        if(k4==0)
                        keyflag=keyflag+1;
                }
}
/*********************************************************/
//解释:显示函数
//
//
//输入:
//
//
//输出:
//
//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time=0;
        nWR=0;
        P2=0x0f;
        WR=0;
        P0=seg[Data[3]];
        WR=1;
        P2=0X0e;
        time=5000;
        while(time--);

        nWR=0;
        P2=0x0f;
        WR=0;
        P0=seg[Data[2]];
        WR=1;
        P2=0X0d;
        time=5000;
        while(time--);

        nWR=0;
        P2=0x0f;
        WR=0;
        P0=seg[Data[1]];
        WR=1;
        P2=0X0b;
        time=5000;
        while(time--);

        nWR=0;
        P2=0x0f;
        WR=0;
        P0=seg[Data[0]];
        WR=1;
        P2=0X07;
        time=5000;
        while(time--);

}
/*********************************************************/
//解释:lcd清屏函数
//
//
//输入:
//
//
//输出:
//
/********************************************************/
void lcdclear()
{
         nWR=0;
        P2=0x0f;
        WR=0;
        P0=0xff;
        WR=1;
        P2=0X0e;

        nWR=0;
        P2=0x0f;
        WR=0;
        P0=0xff;
        WR=1;
        P2=0X0d;

        nWR=0;
        P2=0x0f;
        WR=0;
        P0=0xff;
        WR=1;
        P2=0X0b;

        nWR=0;
        P2=0x0f;
        WR=0;
        P0=0xff;
        WR=1;
        P2=0X07;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temp,p,i,j;

        temp=inti_1702();
        while(1)
        {
                switch(temp)
                {
                        case 0:        p=inti_1702();if(p) temp++;else temp=0;break;
                        case 1: p=request(); if(p) {temp++;led5=~led5;}else temp=1;break;
                        case 2: p=card_anticoll(); if(p){ temp++;led6=~led6;}else temp=1;break;
                        case 3:        p=card_select(); if(p)  temp++; else temp=1;break;
                        case 4:        p=loadkey();if(p){temp++;led7=~led7;} else temp=1;break;
                        case 5:        p=card_authtication(PICC_BLOCK);if(p){ temp++;led8=~led8;}else temp=1;break;
                        case 6: p=card_read(PICC_BLOCK);
                        if(p)
                        {
                                temp++;
                                data1deal();
                                for(i=0;i<2;i++)
                                for(j=0;j<150;j++)
                                display();
                                data2deal(Jbuff[0]);
                                i=10;
                                j=200;
                                while(i--)
                                {
                                        while(j--)
                                        {        display();
                                                keyscan();
                                                if(shuaka||chongzhi)
                                                {        data2deal(count);
                                                        display();
                                                        if(keyflag==0x02)
                                                        {
                                                                if(shuaka)
                                                                Jbuff[0]=Jbuff[0]-count        ;
                                                                if(chongzhi)
                                                                Jbuff[0]=Jbuff[0]+count;
                                                                keyflag=0;
                                                                shuaka=0;
                                                                chongzhi=0;
                                                                count=0;
                                                                j=0;
                                                                i=0;
                                                        }
                                                          else
                                                        j=100;
                                                }

                                        }
                                }

                        }
                        else
                        temp=0;break;
                        case 7:        p=card_write(PICC_BLOCK);if(p){temp++;led9=~led9;} else temp=0;break;
                        case 8:        p=card_read(PICC_BLOCK);
                        if(p)
                        {
                                temp++;
                                data1deal();
                                for(i=0;i<2;i++)
                                for(j=0;j<150;j++)
                                display();
                                data2deal(Jbuff[0]);
                                i=5;
                                j=200;
                                while(i--)
                                {
                                        while(j--)
                                        display();
                                }
                                lcdclear() ;
                        }
                        else
                        temp=0; break;
                        case 9: card_halt();temp=0;break;
                        default: break;

                }
        }
}

网友A(2020-05-12):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学习,参考参考

网友B(2024-05-14):
太感谢了,代码好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