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单片机时很多指令怎么好记一点

楼主(2018-11-05):
如题~~~~~

网友A:
不用单独去记,看得多了自然就记住了,记不住的可以去查。

网友B:
要老妈多做点好吃,补补脑子。

网友C:
指令多为英语词汇的缩写,还是要背一些电子专业的英语单词,配合查手册,坚持一段时间就熟练了。

网友D:
8051有一百多条指令,看起来好难,实际上并不难
你就抄,书上有的,你就一条一条的抄,8051常用的,也就是在20条左右,只要你每天用心的学三个小时,15左右就可以背下这20来条指令了.然后就马上要自己写几个小程序,延时,流水灯呀什么都行,只要灯能按你想要那样去亮,就说明你理解对了
像MOV这个指令,8051能给你列出18条,你肯定是不能完全的去记住了,MOV A,B  你只要记住MOV是干什么的就行,MOV就是处理后面两个数的,就是把右边的地址里面的数据传送到左边的那个
MOV

网友D:
MOV A,B      ;把B的值传送到A,不在乎A以前的值是多少,指令完成之后A=B
MOV B,A     ;把A的值传送到B,不在乎B以前的值是多少,指令完成之后B=A
MOV A,R0     ;把A的值传送到R0,不在乎A以前的值是多少,指令完成之后A=R0

网友E:
没有捷径,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F:
都是简写

网友F:
指令都是英文单词的简写

网友G:
记英文单词的意思

网友H:
代码多敲敲就可以了,选几个有趣的程序边写边记一两个个星期基本就懂了

网友I:
常用的指令不多,建议C,省很多时间。

网友J:
我觉得还是多看库函数手册,多看多写程序吧

网友K:
多在电脑上调试,熟能生巧,别无他法,调得多自然也就熟了

网友L:
一定要通过多多练习才行,不能靠死记硬背~

网友M:
只有多练习,孰能生巧

网友N:
多看自然熟悉了,同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