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是否可以同时外接三个传感器?

楼主(2018-11-06):
例如 土壤湿度传感器模块,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声音传感器模块,只接一个我还能搞的定,但是要同时实现三个传感器外接 并且实现相应的功能我自己还是头脑空白。所以我想问一下大神们,能否可以实现三个传感器同时外接,并且如何实现,此外关于程序部分,我想在不同的时间实现三个传感器的不同功能,程序该如何编写呢?请大佬帮助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开放3个Port,轮询就可以了

网友B:
轮流处理,时间足够。

网友C:
楼上的各个回复都正确。只要IO头够,不管多少个传感器都可以。思路补充如下:
1、主程序中的主循环中

   监测第一个模块;
   delay_1S
    更新数据;
    刷新LED或LCD显示;
    检测第二个模块
   delayS(n)
   更新数据;
    刷新LED或LCD显示;

    .....

2、上述思路,delay可以根基自已需要来设置,或者不要。LED、LCD显示可以按功能在多个模块监测完,更新变量数量后,只显示一次。

网友D:
别说同时接3个,接30个都可以。你先采集各个传感的数据,然后用定时-中断处理。

网友E:
传感器是信号一般是属于模拟信号,你选51单片机,如果自带AD的,最少需要3个采样端,不同时间实现功能,可以使用定时实现。

网友F:
只要IO口够用MCU速度够快,多少个传感器都可以。
传感器,无非是给传感器发命令,读传感器数据。该中断中断,该轮询轮询,能用中断就不用轮询。

网友G:
你这几个传感器输出的都是模拟量吧,首先你得搭建这几个传感器的硬件采集电路,然后用AD口对采集的数据做处理,根据传感器模块说明书,程序中对采集的电压或者电阻量转换为对应的湿度或者光量、声音。程序架构参加4楼就很好。

网友H:
可以接多个传感器的

网友I(2021-03-08):
所以传感器要接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