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HC-05蓝牙模块

楼主(2018-11-06):
HC-05蓝牙模块在与电脑进行连接时,突然出现问题,之前是可以连上正常使用的,现在在PC端显示连接,但是HC-05模块上的LED灯仍然在闪烁,与未连接状态一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试下能不能通信

网友B:
在电脑上查看蓝牙设置

网友C:
檢查電腦端的藍牙狀態
也檢查HC-05的藍牙狀態

~~~~~~~~~~~~~~~~~~~~~~

网友D:
HC-05连接上也是会闪烁的,只不过变成1秒钟快闪2次
HC-06连接上会常亮不闪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C-05连接上也是会闪烁的,只不过变成1秒钟快闪2次
HC-06连接上会常亮不闪烁

楼上的正解,我昨晚刚刚玩过HC05,和楼主说的问题一样,但是通信不受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脑上查看蓝牙设置

这个蓝牙设置会自己变吗 因为一直没有动过蓝牙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檢查電腦端的藍牙狀態
也檢查HC-05的藍牙狀態

电脑上的蓝牙设置会自己改变吗 因为没有动过蓝牙设置

网友F:
主要看能否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