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_out用万用表量只有0.6v,单片机怎样设置输出模式输出5v呢

楼主(2018-11-06):
这个设置输出模式的单片机代码怎么写呢  继电器不动作

控制继电器24v

控制继电器24v

芯片

芯片
#include<reg52.h>

sbit P_out=P3^6;

void main()
{
     P_out=1;
         while(1);
}

网友A:
1,电源 VCC 电压是多少
2,继电器工作电压多少
3,继电器线圈电阻多少
4,三极管放大倍数多少

网友B:
换个单片机型号,比如89C52试下

网友B:
12C5A60S2需要在循环语句前加端口模式设置,
比如
P1M1=0X00;
P1M0=0XFF;
上边两句是把P1口八个IO口设置推挽输出,如果单独使用一个口,把P1M0=  这个后边的改成所需引脚就可以了

网友C:
R6 820欧再与继电器串联,电流够不够?
从P_out至VCC之间接一只3K的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单片机型号,比如89C52试下
#include<reg52.h>

sbit P_out=P3^6;
unsigned char P1M1;
unsigned char P1M0;
void main()
{
     P_out=1;
         P1M1=0x00;
         P1M0=P_out;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C5A60S2需要在循环语句前加端口模式设置,
比如
P1M1=0X00;
#include<reg52.h>

sbit P_out=P3^6;
unsigned char P1M1;
unsigned char P1M0;
void main()
{
     P_out=1;
         P1M1=0x00;
         P1M0=P_out;
         while(1);
}

单片机本身输出的电压

念之前,望之后 2018/11/6 9:25:20
引脚得设置下

念之前,望之后 2018/11/6 9:26:01
你得看下是开漏还是浮空,推挽?

笨小孩 2018/11/6 9:26:03
是啊我设置的是1啊 我就写了个简单的程序 给了1  想看他动不动

念之前,望之后 2018/11/6 9:26:15
输出模式……

笨小孩 2018/11/6 9:26:22

网友D:
设置为推完输出,驱动能力要是不够就加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C5A60S2需要在循环语句前加端口模式设置,
比如
P1M1=0X00;

都试过了 还是没有输出电压
#include<reg52.h>

sbit P_out=P3^6;
unsigned char P1M0;
void main()
{
     P_out=1;
         P1M0=P_out;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源 VCC 电压是多少
2,继电器工作电压多少
3,继电器线圈电阻多少

1:24伏  2:24伏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C5A60S2需要在循环语句前加端口模式设置,
比如
P1M1=0X00;

我都试过了  还是不正确啊
#include<reg52.h>

sbit P_out=P3^6;
unsigned char P1M0;
void main()
{

         P1M0=P_out;
         P1M0=0X00;
         P1M0=1;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C:
R6 820欧再与继电器串联,电流够不够?
从P_out至VCC之间接一只3K的电阻试试。

我就是想写个一个代码让P_OUT输出一个高电平 控制继电器动作 帮我看看这个代码还有哪里需要改的

网友E:
去掉R6和D3。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P_out=P3^6;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_out=1;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为推完输出,驱动能力要是不够就加上拉

我知道是要设置为推挽输出 但是不知道用代码怎么实现啊 谢谢

网友F:
如果你确认使用的是STC12C5A32S2芯片和所示电路,按下面程序保准能行。
//#include "STC12C5A60S2.H"//如用此头文件,以下两行去掉。
sfr P3M0 = 0xB2;//定义寄存器地址
sfr P3M1 = 0xB1;//定义寄存器地址

sbit P_out=P3^6;

void main()
{
        P3M0 = 0x40;//端口设置推挽
        P3M1 = 0x00;//端口设置推挽
        P_out=1;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确认使用的是STC12C5A32S2芯片和所示电路,按下面程序保准能行。
#include
//#include "STC12C5A60 ...

你好编译无法通过呢  按照你写的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确认使用的是STC12C5A32S2芯片和所示电路,按下面程序保准能行。
#include
//#include "STC12C5A60 ...

麻烦你了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编译无法通过呢  按照你写的编了

如使用STC12C5A60S2.H头文件需要去掉#include<reg52.h>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使用STC12C5A60S2.H头文件需要去掉#include

你好 这样也不行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