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图书信息管理系统的程序源码

楼主(2018-11-06):
源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time.h>
#define M 1000

void choice_1_input_new();                    /*输入新进的图书信息*/
void choice_2_display_all();                  /*显示全部图书信息*/
void choice_3_search_according_name();        /*根据图书名称显示图书的信息*/
void choice_4_delete_according_name();        /*根据图书名称对图书信息进行删除*/
void choice_9_sort_according_list();          /*根据图书库存排序*/
void choice_5_sort_according_name();          /*根据图书价格排序*/
void choice_6_display_high_price();           /*根据价格范围列出图书信息*/
void choice_7_display_according_exitflag();   /*根据存在状态列出图书信息*/
void choice_8_change_book();                  /*修改图书信息*/

typedef struct bookinfo
{
        char number[15];   /*产品编号*/
        char name[30];     /*产品名称*/
        char auther[30];   /*作者*/
        char list[20];     /*类别*/
        float price;       /*单价*/
        char boss[15];     /*出版社信息*/
        char time[10];     /*出版时间*/
        int isExit;        /*库存存在状态*/
}BOOKINFO;

void choice_1_input_new()       /*输入新进的图书信息*/
{
        char choice;
    FILE *p;
    BOOKINFO newbook;
        system("cls") ;
        while(1)
        {
                printf("输入图书编号:");
                scanf("%s",&newbook.number);
                printf("输入图书名称:");
                scanf("%s",&newbook.name);
                printf("输入图书类别:");
                scanf("%s",&newbook.list);
                printf("输入图书单价:");
                scanf("%f",&newbook.price);
                printf("输入其出版社:");
                scanf("%s",&newbook.boss);
                printf("输入图书作者:");
                scanf("%s",&newbook.auther);
                printf("输入出版时间:");
                scanf("%s",&newbook.time);
                printf("输入需要添加的图书数目:");
                scanf("%d",&newbook.isExit);
                printf("是否保存该条数目?(Y/N):");
                choice=getchar();
        while(choice != 'Y'&&choice != 'y'&&choice != 'N'&&choice != 'n')
        choice=getchar();
        if(choice == 'Y'||choice == 'y')
        {
                p=fopen("e:\\bookinfo.txt","ab");
                        fwrite(&newbook,sizeof(BOOKINFO),1,p);
            fclose(p);
            printf("\n该条书目已添加到e:\\bookinfo.txt 文件中!\n");
                }
                else
                {
                        printf("\n该条书目未保存!\n");
                }
                printf("\n是否继续添加书目?(Y/N):");
                choice=getchar();
                while(choice != 'Y'&&choice != 'y'&&choice != 'N'&&choice != 'n')
                choice=getchar();
                if(choice == 'Y'||choice == 'y')
                    continue;
                else
                    break;
        }
}

void choice_2_display_all()             /*显示全部图书信息*/
{
        FILE *p;
        int n;
        BOOKINFO bookinfo[M];
        int booknumber=0;
        system("cls");
        p=fopen("e:\\bookinfo.txt","rb");
        while(!feof(p))
        {
                fread(&bookinfo[booknumber],sizeof(BOOKINFO),1,p);
                booknumber++;
        }
        fclose(p);
        booknumber--;
        if(booknumber==0)
        {
                printf("\n\n\t\t\t       没有任何图书信息!\n\n");
        }
        else
        {
                n=0;
                printf("图书信息如下:\n\n\n");
                printf("\t\t\t\t   图书信息\n\n\n");
                printf("编号    名称      单价     作者    图书库存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图书类别\n\n");
                while(n<booknumber)
                {
                        printf("%-6s%-12s%-8.1f%s       %-2d    %s    %s        %s\n",bookinfo[n].number,bookinfo[n].name,bookinfo[n].price,
                        bookinfo[n].auther,bookinfo[n].isExit,bookinfo[n].boss,bookinfo[n].time,bookinfo[n].list);
                        n++;
                }
        }
        printf("\n\n\n\t\t\t      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getch();
}

void choice_3_search_according_name()             /*根据图书名称显示图书的信息*/
{
        char search[20];
        int n;
        FILE *p;
        char choice;
        BOOKINFO bookinfo[M];
        int booknumber=0;
        system("cls");
        p=fopen("e:\\bookinfo.txt","rb");
        while(!feof(p))
        {
                fread(&bookinfo[booknumber],sizeof(BOOKINFO),1,p);
                booknumber++;
        }
        booknumber--;
        fclose(p);
        while(1)
        {
                printf("输入要查询的书本名称:");
                scanf("%s",&search);
                if(booknumber==0)
                {
                        printf("\t\t\t      书库中没有任何信息!\n\n\n");
                        printf("\t\t\t      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getch();
                        break;
                }
                else
                {
                        for(n=0;n<booknumber;n++)
                                if(strcmp(bookinfo[n].name,search)==0)
                                {
                                        printf("\n\n\t\t\t该书的详细信息如下:\n\n\n");
                                        printf("%-6s%-12s%-8.1f%s       %-2d    %s    %s        %s\n",bookinfo[n].number,bookinfo[n].name,
                                       bookinfo[n].price,bookinfo[n].auther,bookinfo[n].isExit,bookinfo[n].boss,bookinfo[n].time,bookinfo[n].list);
                                break;
                                }
                                if(n>=booknumber)
                                printf("\n\n\t\t\t没有查到该书的任何信息!\n");
                                printf("\n\n是否继续查询?(Y/N):");
                                choice=getchar();
                                while(choice != 'Y'&&choice != 'y'&&choice != 'N'&&choice != 'n')
                                choice=getchar();
                                if(choice == 'Y'||choice == 'y')
                                    continue;
                                else
                                    break;
                }
        }
}

void choice_4_delete_according_name()            /*根据图书名称对图书信息进行删除*/
{
        char search[20];
        int n,i;
        FILE *p;
        char choice;
        BOOKINFO bookinfo[M];
        int booknumber;
        system("cls");
        while(1)
        {
                printf("输入要删除的书本名称:");
                scanf("%s",&search);
                p=fopen("e:\\bookinfo.txt","rb");
                booknumber=0;
                while(!feof(p))
                {
                        fread(&bookinfo[booknumber],sizeof(BOOKINFO),1,p);
                        booknumber++;
                }
                booknumber--;
                fclose(p);
                if(booknumber==0)
                {
                        printf("\t\t\t      书库中没有任何信息!\n\n\n");
                        printf("\t\t\t      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getch();
                        break;
                }
                else
                {
                        for(n=0;n<booknumber;n++)
                                if(strcmp(bookinfo[n].name,search)==0)
                                {
                                break;
                                }
                                if(n>=booknumber)
                                printf("\t\t\t    没有查到该书的任何信息!\n\n");
                                else
                                {
                                        printf("是否确认需要删除该条书目?(Y/N):");
                                        choice=getchar();
                                        while(choice != 'Y'&&choice != 'y'&&choice != 'N'&&choice != 'n')
                                        choice=getchar();
                                        if(choice == 'Y'||choice == 'y')
                                        {
                                                for(i=n;i<booknumber-1;i++)
                                                        bookinfo[i]=bookinfo[i+1];
                                                        booknumber--;
                                                        p=fopen("e:\\bookinfo.txt","wb");
                                                        for(n=0;n<booknumber;n++)
                                                                fwrite(&bookinfo[n],sizeof(BOOKINFO),1,p);
                                                                fclose(p);
                                                                printf("\n\n\n\t\t\t\t       删除成功!\n");
                                        }
                                        else
                                                printf("\n\n该条书目没有被删除!");
                                }
                                printf("\n\n是否继续进行删除操作?(Y/N):");
                                choice=getchar();
                                while(choice != 'Y'&&choice != 'y'&&choice != 'N'&&choice != 'n')
                                choice=getchar();
                                if(choice == 'Y'||choice == 'y')
                                    continue;
                                else
                                    break;
                }
    }
}

void choice_9_sort_according_list()                /*根据图书库存排序*/
{
        FILE *p;
        int m,n;
        BOOKINFO temp;
        BOOKINFO bookinfo[M];
        int booknumber;
        p=fopen("e:\\bookinfo.txt","rb");
        booknumber=0;
        system("cls");
        while(!feof(p))
                {
                        fread(&bookinfo[booknumber],sizeof(BOOKINFO),1,p);
                        booknumber++;
                }
                booknumber--;
                fclose(p);
                if(booknumber==0)
                {
                        printf("\n\n\t\t\t       没有任何图书信息!\n\n");
                }
                else
                {
                        for(m=0;m<booknumber-1;m++)
                                for(n=m+1;n<booknumber;n++)
                                        if(bookinfo[m].isExit<bookinfo[n].isExit)
                                        {
                                                temp=bookinfo[m];
                                                bookinfo[m]=bookinfo[n];
                                                bookinfo[n]=temp;
                                        }
                                        p=fopen("e:\\bookinfo.txt","wb");
                                        for(m=0;m<booknumber;m++)
                                                fwrite(&bookinfo[m],sizeof(BOOKINFO),1,p);
                                                fclose(p);
                                                printf("\n\n完成排序!\n\n");
                                                if(booknumber==0)
                                                {
                                                        printf("\n\n\t\t\t       没有任何图书信息!\n\n");
                                                }
                                                else
                                                {
                                                        n=0;
                                                        printf("图书信息如下:\n\n");
                                                        printf("\t\t\t\t   图书信息\n\n\n");
                                                        printf("编号    名称      单价     作者    图书库存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图书类别\n\n");
                                                        while(n<booknumber)
                                                        {
                                                                printf("%-6s%-12s%-8.1f%s       %-2d    %s    %s        %s\n",bookinfo[n].number,bookinfo[n].name,
                                                                bookinfo[n].price,bookinfo[n].auther,bookinfo[n].isExit,bookinfo[n].boss,bookinfo[n].time,bookinfo[n].list);
                                                                n++;
                                                        }
                                                }
                }
                fclose(p);
                printf("\n\t\t\t      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getch();
}

void choice_5_sort_according_name()                /*根据图书价格排序*/
{
        FILE *p;
        int m,n;
        BOOKINFO temp;
        BOOKINFO bookinfo[M];
        int booknumber;
        p=fopen("e:\\bookinfo.txt","rb");
        booknumber=0;
        system("cls");
        while(!feof(p))
                {
                        fread(&bookinfo[booknumber],sizeof(BOOKINFO),1,p);
                        booknumber++;
                }
                booknumber--;
                fclose(p);
                if(booknumber==0)
                {
                        printf("\n\n\t\t\t       没有任何图书信息!\n\n");
                }
                else
                {
                        for(m=0;m<booknumber-1;m++)
                                for(n=m+1;n<booknumber;n++)
                                        if(bookinfo[m].price>bookinfo[n].price)
                                        {
                                                temp=bookinfo[m];
                                                bookinfo[m]=bookinfo[n];
                                                bookinfo[n]=temp;
                                        }
                                        p=fopen("e:\\bookinfo.txt","wb");
                                        for(m=0;m<booknumber;m++)
                                                fwrite(&bookinfo[m],sizeof(BOOKINFO),1,p);
                                                fclose(p);
                                                printf("\n\n完成排序!\n\n");
                                                if(booknumber==0)
                                                {
                                                        printf("\n\n\t\t\t       没有任何图书信息!\n\n");
                                                }
                                                else
                                                {
                                                        n=0;
                                                        printf("图书信息如下:\n\n");
                                                        printf("\t\t\t\t   图书信息\n\n\n");
                                                        printf("编号    名称      单价     作者    图书库存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图书类别\n\n");
                                                        while(n<booknumber)
                                                        {
                                                                printf("%-6s%-12s%-8.1f%s       %-2d    %s    %s        %s\n",bookinfo[n].number,bookinfo[n].name,
                                                                bookinfo[n].price,bookinfo[n].auther,bookinfo[n].isExit,bookinfo[n].boss,bookinfo[n].time,bookinfo[n].list);
                                                                n++;
                                                        }
                                                }
                }
                fclose(p);
                printf("\n\t\t\t      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getch();
}

void choice_6_display_high_price()            /*根据价格范围列出图书信息*/
{
        float price;
        FILE *p;
        int n;
        int count=0;
        BOOKINFO bookinfo[M];
        int booknumber;
        system("cls");
        printf("请输入价格:");
        scanf("%f",&price);
        p=fopen("e:\\bookinfo.txt","rb");
        booknumber=0;
        while(!feof(p))
                {
                        fread(&bookinfo[booknumber],sizeof(BOOKINFO),1,p);
                        booknumber++;
                }
                booknumber--;
                fclose(p);
                if(booknumber==0)
                {
                        printf("\n\n\t\t\t       没有任何图书信息!\n\n");
                }
                else
                {
                                for(n=0;n<booknumber;n++)
                                {
                                        if(bookinfo[n].price>=price)
                                        count++;
                                }
                                if(count==0)
                                printf("书库中没有比%.1f$价格高的图书!",price);
                                else
                                {
                                        printf("价格高于¥%.1f的图书信息如下:\n\n",price);
                                        printf("\t\t\t\t图书信息\n\n\n");
                                        printf("编号    名称      单价     作者    图书库存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图书类别\n\n");
                                        for(n=0;n<booknumber;n++)
                                        {
                                                if(bookinfo[n].price>=price)
                                                printf("%-6s%-12s%-8.1f%s       %-2d    %s    %s        %s\n",bookinfo[n].number,bookinfo[n].name,
                                                                bookinfo[n].price,bookinfo[n].auther,bookinfo[n].isExit,bookinfo[n].boss,bookinfo[n].time,bookinfo[n].list);
                                        }
                                }
                }
                printf("\n\t\t\t      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getch();
}

void choice_7_display_according_exitflag()             /*根据存在状态列出图书信息*/
{
        FILE *p;
        int n;
        int count=0;
        BOOKINFO bookinfo[M];
        int booknumber;
        system("cls");
        booknumber=0;
        p=fopen("e:\\bookinfo.txt","rb");
        while(!feof(p))
                {
                        fread(&bookinfo[booknumber],sizeof(BOOKINFO),1,p);
                        booknumber++;
                }
                booknumber--;
                fclose(p);
                if(booknumber==0)
                {
                        printf("\n\n\n\t\t\t      书库中没有任何书目存在!\n\n");
                }
                else
                {
                                for(n=0;n<booknumber;n++)
                                        if(bookinfo[n].isExit!=0)
                                        count++;
                                        if(count==0)
                                        printf("\n\n\n\t\t\t      书库中的书籍全部借出!\n\n");
                                        else
                                        {
                                                printf("书库中的图书信息如下:\n\n");
                                                printf("\t\t\t\t   图书信息\n\n\n");
                                                printf("编号    名称      单价     作者    图书库存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图书类别\n\n");
                                                for(n=0;n<booknumber;n++)
                                                        if(bookinfo[n].isExit!=0)
                                                        {
                                                                printf("%-6s%-12s%-8.1f%s       %-2d    %s    %s        %s\n",bookinfo[n].number,bookinfo[n].name,
                                                                        bookinfo[n].price,bookinfo[n].auther,bookinfo[n].isExit,bookinfo[n].boss,bookinfo[n].time,bookinfo[n].list);
                                                        }
                                        }
                }
                printf("\n\t\t\t      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getch();
}

void choice_8_change_book()            /*修改图书信息*/
{
        char search[20];
        int n,i;
        FILE *p;
        char choice;
        BOOKINFO newbook;
        BOOKINFO bookinfo[M];
        int booknumber;
        system("cls");
        while(1)
        {
                printf("注意!请谨慎修改,未完成修改的图书将被视为不合法操作!\a\n\n");
                printf("输入要修改的书本名称:");
                scanf("%s",&search);
                p=fopen("e:\\bookinfo.txt","rb");
                booknumber=0;
                while(!feof(p))
                {
                        fread(&bookinfo[booknumber],sizeof(BOOKINFO),1,p);
                        booknumber++;
                }
                booknumber--;
                fclose(p);
                if(booknumber==0)
                {
                        printf("\t\t\t      书库中没有任何信息!\n\n");
                        printf("\n\t\t\t      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getch();
                        break;
                }
                else
                {
                        for(n=0;n<booknumber;n++)
                                if(strcmp(bookinfo[n].name,search)==0)
                                {
                                        break;
                                }
                                if(n>=booknumber)
                                printf("\n\n\n\t\t\t      没有查到该书的任何信息!\n");
                                else
                                {
                                        printf("是否确认需要修改该条书目?(Y/N):");
                                        choice=getch();
                                        while(choice != 'Y'&&choice != 'y'&&choice != 'N'&&choice != 'n')
                                        choice=getch();
                                        if(choice == 'Y'||choice == 'y')
                                        {
                                                for(i=n;i<booknumber-1;i++)
                                                        bookinfo[i]=bookinfo[i+1];
                                                        booknumber--;
                                                        p=fopen("e:\\bookinfo.txt","wb");
                                                        for(n=0;n<booknumber;n++)
                                                                fwrite(&bookinfo[n],sizeof(BOOKINFO),1,p);
                                                                fclose(p);
                                                                {
                                                                        printf("\n");
                                                                        printf("输入图书编号:");
                                                                        scanf("%s",newbook.number);
                                                                        printf("输入图书名称:");
                                                                        scanf("%s",newbook.name);
                                                                        printf("输入图书类别:");
                                                                        scanf("%s",newbook.list);
                                                                        printf("输入图书单价:");
                                                                        scanf("%f",newbook.price);
                                                                        printf("输入其出版社:");
                                                                        scanf("%s",newbook.boss);
                                                                        printf("输入图书作者:");
                                                                        scanf("%s",newbook.auther);
                                                                        printf("输入出版时间:");
                                                                        scanf("%s",newbook.time);
                                                                        printf("\n\n是否保存该条书目信息?(Y/N): ");
                                                                        choice=getchar();
                                                                        while(choice != 'Y'&&choice != 'y'&&choice != 'N'&&choice != 'n')
                                                                        choice=getchar();
                                                                        if(choice == 'Y'||choice == 'y')
                                                                        {
                                                                                p=fopen("e:\\bookinfo.txt","ab");
                                                                                fwrite(&newbook,sizeof(BOOKINFO),1,p);
                                                                                fclose(p);
                                                                                printf("\n\n该条书目已添加到 e:\\bookinfo.txt 文件中!\n\n");
                                                                        }
                                                                        else
                                                                    {
                                                                            printf("\n该条书目未保存!\n");
                                                                        }
                                                                        printf("\n\n是否继续修改书目?(Y/N): ");
                                                                        choice=getchar();
                                                                        while(choice != 'Y'&&choice != 'y'&&choice != 'N'&&choice != 'n')
                                                                        choice=getchar();
                                                                        if(choice == 'Y'||choice == 'y')
                                                                                continue;
                                                                        else
                                                                            break;
                                                                }
                                        }
                                        else
                                                printf("\n\n该条书目没有被修改!");
                                }
                                printf("\n\n是否继续进行修改操作?(Y/N): ");
                                choice=getchar();
                                while(choice != 'Y'&&choice != 'y'&&choice != 'N'&&choice != 'n')
                                choice=getchar();
                                if(choice == 'Y'||choice == 'y')
                                        continue;
                            else
                                        break;
                }
        }
}

void choice_()               /*排序*/
{
        int choice;
        system("cls");
        printf("1: 按价格排序              2:按图书库存排序\n");
        printf("请输入您的选择:");
        scanf("%d",&choice);
        if(choice==1)
        {
                choice_5_sort_according_name();                /*根据图书价格排序*/
        }
        else if(choice==2)
        {
                choice_9_sort_according_list();                /*根据图书库存排序*/
        }
        else
        {
                printf("您输入的命令错误!请核对后再输入!\n\a");
        }
}

int main()
{
        system("color 3F");
        system("title 许志强");
        char choice;
        int pass;
        int i=3;
        FILE *p;
        if((p=fopen("e:\\bookinfo.txt","rb"))==NULL)
        {
                p=fopen("e:\\bookinfo.txt","wb");
                fclose(p);
        }
        printf("\n\n\n\n\n");
        printf("\t\t\t欢迎使用呼伦贝尔学院图书信息管理系统\n\n\n\n\n");
        printf("\t\t\t     请输入您的学号(0~9): ");
        while(pass!=123456)
        {
                scanf("%d",&pass);
                if(pass!=123456)
                printf("\t\t\t对不起!你输入的学号有误,您还有%d次机会......\n\a",--i);
                if(i==0)
                {
                        printf("\n\n\n");
                        printf("\t\t\t您的学号不存在!请联系图书馆管理员!\n\a");
                        exit(0);
                }
        }
        if(pass==123456)
        {
                printf("\n\n\n\n");
                printf("\t\t\t   学号输入正确,进入系统中......\n\n\n");
                Sleep(2600);
        }
        getchar();
        system("cls");
        printf("\n\n\n\n\n");
        printf("\t\t\t欢迎进入呼伦贝尔学院图书信息管理系统\n\n\n\n\n");
        printf("\t\t\t\t  按Enter进入系统\n\n");
        time_t tim;                //获取电脑时间
        struct tm *at;
        char now[80];
        time(&tim);
        at=localtime(&tim);       //转为时间结构。
        strftime(now,79,"\n\n\n\n\n\n\n\n\n\t\t\t\t\t\t\t\t      星期%w\n\t\t\t\t\t\t\t\t    %H:%M:%S\n\t\t\t\t\t\t\t\t   %Y-%m-%d\n",at);  //输出格式
        printf(now);
        getchar();
        system("cls");
        while(1)
        {
                system("cls");
                system("color 3f");
                printf("\n\n");
                printf("\t※※※※※※※※※※※※※※※※※※※※※※※※※※※※※※※\n");
            printf("\t※                                                          ※\n");
            printf("\t※                    呼伦贝尔学院欢迎您\t\t    ※\n");
            printf("\t※                                                          ※\n");
            printf("\t※                     图书信息管理系统\t\t\t    ※\n");
            printf("\t※                                                          ※\n");
            printf("\t※※※※※※※※※※※※※※※※※※※※※※※※※※※※※※※\n");
                printf("\t\t\t     * * * * * * * * * * *\n");
                printf("\t\t\t     *  1 输入图书信息   *\n");
                printf("\t\t\t     *  2 显示全部信息   *\n");
                printf("\t\t\t     *  3 根据名称查询   *\n");
                printf("\t\t\t     *  4 根据名称删除   *\n");
                printf("\t\t\t     *  5 图书进行排序   *\n");
                printf("\t\t\t     *  6 统计图书数量   *\n");
                printf("\t\t\t     *  7 图书状态信息   *\n");
                printf("\t\t\t     *  8 修改图书信息   *\n");
                printf("\t\t\t     *  9 退出图书系统   *\n");
                printf("\t\t\t     * * * * * * * * * * *\n\n");
                printf("\t\t\t     请输入您的选择:");
                scanf("%d",&choice);

                switch(choice)
                {
                        case 1:        choice_1_input_new();                       break;       /*输入新进的图书信息*/
                        case 2:        choice_2_display_all();                break;       /*显示全部图书信息*/
                        case 3:        choice_3_search_according_name();      break;       /*根据图书名称显示图书的信息*/
                        case 4: choice_4_delete_according_name();      break;       /*根据图书名称对图书信息进行删除*/
                        case 5: choice_();                             break;       /*排序*/
                        case 6: choice_6_display_high_price();         break;       /*根据价格范围列出图书信息*/
                        case 7: choice_7_display_according_exitflag(); break;       /*根据存在状态列出图书信息*/
                        case 8: choice_8_change_book();                break;       /*修改图书信息*/
                        case 9: system("cls");  printf("\n\t\t\t     * * * * * * * *\n");
                                                                        printf("\t\t\t     *             *\n");
                                                                        printf("\t\t\t     *  谢谢使用!  *\n");
                                                                        printf("\t\t\t     *             *\n");
                                                                        printf("\t\t\t     * * * * * * * *\n");
                                                                        printf("\n\n\t\t\t      按任意键退出!\n");exit(0);
                                                                                                   break;       /*退出*/
                        default : printf("输入错误\n"); break;
                }
        }
        return 0;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time.h>
#define M 1000

void choice_1_input_new();                    /*输入新进的图书信息*/
void choice_2_display_all();                  /*显示全部图书信息*/
void choice_3_search_according_name();        /*根据图书名称显示图书的信息*/
void choice_4_delete_according_name();        /*根据图书名称对图书信息进行删除*/
void choice_9_sort_according_list();          /*根据图书库存排序*/
void choice_5_sort_according_name();          /*根据图书价格排序*/
void choice_6_display_high_price();           /*根据价格范围列出图书信息*/
void choice_7_display_according_exitflag();   /*根据存在状态列出图书信息*/
void choice_8_change_book();                  /*修改图书信息*/

typedef struct bookinfo
{
        char number[15];   /*产品编号*/
        char name[30];     /*产品名称*/
        char auther[30];   /*作者*/
        char list[20];     /*类别*/
        float price;       /*单价*/
        char boss[15];     /*出版社信息*/
        char time[10];     /*出版时间*/
        int isExit;        /*库存存在状态*/
}BOOKINFO;

void choice_1_input_new()       /*输入新进的图书信息*/
{
        char choice;
    FILE *p;
    BOOKINFO newbook;
        system("cls") ;
        while(1)
        {
                printf("输入图书编号:");
                scanf("%s",&newbook.number);
                printf("输入图书名称:");
                scanf("%s",&newbook.name);
                printf("输入图书类别:");
                scanf("%s",&newbook.list);
                printf("输入图书单价:");
                scanf("%f",&newbook.price);
                printf("输入其出版社:");
                scanf("%s",&newbook.boss);
                printf("输入图书作者:");
                scanf("%s",&newbook.auther);
                printf("输入出版时间:");
                scanf("%s",&newbook.time);
                printf("输入需要添加的图书数目:");
                scanf("%d",&newbook.isExit);
                printf("是否保存该条数目?(Y/N):");
                choice=getchar();
        while(choice != 'Y'&&choice != 'y'&&choice != 'N'&&choice != 'n')
        choice=getchar();
        if(choice == 'Y'||choice == 'y')
        {
                p=fopen("e:\\bookinfo.txt","ab");
                        fwrite(&newbook,sizeof(BOOKINFO),1,p);
            fclose(p);
            printf("\n该条书目已添加到e:\\bookinfo.txt 文件中!\n");
                }
                else
                {
                        printf("\n该条书目未保存!\n");
                }
                printf("\n是否继续添加书目?(Y/N):");
                choice=getchar();
                while(choice != 'Y'&&choice != 'y'&&choice != 'N'&&choice != 'n')
                choice=getchar();
                if(choice == 'Y'||choice == 'y')
                    continue;
                else
                    break;
        }
}

void choice_2_display_all()             /*显示全部图书信息*/
{
        FILE *p;
        int n;
        BOOKINFO bookinfo[M];
        int booknumber=0;
        system("cls");
        p=fopen("e:\\bookinfo.txt","rb");
        while(!feof(p))
        {
                fread(&bookinfo[booknumber],sizeof(BOOKINFO),1,p);
                booknumber++;
        }
        fclose(p);
        booknumber--;
        if(booknumber==0)
        {
                printf("\n\n\t\t\t       没有任何图书信息!\n\n");
        }
        else
        {
                n=0;
                printf("图书信息如下:\n\n\n");
                printf("\t\t\t\t   图书信息\n\n\n");
                printf("编号    名称      单价     作者    图书库存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图书类别\n\n");
                while(n<booknumber)
                {
                        printf("%-6s%-12s%-8.1f%s       %-2d    %s    %s        %s\n",bookinfo[n].number,bookinfo[n].name,bookinfo[n].price,
                        bookinfo[n].auther,bookinfo[n].isExit,bookinfo[n].boss,bookinfo[n].time,bookinfo[n].list);
                        n++;
                }
        }
        printf("\n\n\n\t\t\t      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getch();
}

void choice_3_search_according_name()             /*根据图书名称显示图书的信息*/
{
        char search[20];
        int n;
        FILE *p;
        char choice;
        BOOKINFO bookinfo[M];
        int booknumber=0;
        system("cls");
        p=fopen("e:\\bookinfo.txt","rb");
        while(!feof(p))
        {
                fread(&bookinfo[booknumber],sizeof(BOOKINFO),1,p);
                booknumber++;
        }
        booknumber--;
        fclose(p);
        while(1)
        {
                printf("输入要查询的书本名称:");
                scanf("%s",&search);
                if(booknumber==0)
                {
                        printf("\t\t\t      书库中没有任何信息!\n\n\n");
                        printf("\t\t\t      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getch();
                        break;
                }
                else
                {
                        for(n=0;n<booknumber;n++)
                                if(strcmp(bookinfo[n].name,search)==0)
                                {
                                        printf("\n\n\t\t\t该书的详细信息如下:\n\n\n");
                                        printf("%-6s%-12s%-8.1f%s       %-2d    %s    %s        %s\n",bookinfo[n].number,bookinfo[n].name,
                                       bookinfo[n].price,bookinfo[n].auther,bookinfo[n].isExit,bookinfo[n].boss,bookinfo[n].time,bookinfo[n].list);
                                break;
                                }
                                if(n>=booknumber)
                                printf("\n\n\t\t\t没有查到该书的任何信息!\n");
                                printf("\n\n是否继续查询?(Y/N):");
                                choice=getchar();
                                while(choice != 'Y'&&choice != 'y'&&choice != 'N'&&choice != 'n')
                                choice=getchar();
                                if(choice == 'Y'||choice == 'y')
                                    continue;
                                else
                                    break;
                }
        }
}

void choice_4_delete_according_name()            /*根据图书名称对图书信息进行删除*/
{
        char search[20];
        int n,i;
        FILE *p;
        char choice;
        BOOKINFO bookinfo[M];
        int booknumber;
        system("cls");
        while(1)
        {
                printf("输入要删除的书本名称:");
                scanf("%s",&search);
                p=fopen("e:\\bookinfo.txt","rb");
                booknumber=0;
                while(!feof(p))
                {
                        fread(&bookinfo[booknumber],sizeof(BOOKINFO),1,p);
                        booknumber++;
                }
                booknumber--;
                fclose(p);
                if(booknumber==0)
                {
                        printf("\t\t\t      书库中没有任何信息!\n\n\n");
                        printf("\t\t\t      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getch();
                        break;
                }
                else
                {
                        for(n=0;n<booknumber;n++)
                                if(strcmp(bookinfo[n].name,search)==0)
                                {
                                break;
                                }
                                if(n>=booknumber)
                                printf("\t\t\t    没有查到该书的任何信息!\n\n");
                                else
                                {
                                        printf("是否确认需要删除该条书目?(Y/N):");
                                        choice=getchar();
                                        while(choice != 'Y'&&choice != 'y'&&choice != 'N'&&choice != 'n')
                                        choice=getchar();
                                        if(choice == 'Y'||choice == 'y')
                                        {
                                                for(i=n;i<booknumber-1;i++)
                                                        bookinfo[i]=bookinfo[i+1];
                                                        booknumber--;
                                                        p=fopen("e:\\bookinfo.txt","wb");
                                                        for(n=0;n<booknumber;n++)
                                                                fwrite(&bookinfo[n],sizeof(BOOKINFO),1,p);
                                                                fclose(p);
                                                                printf("\n\n\n\t\t\t\t       删除成功!\n");
                                        }
                                        else
                                                printf("\n\n该条书目没有被删除!");
                                }
                                printf("\n\n是否继续进行删除操作?(Y/N):");
                                choice=getchar();
                                while(choice != 'Y'&&choice != 'y'&&choice != 'N'&&choice != 'n')
                                choice=getchar();
                                if(choice == 'Y'||choice == 'y')
                                    continue;
                                else
                                    break;
                }
    }
}

void choice_9_sort_according_list()                /*根据图书库存排序*/
{
        FILE *p;
        int m,n;
        BOOKINFO temp;
        BOOKINFO bookinfo[M];
        int booknumber;
        p=fopen("e:\\bookinfo.txt","rb");
        booknumber=0;
        system("cls");
        while(!feof(p))
                {
                        fread(&bookinfo[booknumber],sizeof(BOOKINFO),1,p);
                        booknumber++;
                }
                booknumber--;
                fclose(p);
                if(booknumber==0)
                {
                        printf("\n\n\t\t\t       没有任何图书信息!\n\n");
                }
                else
                {
                        for(m=0;m<booknumber-1;m++)
                                for(n=m+1;n<booknumber;n++)
                                        if(bookinfo[m].isExit<bookinfo[n].isExit)
                                        {
                                                temp=bookinfo[m];
                                                bookinfo[m]=bookinfo[n];
                                                bookinfo[n]=temp;
                                        }
                                        p=fopen("e:\\bookinfo.txt","wb");
                                        for(m=0;m<booknumber;m++)
                                                fwrite(&bookinfo[m],sizeof(BOOKINFO),1,p);
                                                fclose(p);
                                                printf("\n\n完成排序!\n\n");
                                                if(booknumber==0)
                                                {
                                                        printf("\n\n\t\t\t       没有任何图书信息!\n\n");
                                                }
                                                else
                                                {
                                                        n=0;
                                                        printf("图书信息如下:\n\n");
                                                        printf("\t\t\t\t   图书信息\n\n\n");
                                                        printf("编号    名称      单价     作者    图书库存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图书类别\n\n");
                                                        while(n<booknumber)
                                                        {
                                                                printf("%-6s%-12s%-8.1f%s       %-2d    %s    %s        %s\n",bookinfo[n].number,bookinfo[n].name,
                                                                bookinfo[n].price,bookinfo[n].auther,bookinfo[n].isExit,bookinfo[n].boss,bookinfo[n].time,bookinfo[n].list);
                                                                n++;
                                                        }
                                                }
                }
                fclose(p);
                printf("\n\t\t\t      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getch();
}

void choice_5_sort_according_name()                /*根据图书价格排序*/
{
        FILE *p;
        int m,n;
        BOOKINFO temp;
        BOOKINFO bookinfo[M];
        int booknumber;
        p=fopen("e:\\bookinfo.txt","rb");
        booknumber=0;
        system("cls");
        while(!feof(p))
                {
                        fread(&bookinfo[booknumber],sizeof(BOOKINFO),1,p);
                        booknumber++;
                }
                booknumber--;
                fclose(p);
                if(booknumber==0)
                {
                        printf("\n\n\t\t\t       没有任何图书信息!\n\n");
                }
                else
                {
                        for(m=0;m<booknumber-1;m++)
                                for(n=m+1;n<booknumber;n++)
                                        if(bookinfo[m].price>bookinfo[n].price)
                                        {
                                                temp=bookinfo[m];
                                                bookinfo[m]=bookinfo[n];
                                                bookinfo[n]=temp;
                                        }
                                        p=fopen("e:\\bookinfo.txt","wb");
                                        for(m=0;m<booknumber;m++)
                                                fwrite(&bookinfo[m],sizeof(BOOKINFO),1,p);
                                                fclose(p);
                                                printf("\n\n完成排序!\n\n");
                                                if(booknumber==0)
                                                {
                                                        printf("\n\n\t\t\t       没有任何图书信息!\n\n");
                                                }
                                                else
                                                {
                                                        n=0;
                                                        printf("图书信息如下:\n\n");
                                                        printf("\t\t\t\t   图书信息\n\n\n");
                                                        printf("编号    名称      单价     作者    图书库存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图书类别\n\n");
                                                        while(n<booknumber)
                                                        {
                                                                printf("%-6s%-12s%-8.1f%s       %-2d    %s    %s        %s\n",bookinfo[n].number,bookinfo[n].name,
                                                                bookinfo[n].price,bookinfo[n].auther,bookinfo[n].isExit,bookinfo[n].boss,bookinfo[n].time,bookinfo[n].list);
                                                                n++;
                                                        }
                                                }
                }
                fclose(p);
                printf("\n\t\t\t      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getch();
}

void choice_6_display_high_price()            /*根据价格范围列出图书信息*/
{
        float price;
        FILE *p;
        int n;
        int count=0;
        BOOKINFO bookinfo[M];
        int booknumber;
        system("cls");
        printf("请输入价格:");
        scanf("%f",&price);
        p=fopen("e:\\bookinfo.txt","rb");
        booknumber=0;
        while(!feof(p))
                {
                        fread(&bookinfo[booknumber],sizeof(BOOKINFO),1,p);
                        booknumber++;
                }
                booknumber--;
                fclose(p);
                if(booknumber==0)
                {
                        printf("\n\n\t\t\t       没有任何图书信息!\n\n");
                }
                else
                {
                                for(n=0;n<booknumber;n++)
                                {
                                        if(bookinfo[n].price>=price)
                                        count++;
                                }
                                if(count==0)
                                printf("书库中没有比%.1f$价格高的图书!",price);
                                else
                                {
                                        printf("价格高于¥%.1f的图书信息如下:\n\n",price);
                                        printf("\t\t\t\t图书信息\n\n\n");
                                        printf("编号    名称      单价     作者    图书库存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图书类别\n\n");
                                        for(n=0;n<booknumber;n++)
                                        {
                                                if(bookinfo[n].price>=price)
                                                printf("%-6s%-12s%-8.1f%s       %-2d    %s    %s        %s\n",bookinfo[n].number,bookinfo[n].name,
                                                                bookinfo[n].price,bookinfo[n].auther,bookinfo[n].isExit,bookinfo[n].boss,bookinfo[n].time,bookinfo[n].list);
                                        }
                                }
                }
                printf("\n\t\t\t      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getch();
}

void choice_7_display_according_exitflag()             /*根据存在状态列出图书信息*/
{
        FILE *p;
        int n;
        int count=0;
        BOOKINFO bookinfo[M];
        int booknumber;
        system("cls");
        booknumber=0;
        p=fopen("e:\\bookinfo.txt","rb");
        while(!feof(p))
                {
                        fread(&bookinfo[booknumber],sizeof(BOOKINFO),1,p);
                        booknumber++;
                }
                booknumber--;
                fclose(p);
                if(booknumber==0)
                {
                        printf("\n\n\n\t\t\t      书库中没有任何书目存在!\n\n");
                }
                else
                {
                                for(n=0;n<booknumber;n++)
                                        if(bookinfo[n].isExit!=0)
                                        count++;
                                        if(count==0)
                                        printf("\n\n\n\t\t\t      书库中的书籍全部借出!\n\n");
                                        else
                                        {
                                                printf("书库中的图书信息如下:\n\n");
                                                printf("\t\t\t\t   图书信息\n\n\n");
                                                printf("编号    名称      单价     作者    图书库存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图书类别\n\n");
                                                for(n=0;n<booknumber;n++)
                                                        if(bookinfo[n].isExit!=0)
                                                        {
                                                                printf("%-6s%-12s%-8.1f%s       %-2d    %s    %s        %s\n",bookinfo[n].number,bookinfo[n].name,
                                                                        bookinfo[n].price,bookinfo[n].auther,bookinfo[n].isExit,bookinfo[n].boss,bookinfo[n].time,bookinfo[n].list);
                                                        }
                                        }
                }
                printf("\n\t\t\t      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getch();
}

void choice_8_change_book()            /*修改图书信息*/
{
        char search[20];
        int n,i;
        FILE *p;
        char choice;
        BOOKINFO newbook;
        BOOKINFO bookinfo[M];
        int booknumber;
        system("cls");
        while(1)
        {
                printf("注意!请谨慎修改,未完成修改的图书将被视为不合法操作!\a\n\n");
                printf("输入要修改的书本名称:");
                scanf("%s",&search);
                p=fopen("e:\\bookinfo.txt","rb");
                booknumber=0;
                while(!feof(p))
                {
                        fread(&bookinfo[booknumber],sizeof(BOOKINFO),1,p);
                        booknumber++;
                }
                booknumber--;
                fclose(p);
                if(booknumber==0)
                {
                        printf("\t\t\t      书库中没有任何信息!\n\n");
                        printf("\n\t\t\t      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getch();
                        break;
                }
                else
                {
                        for(n=0;n<booknumber;n++)
                                if(strcmp(bookinfo[n].name,search)==0)
                                {
                                        break;
                                }
                                if(n>=booknumber)
                                printf("\n\n\n\t\t\t      没有查到该书的任何信息!\n");
                                else
                                {
                                        printf("是否确认需要修改该条书目?(Y/N):");
                                        choice=getch();
                                        while(choice != 'Y'&&choice != 'y'&&choice != 'N'&&choice != 'n')
                                        choice=getch();
                                        if(choice == 'Y'||choice == 'y')
                                        {
                                                for(i=n;i<booknumber-1;i++)
                                                        bookinfo[i]=bookinfo[i+1];
                                                        booknumber--;
                                                        p=fopen("e:\\bookinfo.txt","wb");
                                                        for(n=0;n<booknumber;n++)
                                                                fwrite(&bookinfo[n],sizeof(BOOKINFO),1,p);
                                                                fclose(p);
                                                                {
                                                                        printf("\n");
                                                                        printf("输入图书编号:");
                                                                        scanf("%s",newbook.number);
                                                                        printf("输入图书名称:");
                                                                        scanf("%s",newbook.name);
                                                                        printf("输入图书类别:");
                                                                        scanf("%s",newbook.list);
                                                                        printf("输入图书单价:");
                                                                        scanf("%f",newbook.price);
                                                                        printf("输入其出版社:");
                                                                        scanf("%s",newbook.boss);
                                                                        printf("输入图书作者:");
                                                                        scanf("%s",newbook.auther);
                                                                        printf("输入出版时间:");
                                                                        scanf("%s",newbook.time);
                                                                        printf("\n\n是否保存该条书目信息?(Y/N): ");
                                                                        choice=getchar();
                                                                        while(choice != 'Y'&&choice != 'y'&&choice != 'N'&&choice != 'n')
                                                                        choice=getchar();
                                                                        if(choice == 'Y'||choice == 'y')
                                                                        {
                                                                                p=fopen("e:\\bookinfo.txt","ab");
                                                                                fwrite(&newbook,sizeof(BOOKINFO),1,p);
                                                                                fclose(p);
                                                                                printf("\n\n该条书目已添加到 e:\\bookinfo.txt 文件中!\n\n");
                                                                        }
                                                                        else
                                                                    {
                                                                            printf("\n该条书目未保存!\n");
                                                                        }
                                                                        printf("\n\n是否继续修改书目?(Y/N): ");
                                                                        choice=getchar();
                                                                        while(choice != 'Y'&&choice != 'y'&&choice != 'N'&&choice != 'n')
                                                                        choice=getchar();
                                                                        if(choice == 'Y'||choice == 'y')
                                                                                continue;
                                                                        else
                                                                            break;
                                                                }
                                        }
                                        else
                                                printf("\n\n该条书目没有被修改!");
                                }
                                printf("\n\n是否继续进行修改操作?(Y/N): ");
                                choice=getchar();
                                while(choice != 'Y'&&choice != 'y'&&choice != 'N'&&choice != 'n')
                                choice=getchar();
                                if(choice == 'Y'||choice == 'y')
                                        continue;
                            else
                                        break;
                }
        }
}

void choice_()               /*排序*/
{
        int choice;
        system("cls");
        printf("1: 按价格排序              2:按图书库存排序\n");
        printf("请输入您的选择:");
        scanf("%d",&choice);
        if(choice==1)
        {
                choice_5_sort_according_name();                /*根据图书价格排序*/
        }
        else if(choice==2)
        {
                choice_9_sort_according_list();                /*根据图书库存排序*/
        }
        else
        {
                printf("您输入的命令错误!请核对后再输入!\n\a");
        }
}

int main()
{
        system("color 3F");
        system("title ***");
        char choice;
        int pass;
        int i=3;
        FILE *p;
        if((p=fopen("e:\\bookinfo.txt","rb"))==NULL)
        {
                p=fopen("e:\\bookinfo.txt","wb");
                fclose(p);
        }
        printf("\n\n\n\n\n");
        printf("\t\t\t欢迎使用呼伦贝尔学院图书信息管理系统\n\n\n\n\n");
        printf("\t\t\t     请输入您的学号(0~9): ");
        while(pass!=123456)
        {
                scanf("%d",&pass);
                if(pass!=123456)
                printf("\t\t\t对不起!你输入的学号有误,您还有%d次机会......\n\a",--i);
                if(i==0)
                {
                        printf("\n\n\n");
                        printf("\t\t\t您的学号不存在!请联系图书馆管理员!\n\a");
                        exit(0);
                }
        }
        if(pass==123456)
        {
                printf("\n\n\n\n");
                printf("\t\t\t   学号输入正确,进入系统中......\n\n\n");
                Sleep(2600);
        }
        getchar();
        system("cls");
        printf("\n\n\n\n\n");
        printf("\t\t\t欢迎进入呼伦贝尔学院图书信息管理系统\n\n\n\n\n");
        printf("\t\t\t\t  按Enter进入系统\n\n");
        time_t tim;                //获取电脑时间
        struct tm *at;
        char now[80];
        time(&tim);
        at=localtime(&tim);       //转为时间结构。
        strftime(now,79,"\n\n\n\n\n\n\n\n\n\t\t\t\t\t\t\t\t      星期%w\n\t\t\t\t\t\t\t\t    %H:%M:%S\n\t\t\t\t\t\t\t\t   %Y-%m-%d\n",at);  //输出格式
        printf(now);
        getchar();
        system("cls");
        while(1)
        {
                system("cls");
                system("color 3f");
                printf("\n\n");
                printf("\t※※※※※※※※※※※※※※※※※※※※※※※※※※※※※※※\n");
            printf("\t※                                                          ※\n");
            printf("\t※                    呼伦贝尔学院欢迎您\t\t    ※\n");
            printf("\t※                                                          ※\n");
            printf("\t※                     图书信息管理系统\t\t\t    ※\n");
            printf("\t※                                                          ※\n");
            printf("\t※※※※※※※※※※※※※※※※※※※※※※※※※※※※※※※\n");
                printf("\t\t\t     * * * * * * * * * * *\n");
                printf("\t\t\t     *  1 输入图书信息   *\n");
                printf("\t\t\t     *  2 显示全部信息   *\n");
                printf("\t\t\t     *  3 根据名称查询   *\n");
                printf("\t\t\t     *  4 根据名称删除   *\n");
                printf("\t\t\t     *  5 图书进行排序   *\n");
                printf("\t\t\t     *  6 统计图书数量   *\n");
                printf("\t\t\t     *  7 图书状态信息   *\n");
                printf("\t\t\t     *  8 修改图书信息   *\n");
                printf("\t\t\t     *  9 退出图书系统   *\n");
                printf("\t\t\t     * * * * * * * * * * *\n\n");
                printf("\t\t\t     请输入您的选择:");
                scanf("%d",&choice);

                switch(choice)
                {
                        case 1:        choice_1_input_new();                       break;       /*输入新进的图书信息*/
                        case 2:        choice_2_display_all();                break;       /*显示全部图书信息*/
                        case 3:        choice_3_search_according_name();      break;       /*根据图书名称显示图书的信息*/
                        case 4: choice_4_delete_according_name();      break;       /*根据图书名称对图书信息进行删除*/
                        case 5: choice_();                             break;       /*排序*/
                        case 6: choice_6_display_high_price();         break;       /*根据价格范围列出图书信息*/
                        case 7: choice_7_display_according_exitflag(); break;       /*根据存在状态列出图书信息*/
                        case 8: choice_8_change_book();                break;       /*修改图书信息*/
                        case 9: system("cls");  printf("\n\t\t\t     * * * * * * * *\n");
                                                                        printf("\t\t\t     *             *\n");
                                                                        printf("\t\t\t     *  谢谢使用!  *\n");
                                                                        printf("\t\t\t     *             *\n");
                                                                        printf("\t\t\t     * * * * * * * *\n");
                                                                        printf("\n\n\t\t\t      按任意键退出!\n");exit(0);
                                                                                                   break;       /*退出*/
                        default : printf("输入错误\n"); break;
                }
        }
        return 0;
}

网友A(2024-11-13):
没有在此范围声明getch()等错误很多,在Dev-c++上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