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般稳压二极管什么时候使用啊

楼主(2018-11-06):
最想搞一个220~3.3的变压器

网友A:
稳压电路中使用,一般在电压调整管的基极或栅极使用。

网友B:
220V传3.3V的话如果功率不大可以参考反激变换器电路实现,至于稳压二极管可以用在微调稳压器输出电压上,比如控制舵机时,5V电压输出可以加个稳压二极管把电位稍微再提高,让舵机反应更灵敏

网友C:
这个用逆变器吧

网友D:
不要用稳压二极管了,直接用lm317就行。

网友E:
要注意一般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的区别方法。不少的一般二极管,特别是玻璃封装的管,外形颜色等与稳压二极管较相似,如不细心区别,就会使用错误。区别方法是:看外形,不少稳压二极管为园柱形,较短粗,而一般二极管若为园柱形的则较细长;看标志,稳 压二极管的外表面上都标有稳压值,如5V6,表示稳压值为5.6V;用万用表进行测量,根据单向导电性,用X1K挡先把被测二极管的正负极性判断出来,然后用X10K挡,黑表笔接二极管负极,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测的阻值与X1K挡时相比,若出现的反向阻值很大,为一般二极管的可能性很大,若出现的反向阻值变得很小,则为稳压二极管。

网友F:
不少的一般二极管,特别是玻璃封装的管,外形颜色等与稳压二极管较相似,如不细心区别,就会使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