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赛FDC2214手势识别装置改进(基于手势识别控制舵机)

楼主(2018-11-06):
2018年电子设计大赛省赛题制作方案改进,变成基于手势识别控制舵机
可用于实现开关锁之类的小活动
剪刀模拟识别开锁
石头关锁
其他功能详见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FDC2X2X_CMD.h"
#include "FDC2214.h"
#include "DataScope_DP.h"
#include "OLED.h"
#include "IMG.h"
#include "TIM.h"
#include "LED.h"

#define VOLUME 1000

//接线方式:
//ch0:拇指
//ch1:手掌
//ch2:食指
//ch3:中指
//ch4:无名指
//ch5:小指
u8 STA;
u8 pwm;
u8 STA_num;
u8 STA_num_1;

#define HAND_FORMS_ONE 0x06
#define HAND_FORMS_TWO 0x0e
#define HAND_FORMS_THREE 0x1e
#define HAND_FORMS_FOUR 0x3e
#define HAND_FORMS_FIVE 0x3f
#define HAND_FORMS_SIX 0x23
#define HAND_FORMS_SIVEN 0x0f
#define HAND_FORMS_EIGHT 0x07
#define HAND_FORMS_NINE 0x03
#define HAND_FORMS_TEN 0x02

#define HAND_FORMS_JD 0x0e
#define HAND_FORMS_ST 0x02
#define HAND_FORMS_B 0x3f

#define FINGER_PIANO_1 ((0x03) &0xfd)
#define FINGER_PIANO_2 ((0x06) &0xfd)
#define FINGER_PIANO_3 ((0x0a) &0xfd)
#define FINGER_PIANO_4 ((0x12) &0xfd)
#define FINGER_PIANO_5 ((0x22) &0xfd)

//**特别注意:使用时SDA、SCL要接4.7K上拉电阻,地址线接地**//
//**寄存器值的读取及电容的计算具体在 FDC2214_read_CHx() 中**/

float i;//for循环专用变量
u8 s[100];//sprintf

void Data_BackUp()
{
        BKP->DR1=(u32)FDC_CH0.Threshold;
        BKP->DR2=((u32)FDC_CH0.Threshold>>16);
        BKP->DR3=(u32)FDC_CH1.Threshold;
        BKP->DR4=((u32)FDC_CH1.Threshold>>16);
        BKP->DR5=(u32)FDC_CH2.Threshold;
        BKP->DR6=((u32)FDC_CH2.Threshold>>16);
        BKP->DR7=(u32)FDC_CH3.Threshold;
        BKP->DR8=((u32)FDC_CH3.Threshold>>16);
        BKP->DR9=(u32)FDC_CH4.Threshold;
        BKP->DR10=((u32)FDC_CH4.Threshold>>16);
        BKP->DR11=(u32)FDC_CH5.Threshold;
        BKP->DR12=((u32)FDC_CH5.Threshold>>16);
}

void Data_Load()
{
        FDC_CH0.Threshold = (float)(BKP->DR1 | (BKP->DR2<<16) );
        FDC_CH1.Threshold = (float)(BKP->DR3 | (BKP->DR4<<16) );
        FDC_CH2.Threshold = (float)(BKP->DR5 | (BKP->DR6<<16) );
        FDC_CH3.Threshold = (float)(BKP->DR7 | (BKP->DR8<<16) );
        FDC_CH4.Threshold = (float)(BKP->DR9 | (BKP->DR10<<16) );
        FDC_CH5.Threshold = (float)(BKP->DR11| (BKP->DR12<<16) );

}

int main(void)
{
        pwm=19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OLED_Init();
        OLED_ShowString(10,32,"Loading...");OLED_Refresh_Gram();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2560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uart5_init(9600);

        KEY_Init();
        LED_Init();

        //开启后备寄存器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开启后备电源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BKP,ENABLE);//开启后备寄存器
        PWR->CR|=0x00100;//取消后备寄存器的写保护

        FDC2214_Init();
        FDC2214_Init_2();
//        Read_REG();
//        Read_REG_2();

        TIM_1_PWM_Init(7199,0);//不分频。PWM频率=72000/(7199+1)=10Khz
        TIM2_PWM_Init(199,7199);//不分频。PWM频率=72000/(7199+1)/(199+1)=50hz

        TIM1->CCR4=0;//比较值,音量设置
        TIM1->PSC=0;  //预分频系数,频率设置
//        delay_ms(10000);

        while(1)
        {
                static int timer=19;
                static u8 step=3;
                static u8 mode=0;//0:划拳//1:猜拳//2:手指琴//3:划拳(扩充)
                static u8 mode_1=5;
                static u8 key_sta;
                delay_ms(10);

                Date_Back(0);//刷新数据并上传给上位机

                switch(STA)
                {
                        case HAND_FORMS_ONE :        STA_num=1;                break;
                        case HAND_FORMS_TWO :        STA_num=2;                break;
                        case HAND_FORMS_THREE:        STA_num=3;                break;
                        case HAND_FORMS_FOUR :        STA_num=4;                break;
                        case HAND_FORMS_FIVE :        STA_num=5;                break;
                        case HAND_FORMS_SIX :        STA_num=6;                break;
                        case HAND_FORMS_SIVEN:        STA_num=7;                break;
                        case HAND_FORMS_EIGHT:        STA_num=8;                break;
                        case HAND_FORMS_NINE :        STA_num=9;                break;
                        case HAND_FORMS_TEN :        STA_num=10;                break;
                        default :                                STA_num=0;                break;
                }

//                if( (STA_num_1 != STA_num) || (mode_1 != mode) )
//                {
                        while((UART5->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ART5->DR = (u8)'*';
                        while((UART5->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ART5->DR = (u8) mode;
                        while((UART5->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ART5->DR = (u8) STA_num;
                        while((UART5->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ART5->DR = (u8) '#';
//                }
                STA_num_1=STA_num;
                mode_1=mode;

                switch(step)
                {
                        case 0://校准Normal值

                                if(timer<=0)//倒计时时间到
                                {
                                        FDC_CH0.Normal=From_History_Get_Average(FDC_CH0.History,10);
                                        FDC_CH1.Normal=From_History_Get_Average(FDC_CH1.History,10);
                                        FDC_CH2.Normal=From_History_Get_Average(FDC_CH2.History,10);
                                        FDC_CH3.Normal=From_History_Get_Average(FDC_CH3.History,10);
                                        FDC_CH4.Normal=From_History_Get_Average(FDC_CH4.History,10);
                                        FDC_CH5.Normal=From_History_Get_Average(FDC_CH5.History,10);
                                        OLED_Clear();OLED_Refresh_Gram();
                                        step=1;timer=39;
                                }
                                else //倒计时未到
                                {
                                        timer--;
                                        OLED_SHOW_Imag(0,0,32,32,(u8*)gImage_qing,2,0);
                                        OLED_SHOW_Imag(32,0,32,32,(u8*)gImage_wu,2,0);
                                        OLED_SHOW_Imag(64,0,32,32,(u8*)gImage_chu,2,0);
                                        OLED_SHOW_Imag(96,0,32,32,(u8*)gImage_peng,2,0);
                                        OLED_SHOW_Imag(0,32,24,24,(u8*)gImage_xun,2,0);
                                        OLED_SHOW_Imag(24,32,24,24,(u8*)gImage_lian,2,0);

                                        OLED_Refresh_Gram();
                                }
                                break;
                        case 1://校准Put值
                                if(timer<=0)//倒计时时间到
                                {
                                        FDC_CH0.Put=From_History_Get_Average(FDC_CH0.History,10);
                                        FDC_CH1.Put=From_History_Get_Average(FDC_CH1.History,10);
                                        FDC_CH2.Put=From_History_Get_Average(FDC_CH2.History,10);
                                        FDC_CH3.Put=From_History_Get_Average(FDC_CH3.History,10);
                                        FDC_CH4.Put=From_History_Get_Average(FDC_CH4.History,10);
                                        FDC_CH5.Put=From_History_Get_Average(FDC_CH5.History,10);
                                        step=2;timer=39;
                                }
                                else //倒计时时间未到
                                {
                                        timer--;
                                        OLED_SHOW_Imag(0,0,32,32,(u8*)gImage_fang,2,0);
                                        OLED_SHOW_Imag(32,0,32,32,(u8*)gImage_zhi,2,0);
                                        OLED_SHOW_Imag(64,0,32,32,(u8*)gImage_shou,2,0);
                                        OLED_SHOW_Imag(96,0,32,32,(u8*)gImage_zhang,2,0);
                                        sprintf((char *)s,"Counter:%d",timer/10);
                                        OLED_ShowString(0,32,s);
                                        OLED_Refresh_Gram();
                                }
                        break;
                        case 2://计算阈值
                                        FDC_CH0.Threshold=(FDC_CH0.Put+FDC_CH0.Normal)/2;
                                        FDC_CH1.Threshold=(FDC_CH1.Put+FDC_CH1.Normal)/2;
                                        FDC_CH2.Threshold=(FDC_CH2.Put+FDC_CH2.Normal)/2;
                                        FDC_CH3.Threshold=(FDC_CH3.Put+FDC_CH3.Normal)/2;
                                        FDC_CH4.Threshold=(FDC_CH4.Put+FDC_CH4.Normal)/2;
                                        FDC_CH5.Threshold=(FDC_CH5.Put+FDC_CH5.Normal)/2;
                                        Data_BackUp();
                                        OLED_Clear();
                                        step=4;
                        break;
                        case 3://读取数据
                                Data_Load();
                                step=4;
                        break;
                        case 4://清屏
                                        OLED_Clear();
                                        step=5;
                        break;
                        case 5://状态解算
                                        FDC_CH0.STA<<=1;
                                        FDC_CH1.STA<<=1;
                                        FDC_CH2.STA<<=1;
                                        FDC_CH3.STA<<=1;
                                        FDC_CH4.STA<<=1;
                                        FDC_CH5.STA<<=1;

                                        if( FDC_CH0.Now < FDC_CH0.Threshold )
                                                        FDC_CH0.STA|=0x01;
                                                else
                                                        FDC_CH0.STA&=0xfe;
                                        if( FDC_CH1.Now < FDC_CH1.Threshold )
                                                        FDC_CH1.STA|=0x01;
                                                else
                                                        FDC_CH1.STA&=0xfe;
                                        if( FDC_CH2.Now < FDC_CH2.Threshold )
                                                        FDC_CH2.STA|=0x01;
                                                else
                                                        FDC_CH2.STA&=0xfe;
                                        if( FDC_CH3.Now < FDC_CH3.Threshold )
                                                        FDC_CH3.STA|=0x01;
                                                else
                                                        FDC_CH3.STA&=0xfe;
                                        if( FDC_CH4.Now < FDC_CH4.Threshold )
                                                        FDC_CH4.STA|=0x01;
                                                else
                                                        FDC_CH4.STA&=0xfe;
                                        if( FDC_CH5.Now < FDC_CH5.Threshold )
                                                        FDC_CH5.STA|=0x01;
                                                else
                                                        FDC_CH5.STA&=0xfe;

                                        STA = ((FDC_CH5.STA&0x01)<<5) | ((FDC_CH4.STA&0x01)<<4) | ((FDC_CH3.STA&0x01)<<3) | ((FDC_CH2.STA&0x01)<<2) | ((FDC_CH1.STA&0x01)<<1) | (FDC_CH0.STA&0x01);

                                        key_sta = KEY_Scan(0);
                                        if(key_sta != 0)
                                                        OLED_Clear(),timer=19;
                                        if( key_sta ==  KEY0_PRES)//换模式
                                                mode=!mode;
                                        if( key_sta ==  WKUP_PRES)//换模式,附加模式
                                        {
                                                if(mode == 2)
                                                        mode=3;
                                                else
                                                        mode=2;
                                        }

                                        switch(mode)
                                        {
                                                case 0:step=7;break;
                                                case 1:step=8;break;
                                                case 2:step=9;break;
                                                case 3:step=10;break;
                                        }

                                        if(key_sta == KEY1_PRES)//去校准
                                        {
                                                step=0;
                                                timer=19;
                                        }

                        break;
                        case 7://猜拳
                                if(timer>0)//倒计时时间未到
                                {
                                        timer--;
                                        OLED_SHOW_Imag(60,16,16,16,(u8*)cai,2,0),OLED_SHOW_Imag(76,16,16,16,(u8*)quan,2,0);
                                        OLED_Refresh_Gram();
                                }
                                else //倒计时到
                                {
                                        switch(STA)
                                        {
                                                case HAND_FORMS_JD:
                                                        OLED_SHOW_Imag(30,0,64,64,(u8 *)gImage_jiandao,1,0);
                                                if(pwm>60)
                {
                                                TIM_SetCompare3(TIM2,pwm--);
                                                        delay_ms(10);
                }
                                                                OLED_Refresh_Gram();
                                                break;
                                                case HAND_FORMS_ST:
                                                        OLED_SHOW_Imag(30,0,64,64,(u8 *)gImage_shitou,1,0);
                                        if(pwm==60|pwm<190)
                                                {
                                                //        pwm=190;
                                                        TIM_SetCompare3(TIM2,pwm++);
                                                        delay_ms(10);}
                                                OLED_Refresh_Gram();
                                                break;
                                                case HAND_FORMS_B:
                                                        OLED_SHOW_Imag(30,0,64,64,(u8 *)gImage_bu,1,0);
//                                                        TIM_SetCompare3(TIM2,0);
                                                OLED_Refresh_Gram();
                                                break;
                                                default:
                                                        OLED_Fill(30,0,94,64,0);OLED_Refresh_Gram();
                                                break;

                                        }
                                        step=5;
                                }

                        break;
                        case 8://划拳
                                if(timer>0)//倒计时时间未到
                                {
                                        timer--;
                                        OLED_SHOW_Imag(60,16,16,16,(u8*)hua,2,0),OLED_SHOW_Imag(76,16,16,16,(u8*)quan,2,0);
                                        OLED_Refresh_Gram();
                                }
                                else //倒计时到
                                {

                                        switch(STA)
                                        {
                                                case HAND_FORMS_ONE:
                                                        OLED_SHOW_Imag(30,0,64,64,(u8 *)gImage_one,1,0);OLED_Refresh_Gram();
                                                break;
                                                case HAND_FORMS_TWO:
                                                        OLED_SHOW_Imag(30,0,64,64,(u8 *)gImage_two,1,0);OLED_Refresh_Gram();
                                                break;
                                                case HAND_FORMS_THREE:
                                                        OLED_SHOW_Imag(30,0,64,64,(u8 *)gImage_three,1,0);OLED_Refresh_Gram();
                                                break;
                                                case HAND_FORMS_FOUR:
                                                        OLED_SHOW_Imag(30,0,64,64,(u8 *)gImage_foul,1,0);OLED_Refresh_Gram();
                                                break;
                                                case HAND_FORMS_FIVE:
                                                        OLED_SHOW_Imag(30,0,64,64,(u8 *)gImage_five,1,0);OLED_Refresh_Gram();
                                                break;
                                                default:
                                                        OLED_Fill(30,0,94,64,0);OLED_Refresh_Gram();
                                                break;
                                        }
                                        step=5;
                                }

                        break;
                        case 9://手指琴
                                if(timer>0)//倒计时时间未到
                                {
                                        timer--;
                                        OLED_ShowString(15,16,(u8*)"Finger Piano");
                                        OLED_Refresh_Gram();
                                }
                                else //倒计时到
                                {

                                        switch(STA)
                                        {
                                                case FINGER_PIANO_1:        TIM1->PSC=7;TIM1->CCR4=VOLUME;        break;
                                                case FINGER_PIANO_2:        TIM1->PSC=6;TIM1->CCR4=VOLUME;        break;
                                                case FINGER_PIANO_3:        TIM1->PSC=5;TIM1->CCR4=VOLUME;        break;
                                                case FINGER_PIANO_4:        TIM1->PSC=4;TIM1->CCR4=VOLUME;        break;
                                                case FINGER_PIANO_5:        TIM1->PSC=3;TIM1->CCR4=VOLUME;        break;
                                                case FINGER_PIANO_1|FINGER_PIANO_2:        TIM1->PSC=13;TIM1->CCR4=VOLUME;        break;
                                                case FINGER_PIANO_1|FINGER_PIANO_3:        TIM1->PSC=12;TIM1->CCR4=VOLUME;        break;
                                                case FINGER_PIANO_1|FINGER_PIANO_4:        TIM1->PSC=11;TIM1->CCR4=VOLUME;        break;
                                                case FINGER_PIANO_1|FINGER_PIANO_5:        TIM1->PSC=10;TIM1->CCR4=VOLUME;        break;
                                                case FINGER_PIANO_2|FINGER_PIANO_3:        TIM1->PSC=9;TIM1->CCR4=VOLUME;        break;
                                                default :TIM1->CCR4=0;//比较值,音量设置
                                                break;
                                        }

//
                                        step=5;
                                }
                        break;
                        case 10://划拳(扩充)
                                        if(timer>0)//倒计时时间未到
                                        {
                                                timer--;
                                                OLED_SHOW_Imag(60,16,16,16,(u8*)hua,2,0),OLED_SHOW_Imag(76,16,16,16,(u8*)quan,2,0);
                                                OLED_ShowString(60,32,(u8*)"plus");
                                                OLED_Refresh_Gram();
                                        }
                                        else //倒计时到
                                        {

                                                switch(STA)
                                                {
                                                        case HAND_FORMS_ONE:OLED_Fill(64,0,128,64,0);
                                                                OLED_SHOW_Imag(0,0,64,64,(u8 *)gImage_1,1,1);OLED_Refresh_Gram();
                                                        break;
                                                        case HAND_FORMS_TWO:OLED_Fill(64,0,128,64,0);
                                                                OLED_SHOW_Imag(0,0,64,64,(u8 *)gImage_2,1,1);OLED_Refresh_Gram();
                                                        break;
                                                        case HAND_FORMS_THREE:OLED_Fill(64,0,128,64,0);
                                                                OLED_SHOW_Imag(0,0,64,64,(u8 *)gImage_3,1,1);OLED_Refresh_Gram();
                                                        break;
                                                        case HAND_FORMS_FOUR:OLED_Fill(64,0,128,64,0);
                                                                OLED_SHOW_Imag(0,0,64,64,(u8 *)gImage_4,1,1);OLED_Refresh_Gram();
                                                        break;
                                                        case HAND_FORMS_FIVE:OLED_Fill(64,0,128,64,0);
                                                                OLED_SHOW_Imag(0,0,64,64,(u8 *)gImage_5,1,1);OLED_Refresh_Gram();
                                                        break;
                                                        case HAND_FORMS_SIX:
                                                                OLED_SHOW_Imag(0,0,96,64,(u8 *)gImage_6,1,0);OLED_Refresh_Gram();
                                                        break;
                                                        case HAND_FORMS_SIVEN:
                                                                OLED_SHOW_Imag(0,0,96,64,(u8 *)gImage_7,1,0);OLED_Refresh_Gram();
                                                        break;
                                                        case HAND_FORMS_EIGHT:
                                                                OLED_SHOW_Imag(0,0,96,64,(u8 *)gImage_8,1,1);OLED_Refresh_Gram();
                                                        break;
                                                        case HAND_FORMS_NINE:
                                                                OLED_SHOW_Imag(0,0,96,64,(u8 *)gImage_9,1,1);OLED_Refresh_Gram();
                                                        break;
                                                        case HAND_FORMS_TEN:
                                                                OLED_SHOW_Imag(0,0,96,64,(u8 *)gImage_10,1,1);OLED_Refresh_Gram();
                                                        break;
                                                        default:
                                                                OLED_Clear();OLED_Refresh_Gram();
                                                        break;
                                                }
                                                step=5;
                                        }
                        break;
                        default:
                                        OLED_Fill(0,0,128,64,1);OLED_Refresh_Gram();delay_ms(10000);
                        break;

                }
        }
}

楼主:
除了题目要求以外的拓展功能:

楼主:
划拳plus:识别6~10特殊手势
拇指琴:利用蜂鸣器发出不同音调的声音
2s快速校准手型,适用于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