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lua设置TCP客户端连接路由器

楼主(2018-11-06):
1. 设置模块连接路由器,并打印路由器分配的ip
Init.lua文件:
tmr.alarm(0,4000,0,function()
    dofile("tcpclient.lua")
end)
Init.lua文件结束
tcpclient.lua文件:
wifi.setmode(wifi.STATION)
cfg={}
cfg.ssid="qqqqq"
cfg.pwd="11223344"
wifi.sta.config(cfg)
printip = 0
wifi.eventmon.register(wifi.eventmon.STA_DISCONNECTED, function(T)
    printip = 0
end)
wifi.eventmon.register(wifi.eventmon.STA_GOT_IP, function(T)
   if printip == 0 then
      print("+IP-> "..T.IP)
   end
   printip = 1
end)
tcpclient.lua文件结束
2. 参照官方手册,创建客户端连接服务器;看见模块获取了ip但是连接不上服务器
Init.lua文件:
tmr.alarm(0,4000,0,function()
    dofile("tcpclient.lua")
end)
Init.lua文件结束

tcpclient.lua文件:
wifi.setmode(wifi.STATION)
local stacfg={
    ssid="qqqqq",
    pwd="11223344"
}
wifi.sta.config(stacfg)
wifi.sta.autoconnect(1)
TCPClient = net.createConnection(net.TCP,0)
TCPClient:connect(8080,"192.168.0.105")
TCPClient:on("receive", function(sck, data)
        uart.write(0,data)
end)
TCPClient:on("disconnection", function(sck, c)
        print("Disconnection")
end)
TCPClient:on("connection", function(sck, c)
        print("Connection")
end)
----------Got IP Style:+IP-> xxx.xxx.xxx.xxx----------------------------
printip = 0
wifi.eventmon.register(wifi.eventmon.STA_DISCONNECTED, function(T)
    printip = 0
end)
wifi.eventmon.register(wifi.eventmon.STA_GOT_IP, function(T)
   if printip == 0 then
      print("+IP-> "..T.IP)
   end
   printip = 1
end)
----------------------------END Got IP----------------------------------
tcpclient.lua文件结束
3. 是不是,没有获取到ip就去连接了呢?添加一个定时器延时10秒后再去创建TCP客户端连接服务器,这下可以看到能连接上服务器
Init.lua文件:
tmr.alarm(0,4000,0,function()
    dofile("tcpclient.lua")
end)
Init.lua文件结束
tcpclient.lua文件:
wifi.setmode(wifi.STATION)
local stacfg={
    ssid="qqqqq",
    pwd="11223344"
}
wifi.sta.config(stacfg)
wifi.sta.autoconnect(1)
----------Got IP Style:+IP-> xxx.xxx.xxx.xxx----------------------------
printip = 0
wifi.eventmon.register(wifi.eventmon.STA_DISCONNECTED, function(T)
    printip = 0
end)
wifi.eventmon.register(wifi.eventmon.STA_GOT_IP, function(T)
   if printip == 0 then
      print("+IP-> "..T.IP)
   end
   printip = 1
end)
----------------------------END Got IP----------------------------------
tmr.alarm(3,10000,0,function()
    TCPClient = net.createConnection(net.TCP,0)
    TCPClient:connect(8080,"192.168.0.105")

    TCPClient:on("receive", function(sck, data)
        uart.write(0,data)
    end)
    TCPClient:on("disconnection", function(sck, c)
        print("Disconnection")
    end)
    TCPClient:on("connection", function(sck, c)
        print("Connection")
    end)
end)
tcpclient.lua文件结束
那断开服务器,再重新打开服务器,客户端又不连接了。。。
4. 如何让模块断开连接后一直自动重连服务器呢?
Init.lua文件:
tmr.alarm(0,4000,0,function()
    dofile("tcpclient.lua")
end)
Init.lua文件结束
tcpclient.lua文件:
wifi.setmode(wifi.STATION)
local stacfg={
    ssid="qqqqq",
    pwd="11223344"
}
wifi.sta.config(stacfg)
wifi.sta.autoconnect(1)
tmr.alarm(3,1000,1,function()
    TCPClient = net.createConnection(net.TCP,0)
    TCPClient:connect(8080,"192.168.0.105")
    TCPClient:on("receive", function(sck, data)
        uart.write(0,data)
    end)
    TCPClient:on("disconnection", function(sck, c)
        print("Disconnection")
        tmr.start(3)
    end)
    TCPClient:on("connection", function(sck, c)
        print("Connection")
        tmr.stop(3)
    end)
end)
----------Got IP Style:+IP-> xxx.xxx.xxx.xxx----------------------------
printip = 0
wifi.eventmon.register(wifi.eventmon.STA_DISCONNECTED, function(T)
    printip = 0
end)
wifi.eventmon.register(wifi.eventmon.STA_GOT_IP, function(T)
   if printip == 0 then
      print("+IP-> "..T.IP)
   end
   printip = 1
end)
----------------------------END Got IP----------------------------------
tcpclient.lua文件结束
5. 通过接收TCP服务器的控制指令“open”和“close”控制继电器动作

Init.lua文件:
RELAY_Pin = 1
gpio.mode(RELAY_Pin, gpio.OUTPUT)
gpio.write(RELAY_Pin,0)
tmr.alarm(0,4000,0,function()
    dofile("tcpclient.lua")
end)
Init.lua文件结束
tcpclient.lua文件:
LinkStat = 0
TCPClient = nil
ClientReceData = ""
ClientReceCnt = 0
ClientReceDataStat = true
wifi.setmode(wifi.STATION)
local stacfg={
    ssid="qqqqq",
    pwd="11223344"
}
wifi.sta.config(stacfg)
wifi.sta.autoconnect(1)
tmr.alarm(1,1000,1,function()
    if LinkStat == 0 then
        TCPClient = net.createConnection(net.TCP,0)
        TCPClient:connect(8080,"192.168.0.105")
        TCPClient:on("receive", function(sck, data)
            ClientReceData = ClientReceData..data
            ClientReceCnt = 0
            ClientReceDataStat = true
        end)
        TCPClient:on("connection", function(sck, c)
            LinkStat = 1
            print("Connection")
            tmr.stop(1)
       end)
       TCPClient:on("disconnection", function(sck, c)
                LinkStat = 0
                print("Disconnection")
                tmr.start(1)
       end)
       if  LinkStat == 0 then print("LinkError") end
    end
end)
tmr.alarm(2,10,1,function()
    if ClientReceDataStat==true then
        ClientReceCnt=ClientReceCnt+1
        if ClientReceCnt>=10 then --receive finsion
           if ClientReceData=="open" then
                gpio.write(RELAY_Pin,1)
           end
           if ClientReceData=="close" then
                gpio.write(RELAY_Pin,0)
           end
           uart.write(0,ClientReceData)
           ClientReceData = ""
           ClientReceCnt = 0
           ClientReceDataStat = false
       end
   end
end)
----------Got IP Style:+IP-> xxx.xxx.xxx.xxx----------------------------
printip = 0
wifi.eventmon.register(wifi.eventmon.STA_DISCONNECTED, function(T)
    printip = 0
end)
wifi.eventmon.register(wifi.eventmon.STA_GOT_IP, function(T)
   if printip == 0 then
      print("+IP-> "..T.IP)
   end
   printip = 1
end)
----------------------------END Got IP----------------------------------
tcpclient.lua文件结束
6. 我想使用串口助手给模块发送数据,然后让模块吧数据发送给TCP服务器:
TCP服务器发送的数据我们通过模块的串口发送出来了,但是服务器并没有接收到串口发送过来的数据
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数据给服务器:
Init.lua文件
RELAY_Pin = 1
gpio.mode(RELAY_Pin, gpio.OUTPUT)
gpio.write(RELAY_Pin,0)
tmr.alarm(0,4000,0,function()
    dofile("tcpclient.lua")
end)
Init.lua文件结束
tcpclient.lua文件
LinkStat = 0
TCPClient = nil
ClientReceData = ""
ClientReceCnt = 0
ClientReceDataStat = true
wifi.setmode(wifi.STATION)
local stacfg={
    ssid="qqqqq",
    pwd="11223344"
}
wifi.sta.config(stacfg)
wifi.sta.autoconnect(1)
tmr.alarm(1,1000,1,function()
    if LinkStat == 0 then
        TCPClient = net.createConnection(net.TCP,0)
        TCPClient:connect(8080,"192.168.0.105")
        TCPClient:on("receive", function(sck, data)
            ClientReceData = ClientReceData..data
            ClientReceCnt = 0
            ClientReceDataStat = true
        end)
        TCPClient:on("connection", function(sck, c)
            LinkStat = 1
            print("Connection")
            tmr.stop(1)
       end)
       TCPClient:on("disconnection", function(sck, c)
                LinkStat = 0
                print("Disconnection")
                tmr.start(1)
       end)
       if  LinkStat == 0 then print("LinkError") end
    end
end)
tmr.alarm(2,10,1,function()
    if ClientReceDataStat==true then
        ClientReceCnt=ClientReceCnt+1
        if ClientReceCnt>=10 then --receive finsion
           if ClientReceData=="open" then
                gpio.write(RELAY_Pin,1)
           end
           if ClientReceData=="close" then
                gpio.write(RELAY_Pin,0)
           end
           uart.write(0,ClientReceData)
           ClientReceData = ""
           ClientReceCnt = 0
           ClientReceDataStat = false
       end
   end
end)
----------Got IP Style:+IP-> xxx.xxx.xxx.xxx----------------------------
printip = 0
wifi.eventmon.register(wifi.eventmon.STA_DISCONNECTED, function(T)
    printip = 0
end)
wifi.eventmon.register(wifi.eventmon.STA_GOT_IP, function(T)
   if printip == 0 then
      print("+IP-> "..T.IP)
   end
   printip = 1
end)
----------------------------END Got IP----------------------------------
------------------uart  send  data  to  server ----------------
uart.on("data",0,function(data)
    if  TCPClient ~= nil then
       TCPClient:send(data,function() end)
    end
end,0)
--------------------end uart send data to server------------------
tcpclient.lua文件结束

ESP8266 TCP客户端连接路由器

网友A(2019-10-24):
非常详细,多谢分享!

网友B(2022-11-09):
lua的教学资料有吗?可以分享下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