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E1射频标签 有源RFID源码(单频卡-优化-500mS)

楼主:
有源RFID的电子标签卡程序,使用24LE1的MCU+射频来实现,低功耗的有源电子标签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24le1.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API.h>
#include <nvdata.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uart.h>

uint8_t data rx_buf[RX_PLOAD_WIDTH] = {0};
uint8_t data tx_buf[TX_PLOAD_WIDTH] = {0x00,0x00,0x00,0xEB};

uint8_t radio_status = 0;
uint8_t bdata sta;                        //IRQ中断后,判断是接收中断、发送中断和重发最大中断。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uint8_t flag = 0,flag1 = 0;        //定时器计数标志变量
uint8_t pck_length = 0;                           //RF数据包长度
uint8_t cmd = 0;                                    //卡号异或结果

uint8_t xdata packet[6] = {0};           //串口发送数据包
uint8_t xdata packet1[4] = {0};           //串口发送心跳包

/**************************************************
功能: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mcu_init();                                                                        //系统时钟
        //uart_init();                                           // 串口初始化
        io_init();                                                                        // I/O口初始化
        //timer1_init();                                                                // 定时器初始化
        rf_init();                                                                        // RF初始化
        //RX_Mode();                                                                        // 进入接收模式
        TX_Mode();                                                                        // 进入发送模式
        EA=1;                                                                                // 允许中断
        while(1)
        {
            watchdog_init();
            //=====================PWRDWN节电模式=====================
                RTC2CON |= 0x01;                                                                //RTC2配置开启
                PWRDWN   = 0x04;                                    //enter "pwr_dwn"=0x04,register retention寄存器保留
                RTC2CON &=~ 0x01;                                                                 //RTC2配置关闭

                //LED1 = ~LED1;
                //LED2 = ~LED2;
                //ALM = ~ALM;                //蜂鸣器

                tx_buf[0] = ((tx_buf[1] ^ tx_buf[2] ^ tx_buf[3]) & 0x7f);

                if(VotageStatusCheck())
                        tx_buf[1] |= 0x80;//置位电量不足标志
                else
                        tx_buf[1] &=~ 0x80;

                //数据发射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tx_buf,TX_PLOAD_WIDTH);
                CE_PULSE();                             //CE置高至少10us,CE置低
                radio_status = 0xff;
                while(radio_status==0xff);         // Wait until radio ready
                //数据发射完成
        }
}

/**************************************************
功能:RF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RF_IRQ(void) interrupt INTERRUPT_RFIRQ
{
        sta=SPI_Read(STATUS);                                                                // 读出状态值

        if(RX_DR)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RX_PLOAD_WIDTH);// 读出FIFO的数据
                SPI_RW_Reg(FLUSH_RX,0);                                                        // 清除RX的FIFO
                radio_status = 6;
        }

        if(TX_DS)
        {
                RFCE = 0;
                radio_status = 5;
        }

        if(MAX_RT)
        {
                radio_status = 4;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70);                                        // 清除所有中断标志
}

////////////////////////////////////////////////////////////////////////
void TimeSvr(void) interrupt INTERRUPT_TF1
{
        TR1 = 0;                 //进入后先关闭定时器,执行完再打开
        TH1 = 0x97;
        TL1 = 0xD5;                 //20mS   f=16M/12
        flag ++;

        if(flag >=50)
        {
          flag = 0;
          //watchdog_init();                 //喂狗
        }

    TR1 = 1;
}

void ri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INTERRUPT_RI0
{
        if (RI0 == 1)
    {
            RI0 = 0;
                /*
                S0BUF = hal_flash_byte_read(HAL_DATA_NV_ADDRESS32);
                while (!TI0);                                                                // 等待发送完成
                TI0=0;                                                                                // 清发送完成标志
                */
    }
        /*
        else if        (TI0 == 1)
        {
                TI0 = 0;
        }
        */
}

网友A(2019-09-10):
编译不了

网友B(2020-06-23):
发送的有错还往上发

网友C:
怎么编译不了啦,我下载下来编译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