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个独立式键盘驱动程序(编程模板)

楼主(2018-11-06):
#define KEY P1 //键盘所连接的I/O接口组定义

/*********************************************************************************************
函数名:8个独立式键盘驱动程序
调  用:? = Key ();
参  数:无
返回值:unsigned char 键值0~8
结  果:有键按下时返回值为键值1~8,无键按下时返回值为0
备  注:在主函数中不断调用
/**********************************************************************************************/
unsigned char Key ( ){ //8个独立键盘处理程序
unsigned char a,b;
KEY = 0xff; //设定键盘初始电平状态
if (KEY != 0xff){ //读取键盘状态是否改变
   Delay (20); //延时20ms去抖动
   if (KEY != 0xff){ //重新读取
          a = KEY; //寄存状态值到a
}
        switch(a){ //键盘状态查表
           case 0xfe: b = 1; break;
           case 0xfd: b = 2; break;
           case 0xfb: b = 3; break;
           case 0xf7: b = 4; break;
           case 0xef: b = 5; break;
           case 0xdf: b = 6; break;
           case 0xbf: b = 7; break;
           case 0x7f: b = 8; break;
           default:   b = 0 ; break;
           }
        }
return (b); //将b中的键值代号送入函数返回值
}
/**********************************************************************************************/

/*********************************************************************************************
程序名:    8位ADC转换实验程序

/*********************************************************************************************
说明:
PC串口端设置 [ 4800,8,无,1,无 ]
将ADC读出的数值通过串口以十六进制方式显示。

/*********************************************************************************************/

#include <STC12C2052AD.H> //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51基本运算(包括_nop_空函数)

/*********************************************************************************************
函数名:毫秒级CPU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_MS (?);
参  数:1~65535(参数不可为0)
返回值:无
结  果: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
备  注: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

/*********************************************************************************************
函数名:UART串口初始化函数
调  用:UART_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启动UART串口接收中断,允许串口接收,启动T/C1产生波特率(占用)
备  注:振荡晶体为12MHz,PC串口端设置 [ 4800,8,无,1,无 ]
/**********************************************************************************************/
void UART_init (void){
        //EA = 1; //允许总中断(如不使用中断,可用//屏蔽)
        //ES = 1; //允许UART串口的中断

        TMOD = 0x20;        //定时器T/C1工作方式2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串口接收(SCON = 0x40 时禁止串口接收)
        TH1 = 0xF3;        //定时器初值高8位设置
        TL1 = 0xF3;        //定时器初值低8位设置
        PCON = 0x80;        //波特率倍频(屏蔽本句波特率为2400)
        TR1 = 1;        //定时器启动
}
/**********************************************************************************************/

/*********************************************************************************************
函数名:UART串口发送函数
调  用:UART_T (?);
参  数:需要UART串口发送的数据(8位/1字节)
返回值:无
结  果:将参数中的数据发送给UART串口,确认发送完成后退出
备  注:
/**********************************************************************************************/
void UART_T (unsigned char UART_data){ //定义串口发送数据变量
        SBUF = UART_data;        //将接收的数据发送回去
        while(TI == 0);                //检查发送中断标志位
        TI = 0;                        //令发送中断标志位为0(软件清零)
}
/**********************************************************************************************/
/*********************************************************************************************
函数名:8位A/D转换初始化函数
调  用:Read (?);
参  数:输入的端口(0000 0XXX 其中XXX是设置输入端口号,可用十进制0~7表示,0表示P1.0,7表示P1.7)
返回值:无
结  果:开启ADC功能并设置ADC的输入端口
备  注:适用于STC12C2052AD系列单片机(必须使用STC12C2052AD.h头文件)
/**********************************************************************************************/
void Read_init (unsigned char CHA){
        unsigned 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
    CHA &= 0x07;            //选择ADC的8个接口中的一个(0000 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0x40;                //ADC转换的速度(0XX0 0000 其中XX控制速度,请根据数据手册设置)
    _nop_();
    ADC_CONTR |= CHA;       //选择A/D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A/D电源
    DELAY_MS(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1ms即可)
}
/**********************************************************************************************/
/*********************************************************************************************
函数名:8位A/D转换函数
调  用:? = Read ();
参  数:无
返回值:8位的ADC数据
结  果:读出指定ADC接口的A/D转换值,并返回数值
备  注:适用于STC12C2052AD系列单片机(必须使用STC12C2052AD.h头文件)
/**********************************************************************************************/
unsigned char Read (void){
        unsigned 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转换(0000 1000 令ADCS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等待A/D转换结束
        AD_FIN = (ADC_CONTR & 0x10); //0001 0000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 0111 清ADC_FLAG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DATA);          //返回A/D转换结果(8位)
}
/**********************************************************************************************/
/*********************************************************************************************
函数名:主函数
调  用:无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程序开始处,无限循环
备  注:
/**********************************************************************************************/
void main (void){
        unsigned char R;
        UART_init();//串口初始程序
        Read_init(0);//ADC初始化
        P1M0 = 0x01; //P1.7~.0:0000 0001(高阻)//注意:更改ADC通道时须同时将对应的IO接口修改为高阻输入。
        P1M1 = 0x00; //P1.7~.0:0000 0000(强推)
        while(1){
            R = Read ();
            UART_T (R); //串口小秘书,将ADC读出值送入串口显示
        }
}/**********************************************************************************************/

#define KEY P1 //键盘所连接的I/O接口组定义

/*********************************************************************************************
函数名:16个阵列式键盘驱动程序
调  用:? = Key ();
参  数:无
返回值:unsigned char 键值0~16
结  果:有键按下时返回值为键值1~16,无键按下时返回值为0
备  注:在主函数中不断调用
/**********************************************************************************************/
unsigned char Key (void){ //4*4阵列键盘处理程序
unsigned char a,b,c;
KEY = 0x0f; //设定键盘初始电平状态
if (KEY != 0x0f){ //读取键盘状态是否改变
   Delay (20); //延时20ms去抖动
   if (KEY != 0x0f){ //重新读取
          a = KEY; //寄存状态值到a
        }
        KEY = 0xf0; //设定键盘反向电平状态
        c = KEY; //读取反向电平状态值到c
        a = a|c; //a与c相或
        switch(a){ //键盘状态查表
           case 0xee: b = 1; break;
           case 0xed: b = 2; break;
           case 0xeb: b = 3; break;
           case 0xe7: b = 4; break;
           case 0xde: b = 5; break;
           case 0xdd: b = 6; break;
           case 0xdb: b = 7; break;
           case 0xd7: b = 8; break;
           case 0xbe: b = 9; break;
           case 0xbd: b = 10; break;
           case 0xbb: b = 11; break;
           case 0xb7: b = 12; break;
           case 0x7e: b = 13; break;
           case 0x7d: b = 14; break;
           case 0x7b: b = 15; break;
           case 0x77: b = 16; break;
           default:   b = 0 ; break;
           }
        }
return (b); //将b中的键值代号送入函数返回值
}
/**********************************************************************************************/

/*********************************************************************************************
程序名:STC系列单片机内部EEPROM 测试程序
P1口接8个LED到VCC。
适用硬件:
STC12C5AxxAD系列单片机
STC12C52xxAD系列单片机
STC11xx系列单片机
STC10xx系列单片机
使用说明:
1,程序先别P1口高4位和低4位分别点亮一次。
2,检查EEPROM中对应地址内的值是否与用户测试值相同。
3,如果相同则P1.7上的LED亮,然后在P1口显示EEPROM中的值。
4,如果不同则P1.3上的LED亮,然后全片擦除EEPROM并写入用户测试值到指定地址。
注意:
# 在第一次下载时为写入(第4步),复位后才会测试。
# 当供电电源低于一定值时将不能写入EEPROM,详见数据手册。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
//用于STC12C2052系列单片机时选择//
sfr IAP_DATA    = 0xE2; //STC12C2052系列单片机的EEPRON操作地址是0xe2(以下类推)
sfr IAP_ADDRH   = 0xE3;
sfr IAP_ADDRL   = 0xE4;
sfr IAP_CMD     = 0xE5;
sfr IAP_TRIG    = 0xE6;
sfr IAP_CONTR   = 0xE7;
#define WD1        0x46        //使用STC12C2052系列单片机时,先写入0x46,然写入0xb9
#define WD2        0xb9
/*********************************************************************************************
//用于STC11/10xx系列单片机时选择//
sfr IAP_DATA    = 0xC2; //STC11xx系列单片机的EEPRON操作地址是0xc2(以下类推)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define WD1        0x5a        //使用STC11xx系列单片机时,先写入0x5a,然写入0xa5
#define WD2        0xa5
/*********************************************************************************************/
//定义Flash 操作等待时间及允许IAP/ISP/EEPROM 操作的常数//
//#define ENABLE_ISP 0x80 //系统工作时钟<30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1 //系统工作时钟<24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2 //系统工作时钟<20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3 //系统工作时钟<12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4 //系统工作时钟<6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5 //系统工作时钟<3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6 //系统工作时钟<2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7 //系统工作时钟<1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
#define DEBUG_DATA               0x55  //存储在 EEPROM 单元的数值(用户可修改测试)
#define DATA_FLASH_START_ADDRESS 0x00  //EEPROM存入地址(用户可修改测试)
/*********************************************************************************************/
union union_temp16
{
    INT16U un_temp16;
    INT8U  un_temp8[2];
}my_unTemp16;

INT8U Byte_Read(INT16U add);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
void Byte_Program(INT16U add, INT8U ch);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
void Sector_Erase(INT16U add);            //擦除扇区
void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void Delay();
/*********************************************************************************************/
void main (void)
{
    INT16U eeprom_address;
    INT8U  read_eeprom;

    P1 = 0xF0;                            //演示程序开始,让 P1[3:0] 控制的灯亮
    Delay();                              //延时
    P1 = 0x0F;                            //演示程序开始,让 P1[7:4] 控制的灯亮
    Delay()    ;                          //延时

    //将EEPROM 测试起始地址单元的内容读出
    eeprom_address = DATA_FLASH_START_ADDRESS;  //将测试起始地址送eeprom_address
    read_eeprom = Byte_Read(eeprom_address);    //读EEPROM的值,存到read_eeprom

    if (DEBUG_DATA == read_eeprom)
    {   //数据是对的,亮  P1.7 控制的灯,然后在 P1 口上将 EEPROM 的数据显示出来
        P1 = ~0x80;
        Delay()    ;                            //延时
        P1 = ~read_eeprom;
    }
    else
    {   //数据是错的,亮 P1.3 控制的灯,然后在 P1 口上将 EEPROM 的数据显示出来
        //再将该EEPROM所在的扇区整个擦除,将正确的数据写入后,亮 P1.5 控制的灯
        P1 = ~0x08;
        Delay()    ;                            //延时
        P1 = ~read_eeprom;
        Delay()    ;                            //延时

        Sector_Erase(eeprom_address);           //擦除整个扇区
        Byte_Program(eeprom_address, DEBUG_DATA);//将 DEBUG_DATA 写入 EEPROM

        P1 = ~0x20;                 //熄灭 P1.3 控制的灯,亮 P1.5 控制的灯
    }

    while (1);                      //CPU 在此无限循环执行此句
}
/*********************************************************************************************/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返回:A = 读出字节
INT8U Byte_Read(INT16U add)
{
    IAP_DATA = 0x00;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1;                 //IAP/ISP/EEPROM 字节读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WD1;   //先送 WD1,再送WD2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WD2;   //送完WD2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return (IAP_DATA);
}
/*********************************************************************************************/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 A= 须编程字节的数据
void Byte_Program(INT16U add, INT8U ch)
{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 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2;                 //IAP/ISP/EEPROM 字节编程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IAP_DATA = ch;                  //要编程的数据先送进IAP_DATA 寄存器
    //EA = 0;
    IAP_TRIG = WD1;   //先送 WD1,再送WD2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WD2;   //送完WD2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
//擦除扇区, 入口:DPTR = 扇区地址
void Sector_Erase(INT16U add)
{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3;                 //IAP/ISP/EEPROM 扇区擦除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WD1;   //先送 WD1,再送WD2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WD2;   //送完WD2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
void IAP_Disable()
{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IAP_CONTR = 0;      //关闭IAP 功能
    IAP_CMD   = 0;      //清命令寄存器,使命令寄存器无命令,此句可不用
    IAP_TRIG  = 0;      //清命令触发寄存器,使命令触发寄存器无触发,此句可不用
    IAP_ADDRH = 0;
    IAP_ADDRL = 0;
}
/*********************************************************************************************/
void Delay() //延时程序
{
    INT8U i;
    INT16U d=5000;
    while (d--)
    {
        i=255;
        while (i--);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模板 万能使用 只要结合自己的电路修改相应的端口就可以了 很方便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万能编程模板 只要根据自己的电路图 改改端口就能用

网友B:
是有用的东东,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