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单片机测试电阻的电路设计

楼主(2018-11-06):
公司领导要求做一块测试板:用STC89052,12864显示屏做测试电阻用,被测电阻为四条,三条,两条,一条(比如:一个8孔接插件,上面有4个电阻,排列顺序为15K、20K、15K.20K,如果顺序错了,会报警)。求高手解答,本人小白。

网友A:
你是小白,人家怎么帮得了你呢?其实,这不是一个很难的程序,能帮你的人却不会有几个,代码量有点多.
问题就在这里:你说无偿嘛,我没有理由为你干活到大半夜的,你说跟你要点钱嘛,说实在的,对于一个能写几个程序的人来说,实在算不上是一个太难的程序,100块我都不好意思开这个口.
你总得会一点才行的呀,至少是你画个电路,写点代码,别人帮你解决一些技术点的的难题.
给你一个思路吧:不要用89系列,那是没有ADC的,没有必要再在外面加一个ADC,直接用STC12C5A60S2,价格也就高那么一两块钱而已.单片机的电源不要用直接用7805的,7805的电源对于ADC来说误差是很大的,用TL431做一个4.096V电源,再给单片机供电.如果是精度要高一点的话,就用STC8系列的,好像STC只有8系列的是12位的ADC,我用过STC8A4K32S2A12的,目前为止还是很好用的,它内部有上拉电阻,基本上限流电阻就省了,ADC的精度也是可以的,和FLUKE187相差2mV,胜利的万用表有的都没有这个精度.
至于程序:你可以直接接8个测试点,一次就可以用四个ADC通道一次测量完成,然后进行滤波和对比,再把错误的电阻序号和阻值显示在12864上
如果我说的,你一点都不明白,那就不好办了,你还是花个上千块找方案公司帮你吧

网友B:
用4路模数转换检测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2020-06-01):
引用 网友A:
你是小白,人家怎么帮得了你呢?其实,这不是一个很难的程序,能帮你的人却不会有几个,代码量有点多.
问题就在 ...

在吗?又要重启这个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小白,人家怎么帮得了你呢?其实,这不是一个很难的程序,能帮你的人却不会有几个,代码量有点多.
问题就在 ...

现在要用这个

网友C:
先了解下电阻测试原理,最直接的就是万用表,自己做的话精度是个大问题,要慢慢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