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定时器大数字的取模运算,应该怎么算?小弟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8-11-06):
提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遇到的是郭天祥讲解的定时计数器赋初值的问题,我根据郭天祥的办法,我定时1毫秒,那么TH0=(65536-1000)/256=252.09375,那么我把得到的252化成16进制数=FC,第一个问题就是,252.09375,后面那么多的余数,我只提取它前面的252化成16进制数FC是否正确?以后遇到这种有余数的我能否不用管他后面的余数?第二个问题就是,郭天祥他给TL0赋值时我就更不能理解了,同样的(65536-1000)%256=?这个大数字的取模这么算,65536-1000=64536,那么用64536%256=?  我算了一下首先64536÷256=252.09375这么多得余数,怎么取?小数字我知道,大数字取模小数点后面这么多余数我应该怎么取是正确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说句实话,除了考试的时候算个这个值,其他时候真的没算过,弄个软件,直接在里面输入时间,很方便。你自己下载一个吧,禁止上传啊

网友B(2019-03-24):
引用 网友A:
说句实话,除了考试的时候算个这个值,其他时候真的没算过,弄个软件,直接在里面输入时间,很方便。你自己 ...

软件可不可以给一个呀

网友C:
TH0=(65536-1000)/256;取模是取商的整数。252=0xfc
TL0=(65536-1000)%256;取余是取商的余数,不是小数。余数24=0x18
3/2=1余1,这可是小学没有学小数之前的算术题,呵呵。

网友D:
最多考虑一下误差问题,舍去小数部分,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做工程,不是学生的数字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