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验报告下载,欢迎参考

楼主(2018-11-06):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验报告

姓名xxx

学号xxxxxxxx

实验时间5月28日~6月11日

2.2 汇编程序实验2

一、实验要求

片内RAM 30H开始的32个单元中分布着随机的有符号8位二进制数,按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序,排序后的数据仍然保存到30H开始的32个单元中(低地址存放小数据)

  • 实验过程及结果记录

步骤:

  • 编写汇编语言并加上相应注释(注意扩展名为“*.asm”),将其保存。
  • 运行Keil u Vision2,建立工程“simlab2.uV2,CPUAT89C51,不用包含启动文件“STARTUP.A51”。
  • 将编写好的程序加入工程“simlab2.uV2,并设置工程“simlab2.uV2”的属性,将其晶振频率设置为12MHz,选择输出的可执行文件,仿真方式为“Use Simulator”。
  • 构造(Build)工程“simlab2.uV2”。如果输入有误,则进行修改,直至构造正确,生成可执行程序“simlab2.hex”为止。
  • 运行程序,并用存储器观察窗口观察内部RAM30H~4FH单元排序前后的数值。

结果:

由上图可知,32个数从30H开始由小到大排列

三、实验源程序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R0,#20H         ;R0用于存放数据时计数
   MOV R1,#30H         ;R1指向30H地址单元
   MOV DPTR,#TABLE     ;使DPTR指向表首
   MOV R2,#00H
   MOV A,R2            ;给偏移地址赋初值,为0
LOOP1:
   MOVC A,@A+DPTR      ;取出表中的数据
   MOV @R1,A           ;将表中的数据存入30H单元
   INC R1              ;R1自增1,指向下一个单元
   INC R2
   MOV A,R2            ;R2自增1,从而使偏移量增1
   DJNZ R0,LOOP1       ;R0=R0-1,如果R0不为0,则再次从LOOP1处执行,将表中数据存入对应的单元;如果R0=0,则表示表中数据已经全部存入30H~4FH单元中
   MOV R7,#1FH         ;将遍历次数31送入R7中
LOOP2:
   MOV A,R7
   MOV R6,A          ;将比较次数寄存器R6的值设定为R7的值
   ADD A,#30H
   MOV R0,A      ;将最大值为位置寄存器R0的值设定为#30H+R7
   MOV R1,#30H         ;将R1指向30H单元
   MOV B,@R1          ;取R1指向的单元的值到最大值寄存器B
LOOP3:
   CLR C              ;将C清零
   INC R1             ;R1自增1
   MOV A,@R1         ;将R1所指向单元中的值赋给A
   MOV R5,A          ;将A中的值赋给R5,作为备份
   SUBB A,B           ;A=A-B
   JC LOOP4         ;如果存在借位,即A<B,则跳转至LOOP4
   MOV A,R1
   MOV R0,A          ;如果A>B,将R1中的值赋给R0,使其始终保持最大值
   MOV A,R5          ;恢复A的值
   MOV B,A          ;使最大值寄存器B的值为A中的值
LOOP4:
   DJNZ R6,LOOP3     ;R6=R6-1,如果R6为0,表示这一轮的比较已经完成,否则再次执行LOOP3,继续进行比较
   MOV A,B            ;如果这一轮比较完成,则将最大值寄存器B的值赋给A
   XCH A,@R1        ;交换A和R1中的值,即将最大值存放到这一轮比较的最后的位置
   MOV @R0,A       ;将A中的值赋给R0所指的单元,以上两步完成将最大值存到最后一位,最后一位的值存到原本最大值所在的位置
   DJNZ R7,LOOP2    ;判断外循环是否完成,若未完成跳转至LOOP2,继续执行外循环
TABLE:
   DB 1,3,9,2,17,4,11,6
   DB 5,20,100,64,21,14,79,35
   DB 92,7,91,23,65,16,13,18
   DB 18,73,65,101,27,19,62,69
SJMP $
END

2.3 C语言程序实验

一、实验要求

片内RAM 30H开始的32个单元中分布着随机的有符号8位二进制数,按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序,排序后的数据仍然保存到30H开始的32个单元中(低地址存放小数据)

  • 实验过程及结果记录

步骤:

(1)编写C语言源程序,并加上相应注释(注意扩展名为“*.c”),将其保存。

(2)运行Keil u Vision2,建立工程“simlab3.uV2”,CPU为AT89C51,包含启动文件“STARTUP.A51”。

(3)将编写好的程序加入工程“simlab3.uV2”,并设置工程“simlab3.uV2”的属性,将其晶振频率设置为12MHz,选择输出的可执行文件,仿真方式为“Use Simulator”。

(4)构造(Build)工程“simlab3.uV2”。如果输入有误,则进行修改,直至构造正确,生成可执行程序“simlab3.hex”为止。

(5)运行程序,并用存储器观察窗口观察内部RAM30H~4FH单元排序前后的数值。

结果:

由上图可知,32个数从30H到4FH由小到大排列

三、实验源程序

<font color="rgb(0, 0, 0)"><font face="Calibri"><font style="font-size: 14pt">#include <reg51.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头文件
uchar data a[32] _at_ 0x30;  //设定数组a的起始地址为30H
uint i _at_ 0x55;
uint j _at_ 0x56;
uint t _at_ 0x57;           //以上三句表示将变量i,j,t分别放入地址55H,56H,57H
void main()
{
char i,j,t;                //定义变量i,j,t
char b[]={1,3,9,2,17,4,11,6,5,20,100,64,21,14,79,35,92,7,91,23,65,16,13,18,18,73,65,101,27,19,62,69};        //定义数组,并对其赋值
for(i=0;i<32;i++)
{a[i]=b[i];                //将数组b中的值赋给数组a,即将要比较的32个数,存放到相应的地址
}
for(i=0;i<32;i++)
{for(j=0;j<31-i;j++)
{if(a[j]>a[j+1])
  {t=a[j];
   a[j]=a[j+1];
   a[j+1]=t;             //先让a[0]与a[1]比较,然后将较大的数存到a[1]中,接着让a[1]与a[2]比较,较大的存到a[2]中,以此类推,比较结束,将32个数中最大的存到地址最高位,完成第一轮的比较,相似地,比较其余31个数,将其中最大的放到地址的第二高位
}
}
}
while(1);
}</font></font></font>

3.1基本并行I/O口实验

  • 实验要求

当按键SW1被按下后,D1~D8轮流点亮,点亮的时间为100ms;当按键停下后,停止轮换;再次按下后继续轮换

  • 实验过程及结果记录

步骤:

  • Proteus环境下建立如图的原理图,并将其保存为“basicIO_self.DSN”文件。
  • 编写控制源程序,将其保存为“basicIO_self.asm”。
  • 将源程序添加到U1中,并构造该程序。
  • 执行仿真过程,观察的D1~D8的指示,查看程序功能是否正确。
  • 修改延时程序延时参数,重新执行该程序。

结果:

三、实验源程序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SP,#60H        ;使SP指向地址单元60H
MOV P2,#0FFH       ;将P2口所有位设置为1,使P2口所接发光二极管全部熄灭
MOV 20H,#0FEH      ;使显示缓冲单元的值为11111110
LOOP1:
MOV A,P1           ;将P1的值存到寄存器A中
RRC A              ;A的带进位循环右移,即将A的最低位放入进位标志位中,标志位中的值放入A的最高位,实现查看P1.0位的功能
JC LOOP1             ;如果进位不为0,则跳转至LOOP1
MOV P2,20H         ;如果进位不为0,则将显示缓冲单元20H中的值送给P2
LOOP2:MOV R7,#200   ;令R7中的值为200
LOOP3:MOV R6,#250  ;令R6中的值为250
DJNZ R6,[        DISCUZ_CODE_9        ]nbsp;           ;R6=R6-1,如果R6不为0,则执行$(原地踏步),如果为0,则顺序执行,以上两步维持时间为250*2*1us+1us
DJNZ R7,LOOP3      ;R7=R7-1,如果R7不为0,则执行LOOP3,否则顺序执行,以上四步一共维持时间为(1us+250*2*1us+1us+2us)*200,约为100ms
MOV A,20H          ;将显示缓冲单元中的值存到寄存器A中
RL A                ;将A进行循环左移,即实现显示缓冲单元的值循环左移1位,
MOV 20H,A          ;将A中的值再送回至显示缓冲单元中
JMP LOOP1           ;无条件跳转至LOOP1
END

3.2 扩展并行I/O口实验

一、实验要求

仿真实现交通信号灯控制功能。控制顺序如下:南北绿灯亮,同时东西红灯亮10s;南北黄灯亮,同时东西红灯亮2s;南北红灯亮,同时东西绿灯亮10s;东西黄灯亮,同时南北红灯亮2s;重复上述四种状态。

  • 实验过程及结果记录

步骤:

(1)在Proteus环境下建立如图的原理图,并将其保存为“expandIO_self.DSN”文件。

(2)编写控制源程序,将其保存为“expandIO_self.asm”。

(3)将源程序添加到U1中,并构造该程序。

(4)执行仿真过程,观察各个方向上的交通信号灯指示,查看程序功能是否正确。

结果:

三、实验源程序

<font style="font-size: 14pt">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SP,#60H ;让SP指向地址单元60H
MOV P0,#0FFH;令P0为11111111
MOV P3,#40H;令P3为01000000
MOV P2,#03H;令P2为00000011,以上三步使两个74LS373的输出端口所有位均为1,使所有发光二极管全部熄灭
STAT1:
MOV P3,#00H ; 令P3为00000000
MOV P2,#02H ;   令P2为0000010,使U4工作,U5不工作
MOV P0,#0F3H;  令P0为11110011 ,使东西红灯亮
MOV P2,#01H ; 令P1为00000001 ,使U4不工作,U5工作
MOV P0,#0CH ;  令P0为00001100 ,使南北绿灯亮
MOV P2,#03H ;  令P2为00000011
MOV P3,#40H ; 令P3为01000000 ,以上两步实现所有的发光二极管均熄灭 的功能 ,变为初始状态
MOV R4,#10  ;  令R4的值为10
DELAY1:MOV R7,#10;令R7的值为10
LOOP11:MOV R6,#200;令R6的值为200
LOOP12:MOV R5,#250;令R5的值为250
DJNZ R5,$;R5=R5-1,如果R5不为0,则执行$即原地踏步,否则执行下面的程序
DJNZ R6,LOOP12;R6=R6-1,如果R6不为0,则执行LOOP12,否则执行下面的程序
DJNZ R7,LOOP11;R7=R7-1,如果R7不为0,则执行LOOP11,否则执行下面的程序
DJNZ R4,DELAY1;R4=R4-1,如果R4不为0,则执行DELAY1,否则执行下面的程序,以上八步完成延时,(((1+250*2+2)*200+2)*10+2)*10,大约为10s
STAT2:
MOV P3,#00H; 令P3为00000000
MOV P2,#02H;令P2为0000010,使U4工作,U5不工作
MOV P0,#0C3H;令P0为11000011 ,使东西红灯亮 ,南北黄灯亮
MOV P2,#01H;令P1为00000001 ,使U4不工作,U5工作
MOV P0,#0FH;令P0为00001111 ,使东西南北绿灯灭
MOV P2,#03H;令P2为00000011
MOV P3,#40H;令P3为01000000 ,以上两步实现所有的发光二极管均熄灭 的功能 ,变为初始状态
MOV R4,#2; 令R4的值为2
DELAY2:MOV R7,#10;令R7的值为10
LOOP21:MOV R6,#200;令R6的值为200
LOOP22:MOV R5,#250;令R5的值为250
DJNZ R5,$;R5=R5-1,如果R5不为0,则执行$即原地踏步,否则执行下面的程序
DJNZ R6,LOOP22;R6=R6-1,如果R6不为0,则执行LOOP22,否则执行下面的程序
DJNZ R7,LOOP21;R7=R7-1,如果R7不为0,则执行LOOP21,否则执行下面的程序
DJNZ R4,DELAY2;R4=R4-1,如果R4不为0,则执行DELAY2,否则执行下面的程序,以上八步完成延时,(((1+250*2+2)*200+2)*10+2)*2,大约为2s
STAT3:
MOV P3,#00H;令P3为00000000
MOV P2,#02H;令P2为0000010,使U4工作,U5不工作
MOV P0,#0FCH;令P0为11111100 ,使南北红灯亮
MOV P2,#01H;令P1为00000001 ,使U4不工作,U5工作
MOV P0,#03H;令P0为00000011 ,使东西绿灯亮
MOV P2,#03H;令P2为00000011
MOV P3,#40H;令P3为01000000 ,以上两步实现所有的发光二极管均熄灭 的功能 ,变为初始状态
MOV R4,#10;令R4的值为10
DELAY3:MOV R7,#10;令R7的值为10
LOOP31:MOV R6,#200;令R6的值为200
LOOP32:MOV R5,#250;令R5的值为250
DJNZ R5,$;R5=R5-1,如果R5不为0,则执行$即原地踏步,否则执行下面的程序
DJNZ R6,LOOP32;R6=R6-1,如果R6不为0,则执行LOOP32,否则执行下面的程序
DJNZ R7,LOOP31;R7=R7-1,如果R7不为0,则执行LOOP31,否则执行下面的程序
DJNZ R4,DELAY3;R4=R4-1,如果R4不为0,则执行DELAY3,否则执行下面的程序,以上八步完成延时,(((1+250*2+2)*200+2)*10+2)*10,大约为10s
STAT4:
MOV P3,#00H;令P3为00000000
MOV P2,#02H;令P2为0000010,使U4工作,U5不工作
MOV P0,#3CH;令P0为00111100 ,使东西黄灯亮,南北红灯亮
MOV P2,#01H;令P1为00000001 ,使U4不工作,U5工作
MOV P0,#0FH;令P0为00001111 ,使东西绿灯灭
MOV P2,#03H;令P2为00000011
MOV P3,#40H;令P3为01000000 ,以上两步实现所有的发光二极管均熄灭 的功能 ,变为初始状态
MOV R4,#2;令R4的值为2
DELAY4:MOV R7,#10;令R7的值为10
LOOP41:MOV R6,#200;令R6的值为200
LOOP42:MOV R5,#250;令R5的值为250
DJNZ R5,$;R5=R5-1,如果R5不为0,则执行$即原地踏步,否则执行下面的程序
DJNZ R6,LOOP42;R6=R6-1,如果R6不为0,则执行LOOP42,否则执行下面的程序
DJNZ R7,LOOP41;R7=R7-1,如果R7不为0,则执行LOOP41,否则执行下面的程序
DJNZ R4,DELAY4;R4=R4-1,如果R4不为0,则执行DELAY4,否则执行下面的程序,以上八步完成延时,(((1+250*2+2)*200+2)*10+2)*2,大约为2s
JMP STAT1;无条件跳转至STAT1
END</font>

3.3静态LED显示实验

  • 实验要求

7SEG2为十位显示数码管,7SEG1为个位显示数码管,KEY_LOAD为“倒计时初值”按钮,KEY_START为“倒计时启动”按钮。要实现的功能:当KEY_LOAD按钮被按下时,加载倒计时初值(如10s);当按下KEY_START按钮时,开始倒计时,每过1s,计时减1,直到减到“00”为止。减到“00”时,时P3.0引脚上的LED按10Hz频率闪烁,直到再次按下KEY_LOAD按钮,才重新加载初值,并熄灭LED。再次按下KEY_START按钮又一次开始倒计时,如此反复。

  • 实验过程及结果记录

步骤:

(1)在Proteus环境下建立如图的原理图,并将其保存为“staticLED_self.DSN”文件。

(2)编写控制源程序,将其保存为“staticLED_self.asm”。

(3)将源程序添加到U1中,并构造该程序。

(4)执行仿真过程,观察秒表程序功能是否正确。

结果:

(1)按下KEY_LOAD加载倒计时初值。

  • 再按下KEY_START开始倒计时

三、实验源程序

<font style="font-size: 14pt">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SP,#60H; 堆栈初始化
MOV R0,#0    ;将0赋给R0,即表示初始值的个位
MOV R1,#1; 将1赋给R1,即表示初始值的十位
SETB P3.0; 关掉 LED1
CLR F0 ;对标志位清零
LOOP:
JB P1.1,LOOP2; 如果 P1.1=1, 跳转到 LOOP2 ,
LOOP1:
CLR F0 ;对标志位清零
MOV 30H,R0 ;将个位放在地址单元30H中
MOV 31H,R1; 将十位放在地址单元31H中,以上两步实现装载初值的功能
SETB P3.0; 关闭 LED1
LCALL DISPLAY; 显示
LOOP2:
JB P1.0,LOOP; 如果 P1.0=1 ,跳回 LOOP ,否则继续执行
LOOP3:
LCALL DISPLAY; 刷新显示,显示就是将数字呈现在数码管上
LCALL DELAY1S; 延时 1s
LCALL ADJUST2; 调整计时器寄存器
JB F0,LOOP4 ;计时器寄存器如果为1,则跳转至LOOP4
LJMP LOOP3 ;否则长跳转至LOOP3
LOOP4:    ;LED闪烁子程序
CLR P3.0 ;将P3.0清零,即LED 亮
LCALL DELAY100MS;调用子程序DELAY100MS
SETB P3.0; 关掉LED
LCALL DELAY100MS;调用子程序DELAY100MS
JB P1.1,LOOP4;如果P1.1为1,则跳转至LOOP4
LJMP LOOP1
DISPLAY:     ; 显示子程序
MOV A,30H ;将个位送至A中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通过查表获得对应的数据
MOV DPTR,#0FE00H ;将其数据送到U2的锁存地址中
MOVX @DPTR,A ;把A的内容送到DPTR所指的外部地址
MOV A,31H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DPTR,#0FD00H
MOVX @DPTR,A ;同上,将对应数据送到U3的锁存地址中
RET
ADJUST2:
DEC 30H ;将地址单元30H中的值自减1
MOV A,30H ;将地址单元30H中的值送入寄存器A中
CJNE A,#-1,GOTORET ;如果A中的值不为-1,则跳转至GOTORET,即返回主程序
MOV 30H,#9 ;将9送入地址单元30H中
DEC 31H ;将地址单元31H中的值自减1
MOV A,31H ;将地址单元31H中的值送入寄存器A中
CJNE A,#-1,GOTORET ;如果A中的值不为-1,则跳转至GOTORET,即返回主程序
SETB F0; 将用户标志位置1
RET
GOTORET:
RET
DELAY1S:MOV R7,#10
DL2:MOV R6,#200
DL1:MOV R5,#250
DJNZ R5,$
DJNZ R6,DL1
DJNZ R7,DL2 ;实现延时,延时时间为((1+2*250+2)*200+2)*10,大约为1s
RET
DELAY100MS:MOV R7,#200
DL:MOV R6,#250
DJNZ R6,$
DJNZ R7,DL;实现延时,延时时间为((1+250*2)+2)*200,大约为0.1s,即使P3.0引脚上的LED按10Hz频率闪烁
RET
TABLE: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END</font>

3.4矩阵键盘扫描实验

  • 实验要求

D1~D8八个发光二极管构成彩色旋灯,D9~D13为挡位指示灯,1挡旋转速度最慢(周期为1s,D13亮),2挡较快(周期为0.8s,D12亮),3挡更快(周期为0.6s,D11亮),4挡较快(周期为0.4s,D10亮)5挡较快(周期为0.2s,D9亮)。按键KEY_0~KEY1用于设定旋转方向为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旋转,KEY_2~KEY_3用于加快或者减慢旋转速度。

  • 实验过程及结果记录

步骤:

(1)在Proteus环境下建立如图的原理图,并将其保存为“keyscan_self.DSN”文件。

(2)编写控制源程序,将其保存为“keyscan_self.asm”。

(3)将源程序添加到U1中,并构造该程序。

(4)执行仿真过程,观察程序功能是否正确。

结果:

按下按键KEY_0时,D1~D8顺时针旋转,按下按键KEY1时,D1~D8逆时针旋转,按下按键KEY_2或KEY_3,分别是加速与减速。

三、实验源程序

<font style="font-size: 14pt">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SP,#60H;使SP指向地址单元60H
MOV P0,#0FFH;使P0为11111111,即所有的彩色旋转灯都不亮
MOV P1,#0FFH;使P1为11111111,即所有的挡位灯都不亮
MOV R7,#10;令R7的值为10
MOV R4,#0EFH;令R4的值为0EFH
LCALL LOOP;调用子程序SCAN
JMP MAIN;无条件跳转至MAIN
BUTTON0:
MOV 30H,#0H;将0放入地址单元30H
MOV P1,#0FEH;令P1为11111110,即让D1亮
JMP ZHUAN1;无条件跳转至ZHUAN1,来实现彩色旋转灯的顺时针旋转
BUTTON1:
MOV 30H,#1H;将1放入地址单元30H
MOV P1,#0FEH;令P1为11111110,即让D1亮
JMP ZHUAN2;无条件跳转至ZHUAN2,来实现彩色旋转灯的逆时针旋转
BUTTON2:
DEC R7;R7自减1
DEC R7;R7自减1
MOV A,R4;将R4的值存到寄存器A中
RR A;将A中的值进行不带进位的循环右移
MOV R4,A;将A中的值送回R4中
MOV A,30H;将地址单元30H中的值赋给A
JZ ZHUAN1;如果ZF=1(即A中的值为0),则跳转至ZHUAN1
JMP ZHUAN2;否则跳转至ZHUAN2
BUTTON3:
INC R7;R7自增1
INC R7;R7自增1
MOV A,R4;将R4中的值存到A中
RL A;将A中的值进行不带进位的循环左移
MOV R4,A;将A中的值送回至R4中
MOV A,30H;将地址单元30H中的值存到A中
JZ ZHUAN1;如果ZF=1(即A中的值为0),则跳转至ZHUAN1
JMP ZHUAN2;否则跳转至ZHUAN1
ZHUAN1:
MOV P0,R4;将R4中的值送到P0,用来变换挡位指示灯
LCALL DLS;长调用DLS
MOV A,P1;将P1中的值存到A中
RL A;将A进行不带进位的循环左移
MOV P1,A;将A中的值送回至P1中
LCALL SCAN;长调用子程序SCAN
JMP ZHUAN1;无条件跳转至ZHUAN1
ZHUAN2:
MOV P0,R4;将R4中的值送到P0,用来变换挡位指示灯
LCALL DLS;长调用DLS
MOV A,P1;将P1中的值存到A中
RR A;将A进行不带进位的循环左移
MOV P1,A;将A中的值送回至P1中
LCALL LOOP;长调用子程序SCAN
JMP ZHUAN2;无条件跳转至ZHUAN2
DLS:
MOV A,R7;将R7中的值存到寄存器A中
DL2:MOV R6,#200;令R6的值为200
DL1:MOV R5,#250;令R5的值为250
DL0:
DJNZ R5,DL0;R5=R5-1,如果R5不为0,则跳转至DL0,否则顺序执行
DJNZ R6,DL1;R6=R6-1,如果R6不为0,则跳转至DL1,否则顺序执行
DJNZ R7,DL2;R7=R7-1,如果R7不为0,则跳转至DL2,否则顺序执行,实现延时,延时时间为((1+250*2+2)*200+2)*R7
MOV R7,A;将A中的值送回至R7
RET;
LOOP:
MOV P3,#030H;令P3为00110000,使开关闭合时能实现对应的功能
JNB P3.4,NEXT1;如果P3.4为低电平(KEY0或KEY2闭合),则跳转至NEXT1,否则顺序执行
JNB P3.5,NEXT2;如果P3.5为低电平(KEY1或KEY3闭合),则跳转至NEXT2,否则顺序执行
JMP TORET;无条件跳转至TORET,即返回源程序
NEXT1:
MOV P3,#3H;令P3为00000011
JNB P3.0,BUTTON0;如果P3.0为低电平(KEY0闭合),则跳转至BUTTON0,否则顺序执行
JNB P3.1,BUTTON2;如果P3.1为低电平(KEY2闭合),则跳转至BUTTON2,否则顺序执行
JMP TORET;无条件跳转至TORET,即返回源程序
NEXT2:
MOV P3,#3H;令P3为00000011
JNB P3.0,BUTTON1;如果P3.0为低电平(KEY1闭合),则跳转至BUTTON1,否则顺序执行
JNB P3.1,BUTTON3;如果P3.1为低电平(KEY3闭合),则跳转至BUTTON3,否则顺序执行
TORET:
RET
END</font>

3.7 LCD 1602显示实验

一、实验要求

利用LCD 1602和16个按键实现简单的十进制的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其中按键KEY_0~KEY_9分别代表数字0~9;按键KEY_10~KEY_13分别代表运算符“+”“-”“*”“/”;按键KEY15代表“=”;按键KEY_14代表清楚命令,以便进行下一次的输入和计算。不管什么时候按下“清除”按键,计算过程均将停止,两个输入变量都将清0,屏幕将清屏。LCD 1602的第一行用于显示所输入的两个计算数以及计算符,第二行用于显示计算结果。结果允许为负数,但输入的两个输入数都必须是双字节正整数范围内的数,即0~32767。除数必须保证不为0,否则将报错。在有余数除法中,必须能同时显示商与余数。

  • 实验过程及结果记录

步骤:

(1)在Proteus环境下建立如图的原理图,并将其保存为“LCD1602_self.DSN”文件。

(2)编写控制源程序,将其保存为“LCD1602_self.c”。

(3)运行Keil u Vision2,建立工程“LCD1602_self.uV2”,CPU为AT89C51,包含启动文件“STARTUP.A51”。

(4)将编写好的程序加入工程“LCD1602_self.uV2”,并设置工程“LCD1602.uV2”的属性,将其晶振频率设置为12MHz,选择输出的可执行文件,仿真方式为“选择硬仿真”,并选择其中的“PROTEUS VSM MONITOR 51 DEIVER”仿真器。

(5)构造(Build)工程“LCD1602_self.uV2”。如果输入有误,则进行修改,直至构造正确,生成可执行程序“LCD1602_self.hex”为止。

  • AT89C51设置可执行程序“LCD1602_self.hex”。
  • 运行程序,单击按键输入数据与运算符,计算,观察计算结果,并验证其是否正确。
  • 输入过程中,按“清除”按键观察结果,重新输入数据计算并验证。

结果:

(1)加法

(2)减法

(3)乘法

(4)除法

(5)报错

三、实验源程序

<font style="font-size: 14pt">#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en=P1^5;//使能信号
sbit rs=P1^7;//数据命令选择
sbit rw=P1^6;//读写选择
sbit busy=P2^7;

char i,j,temp,num;
long a,b,c,d;
float a_c,b_c;
uchar flag,fuhao;//flag

uchar code table[]={
0,1,2,3,
4,5,6,7,
8,9,0,0,
0,0,0,0};
uchar code table1[]={
0,1,2,3,
4,5,6,7,
8,9,0x2b-0x30,0x2d-0x30,
0x2a-0x30,0x2f-0x30,0x01-0x30,0x3d-0x30};//按键对应的符号
uchar code table2[]="!rorrE";

void delay(uchar z) // 延迟函数
{
              uchar i,t;
              for(i=0;i<z;i++)
                  for(t=0;t<120;t++);
}

void check() // 判断忙或空闲
{
              do
              {
                  P2=0xFF;
                  rs=0;     //指令
                  rw=1;     //读
                  lcden=0;     //禁止读写n
                  delay(1); //等待,液晶显示器处理数据
                  lcden=1;     //允许读写
              }
              while(busy==1); //判断是否为空闲,1为忙,0为空闲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写指令函数
{
              P2=com;    //com指令付给P0口
              rs=0;
              rw=0;
              lcden=0;
              check();
              lcden=1;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写数据函数
{
    P2=date;
              rs=1;
              rw=0;
              lcden=0;
              check();
              lcden=1;
}

void init() //初始化
{
    num=-1;
              lcden=1; //使能信号为高电平
              write_com(0x38); //8位,2行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光标关,不闪烁*/
              write_com(0x06); //增量方式不移位
              write_com(0x80); //检测忙信号
              write_com(0x01); //清屏指令
              i=0;
              j=0;
              a=0;     //第一个参与运算的数
              b=0;     //第二个参与运算的数
              c=0;
    d=0;
              flag=0; //flag表示是否有符号键按下,
              fuhao=0; // fuhao表征按下的是哪个符号
}

void keyscan() // 键盘扫描程序
{
              P3=0xfe;
              if(P3!=0xfe)
              {
                               delay(20);
                               if(P3!=0xfe)
                               {
                                temp=P3&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0;
                                                 break;
                                               case 0xd0:num=1;
                                                 break;
                                               case 0xb0:num=2;
                                                break;
                                                case 0x70:num=3;
                                                break;
                                }
                               }
                               while(P3!=0xfe);
                               if(flag==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table[num];
                            }
                            else//如果按过符号键
                            {
                                          b=b*10+table[num];
                            }
                                          i=table1[num];
                                          write_date(0x30+i);//写入按键对应的 符号
              }

              P3=0xfd;
              if(P3!=0xfd)
              {
                 delay(5);
                 if(P3!=0xfd)
                 {
                  temp=P3&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4;
                       break;

                   case 0xd0:num=5;
                       break;

                   case 0xb0:num=6;
                       break;

                   case 0x70:num=7;
                       break;
                  }
                 }
                 while(P3!=0xfd);
                 if(flag==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table[num];
                  }
                  else//如果按过符号键
                  {
                   b=b*10+table[num];
                  }
                 i=table1[num];
                 write_date(0x30+i);
              }

              P3=0xfb;
              if(P3!=0xfb)
              {
                 delay(5);
                 if(P3!=0xfb)
                 {
                  temp=P3&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8;
                       break;

                   case 0xd0:num=9;
                       break;

                   case 0xb0:num=10;
                       break;

                   case 0x70:num=11;
                       break;
                  }
                 }
                 while(P3!=0xfb);
                 if(num==8||num==9)//如果按下的是'8','9'
                 {
                    if(flag==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table[num];
                  }
                  else//如果按过符号键
                  {
                   b=b*10+table[num];
                  }
                 }
                 else if(num==10)//如果按下的是'+'
                 {
                  flag=1;
                  fuhao=1;//1表示加号已按
                 }
                 else if(num==11)//如果按下的是'-'
                 {
                  flag=1;
                  fuhao=2;//2表示减号已按6
                 }
                 i=table1[num];
                 write_date(0x30+i);
              }

              P3=0xf7;
              if(P3!=0xf7)
              {
                 delay(5);
                 if(P3!=0xf7)
                 {
                  temp=P3&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2;
                       break;

                   case 0xd0:num=13;
                       break;

                   case 0xb0:num=14;
                       break;

                   case 0x70:num=15;
                       break;
                  }
                 }
                 while(P3!=0xf7);
                 switch(num)
                 {
                  case 12:{write_date(0x30+table1[num]); flag=1;fuhao=3;}
                   break;
                  case 13:{write_date(0x30+table1[num]); flag=1;fuhao=4;}
                   break;
                  case 14:{write_com(0x01);i=0;j=0;a=0;b=0;c=0;d=0;flag=0;fuhao=0;}//按下的是"清零"
                   break;
                  case 15:{
                                             j=1;

                         if(fuhao==1){write_com(0x80+0x4f);//按下等于键,光标前进至第二行最后一个显示处
                         write_com(0x04);     //写入数据后地址加1 ,从右向左写入数据
                         c=a+b;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write_date(0x3d);     //再写"="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2){write_com(0x80+0x4f);//光标前进至第二行最后一个显示处
                          write_com(0x04);     //设置从后住前写数据,每写完一个数据,光标后退一格)
                         if(a-b>0)
                           c=a-b;
                         else
                           c=b-a;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if(a-b<0)
                         write_date(0x2d);    //写’-‘
                         write_date(0x3d);     //再写"="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3)
                              {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c=a*b;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4)
                                               {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if(b==0)
                                                        {
                                                                      i=0;
                                                                      while(table2[i]!='\0')
                                                                      {
                                                                                    write_date(table2[i]);
                                                                                    i++;
                                                                      }//若除数为0,输出Error!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a%b==0)&&(b!=0))
                                                        {
                                        c=a/b;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if(a/b<=0)
                                         write_date(0x30);
                                        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a%b!=0)&&(b!=0))
                                                        {
                                                                      d=a%b;
                                                            while(d!=0)
                                         {
                                                         write_date(0x30+d%10);
                                                        d=d/10;
                                         }//若不能整除,输出余数
                                           write_date(0x2e);
                                                                      write_date(0x2e);
                                                                      write_date(0x2e);//输出“...“
                                                                      c=a/b;//输出整除结果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if(a/b<=0)
                                        write_date(0x30);
                                        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
                    }
                   break;
                 }
              }
}

main()
{
              init();//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键盘扫描
              }
}</font>

3.8 ADC0808/9信号采集实验

一、实验要求

利用LCD1602和AD0808实现简单的交流信号过零检测与频率分析。要求信号幅度变化时,比影响检测结果。频率检测的结果通过LCD1602的第1行显示出来,信号过零时,能够通过P2.6输出一个脉冲宽度为5us的脉冲信号。电位器RV1用于改变交流信号的幅值。交流信号通过单击窗口左侧绘图工具窗口中的“虚拟信号发生器”按钮,然后在器件窗口中选择正弦信号(SINE)实现。

二、实验过程及结果记录

步骤:

(1)在Proteus环境下建立如图的原理图,并将其保存为“ADC0808_self.DSN”文件。

(2)编写控制源程序,将其保存为“ADC0808_self.c”。

(3)运行Keil u Vision2,建立工程“ADC0808_self.uV2”,CPU为AT89C51,包含启动文件“STARTUP.A51”。

(4)将编写好的程序加入工程“ADC0808_self.uV2”,并设置工程“ADC0808.uV2”的属性,将其晶振频率设置为12MHz,选择输出的可执行文件,仿真方式为“选择硬仿真”,并选择其中的“PROTEUS VSM MONITOR 51 DEIVER”仿真器。

(5)构造(Build)工程“ADC0808_self.uV2”。如果输入有误,则进行修改,直至构造正确,生成可执行程序“ADC0808_self.hex”为止。

(6)为AT89C51设置可执行程序“ADC0808_self.hex”。

(7)运行程序,观察计算结果,并验证其是否正确。

(8)改变RV1的抽头位置,从而改变输入信号的幅值,观察计算结果是否正确。

(9)更改信号发射器的频率,再次验证其功能是否正确。

结果:

三、实验源程序

<font style="font-size: 16pt"><b>#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BF=P1^7;
sbit CLK=P2^3;
sbit start=P2^4;
sbit oe=P2^5;
sbit eoc=P2^7;
sbit out_pulse=P2^6;//5us脉冲
sbit p30=P3^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0;
uchar flag=0;//1s标志位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i=0;i<n;i++)
              delay1ms();
}
bit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关掉使能端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_com (unsigned char dictate)//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显示模块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写入指令或显示地址

              _nop_();
              _nop_();
              P1=dictate;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_com(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W=0;
                E=0;//写入数据
                P1=y;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
void LcdInt(void)
{
                 delay(15);
                 Write_com(0x38);  //数据总线为8位 ,显示两行
              delay(5);
              Write_com(0x0c); //显示功能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5);
              Write_com(0x06);  //写入数据后  地址寄存器     AC的内容减一
              delay(5);
              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5);
}
void sysinit()
{

              TMOD = 0x21;//T1,T0同时使用,就设置  T1方式2,T0方式1    ,即TMOD=0x21
              TH1=0xff;
              TL1=0xEC;//50khz
              EA = 1; //开总中断
              ET1=1;
              TR1=1; //启动定时器T1
              TH0=0x3c;
              TL0=0xb0;//50MS定时
              ET0=1;
              TR0=1;
              start=0;    // START: A/D转换启动信号,输入,高电平有效。
              oe=0;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
              ET0=0;
              TH0=0X45;
              TL0=0X00;//50MS定时
              n++;
              if(n==20) {flag=1;n=0;}//实现一秒的定时,来计算果过零次数出一
              ET0=1;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
              ET1=0;
              CLK=~CLK;//代表取反
              ET1=1;//T1中断允许
}
//0808数据采集
unsigned char adc()
{
   unsigned  char  Temp;
   start=1;
//              delay(1);//do not delay
              start=0;  //启动信号 ,下降沿有效
   while (!eoc);// A/D转换结束信号
              P0=0xff;
//              delay(1);
   oe=1;//数据输出允许信号
   Temp=P0;//读取采集数据
   oe=0;
//  delay(4);
   return(Temp);//返回采集数据
}
void display(uint a)//显示子函数
{
              uint bai,shi,ge;
              bai=a/100;
              shi=(a-bai*100)/10;
              ge=a%10;
              WriteAddress(2);
              WriteData(0x30+bai);//显示百位
              WriteData(0x30+shi);//显示十位
              WriteData(0x30+ge);//显示个位

}
void main()
{
              uint temp1,temp2;
              uchar f=0;
              LcdInt();
              delay(5);
              sysinit();
              CLK=0;
              WriteAddress(0);
              WriteData('f');
              WriteData(':');
              WriteAddress(5);
              WriteData('H');
              WriteData('z');
              while(1)
              {
                            temp2=temp1;
                            temp1=adc();//ad采集                               if(((temp1>=128)&&(temp2<=128))||((temp1<=128)&&(temp2>=128)))
                            {
                                          f++;//f是存放过零次数的
                                          out_puls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out_pulse=0;//产生5us的脉冲信号
                            }
                            if(flag==1)//到达1s后计算频率
                            {
                                          flag=0;
                                          f=f/2;//信号频率为过零次数出除以二
                                          display(f);//显示频率
                                          f=0;
                            }
              }
}</b></font>

4.1 按键声光报警实验

一、实验要求

利用外部硬件中断,按下一次按键产生一次外部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计数器加1,同时通过发光二极管的闪烁和蜂鸣器响的次数,指示计数器的当前值。当计数到10时,再次按键将重新从1开始计。

二、实验过程及结果记录

步骤:

  • 关掉实验箱电源,将MCU板插接在母版上,将硬件连接好
  • 在仿真器断电情况下将仿真器的仿真头插在MCU板的CPU插座上。将仿真器与PC机的通信口连接好,打开实验箱及仿真器的电源。

(3)运行Keil u Vision2,建立工程“int0_c.uV2”,CPU为AT89C51,包含启动文件“STARTUP.A51”。

(4)将编写好的程序加入工程“int0_c.uV2”,并设置工程“int0_c.uV2”的属性,将其晶振频率设置为11.0592MHz,选择输出的可执行文件,仿真方式为“选择硬仿真”,并选择其中的“PROTEUS VSM MONITOR 51 DEIVER”仿真器。

(5)构造(Build)工程“int0_c.uV2”。如果输入有误,则进行修改,直至构造正确。

(6)运行程序,按下MCU板上的KEY0按键,观察每次按键按下时主板上的发光二极管的闪烁和蜂鸣器响的次数,是否符合程序要求,分析出错原因,继续执行(4)(5),直至结果正确。

结果:

老师实验室验证

三、实验源程序

<font style="font-size: 14pt">#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ll=P3^1; // 用 p3.1 口控制 bell
sbit led=P3^0; // 用 P3^0 来控制 led
sbit key0=P3^2; // 报警的键
uint count; // 定义一个无符号整形数 ,
用来计数
/******************************************************************/
void delay(uint count) // 延时 1ms
{
uint x,y;
for(x=count;x>0;x--)
for(y=110;y>0;y--);
}
/******************************************************************/
void show(uint count) // 使铃铛响,使灯亮的
函数
{ uint i;
for(i=0;i<=count;i++) // 函数循环 i 次
led=0;bell=0; // 灯亮,铃响
delay(500); // 延时 0.5s
led=1;bell=1; // 灯灭,铃停
delay(500); // 延时 500ms
}
}
/***********************************************************/
Void s_timer0() interrupt 0 using 0 // 中断 0
{
EA=0; // 屏蔽其他中断请求
show(count); // 调用子程序
count++;
delay(50);
if(count>=10) // 若 count 为十则结

count=0;
EA=1; // 开放中断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EA=1; // 开放中断
EX0=1; // 允许外部中断 0 中断
IT0=0; // 外部中断 0 为电平触发方式
while(1); // 循环执行,等待循环
}</font>

4.5 8255并行I/O扩展及交通信号灯控制实验

一、实验要求

利用8255实现可编程的并行I/O扩展功能,并完成交通灯控制。实验要求每个方向红灯亮30s,然后绿灯亮25s,再闪烁绿灯5s。使用静态数码管显示绿灯亮倒计时。

二、实验过程及结果记录

步骤:

(1)关掉实验箱电源,将MCU板、PIO板、KEY&LED板插接在母版上,将硬件连接好

(2)在仿真器断电情况下将仿真器的仿真头插在MCU板的CPU插座上。将仿真器与PC机的通信口连接好,打开实验箱及仿真器的电源。

(3)运行Keil u Vision2,建立工程“PIO8255_traffic_c.uV2”,CPU为AT89C51,包含启动文件“STARTUP.A51”。

(4)将编写好的程序加入工程“PIO8255_traffic_c.uV2”,并设置工程“PIO8255_traffic_c.uV2”的属性,将其晶振频率设置为11.0592MHz,选择输出的可执行文件,仿真方式为“选择硬仿真”,并选择其中的“PROTEUS VSM MONITOR 51 DEIVER”仿真器。

(5)构造(Build)工程“PIO8255_traffic_c.uV2”。如果输入有误,则进行修改,直至构造正确。

(6)运行程序,观察交通灯的状态转换以及倒计时器的显示是否符合程序要求。若不符合,分析出错原因,继续执行(4)(5),直至结果正确。

结果:

老师实验室验证

三、实验源程序

<font style="font-size: 14pt">#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PA XBYTE[0x7FFC] //CS--A15
#define COM XBYTE[0x7FFF]
/***************************************************************************/
void init_8255(void)
{
COM=0x80; // c = out, a = out,b = out
}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10; //SCON:工作模式 0
PCON = 0x00;
TI = RI = 0;
IE = 0x90;
EA = 0;
}
***********************************************************
void Uart_Out(unsigned char DA T) //74LS164 的串转并
{
TI = 0;
SBUF = ~DAT;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延时 1ms 程序
{
int j;
for(;ms!=0; ms--)
for (j=0;j<125;j++)
{
}
}
********************************************************
int main(void)
{
signed char i;
init_8255();
Uart_Init();
while(1)
{
PA = 0x96; //东西绿灯亮
for(i = 25;i >= 0;i--) // 延时 25s
{
Uart_Out(~(((i/10)<<4) | (i%10)));
delay_ms(1000);
}
for(i = 5;i > 0;i--) //5s
{
PA = 0xBE;
delay_ms(500);
PA = 0x96;
delay_ms(500);
}
PA = 0x69; //南北绿灯亮
for(i = 25;i >= 0;i--) // 延时 25s
{
Uart_Out(~(((i/10)<<4) | (i%10)));
delay_ms(1000);
}
for(i = 5;i > 0;i--) //5s
{
PA = 0xEB;
delay_ms(500);
PA = 0x69;
delay_ms(500);
}
}
}</font>

4.7 7279键盘/动态LED显示实验

一、实验要求

利用7279进行键盘扫描及动态LED数码管的显示控制。当按下某个键时,所按按键对应的字符显示在最右端LED数码管上;再次按下一个按键,则原来显示的内容往左移1位,新按下的字符显示在最右端;当6位LED均显示已满时,再次按下新的按键,则原来显示的内容同样都左移1位,最后1位显示新按按键的字符。

二、实验过程及结果记录

步骤:

(1)关掉实验箱电源,将MCU板、KEY&LED板插接在母版上,将硬件连接好

(2)在仿真器断电情况下将仿真器的仿真头插在MCU板的CPU插座上。将仿真器与PC机的通信口连接好,打开实验箱及仿真器的电源。

(3)运行Keil u Vision2,建立工程“HD7279_c.uV2”,CPU为AT89C51,包含启动文件“STARTUP.A51”。

(4)将编写好的程序加入工程“HD7279_c.uV2”,并设置工程“HD7279_c.uV2”的属性,将其晶振频率设置为11.0592MHz,选择输出的可执行文件,仿真方式为“选择硬仿真”,并选择其中的“PROTEUS VSM MONITOR 51 DEIVER”仿真器。

(5)构造(Build)工程“HD7279_c.uV2”。如果输入有误,则进行修改,直至构造正确。

(6)运行程序,观察结果是否符合程序要求。若不符合,分析出错原因,继续执行(4)(5),直至结果正确。

结果:

老师实验室验证

三、实验源程序

<font style="font-size: 14pt">#include <reg51.h>
//*** 函数定义 ***
void long_delay(void); // 长延时
void short_delay(void); // 短暂延时
void delay10ms(unsigned char); // 延时 10MS
void write7279(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 写入到 HD7279
unsigned char read7279(unsigned char); // 从 HD7279 读出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 发送一个字节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ianma[]={0x1b,0x13,0x0b,0x03,0x1a,0x12,0x0a,0x02,0x19,0x11,0x09,0x01,0x18,0x10,0x08,0x00};
unsigned char receive_byte(void); // 接收一个字节
//*** 变量及 I/O 口定义 ***
unsigned char digit[5];
unsigned char key_number, j, k,mk; //mk 为按键次数计数值
unsigned int tmr;
unsigned long wait_cnter;
sbit cs=P1^0; // cs at P1.0
sbit clk=P1^1; // clk 连接于 P1.1
sbit dat=P1^2; // dat 连接于 P1.2
sbit key=P1^3; // key 连接于 P1.3
void write7279(unsigned char cmd, unsigned char dta)
{
send_byte (cmd);
send_byte (dta);
}
unsigned char read7279(unsigned char command)
{
send_byte(command);
return(receive_byte());
}
void send_byte( unsigned char out_byte)
{
unsigned char i;
cs=0;//芯片使能
long_delay();
for (i=0;i<8;i++) // 分 8 次移入数据
{
if (out_byte&0x80)// 先传高位
{
dat=1;
}
else
{
dat=0;
}
clk=1;
short_delay();
clk=0;
short_delay();
out_byte=out_byte*2;// 数据左移
}
dat=0;
}
unsigned char receive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in_byte;
dat=1; // set to input mode
long_delay();
for (i=0;i<8;i++)// 分 8 次读入数据高位在前
{
clk=1;
short_delay();
in_byte=in_byte*2; // 数据左移
if (dat)
{
in_byte=in_byte|0x01;
}
clk=0;
short_delay();
}
dat=0;
return (in_byte);
12
}
void long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0x30;i++);
}
void short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void main(){
uchar jianpan,i,num;
send_byte(0xa4); //全部复位指令
while(1){
if(key==0){ //如果按键按下
send_byte(0x15); //读键盘指令
jianpan=receive_byte(); //接收键盘数据
// P0=num;
for(i=0;i<16;i++){
if(jianpan==bianma[i]){ // 等于判断一定是双等于号
num=i;
break;
}
}
send_byte(0xa1);
write7279(0xc8,num);
while(key==0);
}
} }</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