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画了一个220~5V/3.3V的变压器,求大佬们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第一次设计,献丑了

网友A(2018-11-06):
除了那个整流桥,忘改了。。。。。。

网友B:
asm117封装不对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封装出错了

网友D:
为什么要用两次稳压?

网友D:
两个大电容应该是极性电容没标正负,第一个整流桥有问题

网友D:
为啥要用两次稳压?

网友E:
思路和电路错误很多!还是要打基础,学理论,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F:
直接稳压就够了吧。如果功率要求不高,直接用一个高压的LDO就可以了。

网友G:
焊接一个板子试试,实践出真知。成本也不高,理论+实操。

网友H:
先不考虑 整流桥是否正确。

问题1;单路稳压时,两次用到三端稳压,资源浪费
           (整流后,7812先得到12V,再用7805得到5V)
           (整流后,7812先得到12V,再用1117得到3.3V)

问题2:要考虑压降,变压器次级线圈输出数值是多少!!!
           你这里 次级线圈后面直接用了7812,说明变压器次级线圈输出最少也要15V,
           才能使7812正常工作输出12V,压降为3V。12V再次送给7805,压降为7V。
           这样会造成7805输出端接较大功率负载的时候,由于压降太大,很容易发烫,甚至过热击穿!

           第二路7812直接给了1117输出3.3V,压降更大,危险也就更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两次稳压?

不俩次稳压芯片会发热

网友J:
把一级压降的12V LDO换成稳压二极管就解决了,7805前面可以配6.8V稳压二极管,1117前面可以配4.7V稳压二极管。这样就不会发烫了~~但是你这个电路 一些必要的压敏电阻,保险丝,防浪涌措施还是要做的,毕竟是高压电路,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