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602数字时钟显示屏

楼主(2018-11-06):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unsigned int
sbit lcdrs=P2^0;//定义1602 液晶RS端
sbit lcdrw=P2^1;
sbitlcden=P2^2;  //定义1602液晶lcden端
sbits1=P1^0;  //定义按键--功能键
sbit s2=P1^1; //定义按键-增加键
sbit s3=P1^2;                 //减小
sbit s4=P1^3; //定义按键-闹钟键
sbitbeep=P2^4;//定义蜂鸣器
sbit led=P2^3;//定义LED灯端
ucharcount,s1num,s4num;
charyear,month,day,week,miao,shi,fen,pshi;
uchar codetable[]=" 20 - - ";//定义初始上电时液晶默认显示状态
void delay(uint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zhuanhuan()
{
if(shi==0)
     pshi=12;
if(shi<=12&&shi>=1)
     pshi=shi;
if(shi>12)
   pshi=shi-12;
}
void di()//蜂鸣器发生函数
{
  beep=0;
  delay(300);
  beep=1;
  delay(300);
}
void write_com(ucharcom) //液晶写命令
{
lcd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write_date(uchar date)    //液晶写数据函数
  {
      lcd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_shi()//写 'AM"、"PM"函数
      {
      if(shi>=12)
        {
      write_com(0x80+0x40+1);//写出"PM"
       write_date('P');
       write_date('M');
        }
      else
        {
      write_com(0x80+0x40+1);//写出"AM"
       write_date('A');
       write_date('M');
        }
}
voidwrite_ymd(uchar add1,uchar date1)
{
      uchar shi,ge;
      shi=date1/10;//分解-一个 2位数的十位和个位
       ge=date1%10;
      write_com(0x80+add1);//设置 显示位置
       write_date(0x30+shi); //送去液晶显示十位
       write_date(0x30+ge);  //送去液晶显示各位
}
void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写时分秒函数
{
      uchar shi,ge;
      shi=date/10;//分解一一个2位数的十位和个位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设置显示位置
       write_date(0x30+shi);//送 去液晶显示十位
       write_date(0x30+ge); //送 去液晶显示个位
  }
voidwrite_week(char week)  //与液晶星期显示函数
{
      write_com(0x80+12);
       switch(week)
        {
      case 1: write_date('M');delay(5);
               write_date('O');delay(5);
                write_date('N');
                     break;
      case 2: write_date('T');delay(5);
               write_date('U' );delay(5);
                write_date('E');
                     break;
      case 3: write_date('W');delay(5);
               write_date('E' );delay(5);
                write_date('D');break;
      case 4: write_date('T');delay(5);
               write_date('H');delay(5);
                     write_date('U');
                     break;
      case 5: write_date('F');delay(5);
               write_date('R');delay(5);
                     write_date('I');
                     break;
      case 6: write_date('S');delay(5);
               write_date('A');delay(5);
                     write_date('T');
                     break;

      case 7: write_date('S');delay(5);
                 write_date('U');delay(5);
                     write_date('N');
                     break;
                     }
                     }
void writeym()
{
day=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if(year==100)
      year=0;
      write_ymd(3,year);// 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ymd(6,month);//月 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uchar num;
       lcden=0;
      year=13;//初始化种变量值
       month=6;
       day=21;
       week=5;
       shi=13;
       fen=59;
       miao=58;
       count=0;
       s1num=0;
       s4num=0;
      write_com(0x38);//初始化1602液晶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设置显示初始坐标
      for(num=0;num<15;num++)//显示年月日星期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6);//与出时间显示部分的两个".”
            write_date(':');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date(':');
            delay(5);
        write_week(week);
        write_ymd(3,year);//分 别送去液晶显示
            write_ymd(6,month);
            write_ymd(9,day);
        write_sfm(10,miao);//分别送去液晶显示
            write_sfm(7,fen);
            write_sfm(4,shi);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 I.作模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0
            }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
    if(s1==0)
      {
      delay(5);
     if(s1==0)   //确认按键被按下
       {
       s1num++;//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
        while(!s1);//释放确认
       if(s1num==1)//
         {
          TR0=0; //关闭定时 器
         write_com(0x80+3);//光标定位到年位置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
       if(s1num==2)//第二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月位置
       {
        write_com(0x80+6);
         }
        if(s1num==3)//第三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日位置{
         {
             write_com(0x80+9);
             }
        if(s1num==4)//第四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星期位置
            {
         write_com(0x80+12);
             }
         if(s1num==7)//第七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秒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num==6)//第六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分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5)//第五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时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4);
              }
          if(s1num==8)//第七次按下{
             {
         s1num=0;//记录按键数清零
         write_com(0x0c);//取消光标闪烁
         TR0=1; //启动定时 器使时钟开始走
             }
        }
}
if(s1num!=0)//只有功能键被按下后,增加和减小键才有效{
{
     if(s2==0)
      {
          delay(5);
      if(s2==0)//增加键确认被按下
      {
         while(!s2);//按键释放
         if(s1num==1)//若功能键第1次按下
   {
       year++;//  则调整年加1
         if(year==100)//若满100后将清零
        year=0;
       write_ymd(3,year);//每调节-次送液晶显示-下
        write_com(0x80+3);//显示位 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2)// 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month++;//则调整月加1
            if(month==13)//若满12后将置:,
               month=1;
            write_ymd(6,month);//每调节次送液晶显示一 下
            write_com(0x80+6);//显示位 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3)//若功能键第三次按下
             {
                      day++;//则调整日加1
              if(year%4==0&&month==2)
              {
                    if(day==30)//若满29后将置1
                    day=1;
                    }
              if(year%4!=0&&month==2)
              {
                    if(day==29)//若满28后将置1
              day=1;
                    }
     if(month!=2&&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y==32)//若满31后将置1
       day=1;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y==31)//若满30后将置1
       day=1;
         }
      write_ymd(9,day);//每调节-次送液晶显示-下
       write_com(0x80+9);//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4)//若功能键第四次按下
        {
      week++;//则调整星期加1
      if(week==8)//若满8后将置一
      week=1;
      write_week(week);//每调节-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12);//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7)//若功能键第七次按下
        {
      miao++;//则调整秒加一
      if(miao==60)//若满60后将清零
       miao=0;
      write_sfm(10,miao);//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 : ." 下
      write_com(0x80+0x40+10);//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6)//岩功能键第2次按下
        {
      fen++;//则调整分钟加1
      if(fen==60)//若满60后将清零
      fen=0;
      write_sfm(7,fen);//每调节次送液晶显示 . 下
      write_com(0x80+0x40+7);//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5)//岩功能键第5次按下
        {
      shi++;
      if(shi==24)//若满24后将清零
       {
        shi=0;
         }
       if(s4num==0)
        {
             write_sfm(4,shi);//每调节一 次送液 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4);//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4num==1)
            {
          zhuanhuan();
             _shi();
          write_sfm(4,pshi);//每调节 - 次送液晶显示. 下
          write_com(0x80+0x40+4);//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
}
      if(s3==0)
       {
      delay(5);
      if(s3==0)//确认减小键被按下
      {
       while(!s3);//按键释放
      if(s1num==1)//若功能键第1次按下
        {
        year--;        //则调整秒减一
        if(year==-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99
            year=99;
       write_ymd(3,year);//每调节 -次送液晶显示- 下
        write_com(0x80+3);//显示位 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2)//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month--;//则调整分钟减1
      if(month==0);//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month=12;
      write_ymd(6,month);//每调节次送液晶显示 --下
       write_com(0x80+6);//显示位 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3)//若功能键第_次按下
        {
      day--;//则调整日加1
      if(year%4==0&&month==2)
    {
      if(day==0)//若满29后置一
      day=29;
      }
    if(year%4!=0&&month==2)
      {
    if(day==0)//若满28后置一
      day=28;
      }
  if(month!=2&&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y==0)//若满31后置一
       day=31;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y==0)//若满30后置一
      day=30;
       }
     write_ymd(9,day);//每调节一次送液晶屏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9);//显示位 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4)//若功能键第二次被按下
      {
       week--;//则调整小时减1
       if(week==0)//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23
         week=7;
      write_week(week);//每调节 次送液晶显示一 下
       write_com(0x80+12);//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7)//若功能键第-次按下
      {
       miao--;//则调整秒诚1
      if(miao==-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miao=59;
      write_sfm(10,miao);//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 - 下
      write_com(0x80+0x40+10);//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6)//若功能键第2次按下
        {
      fen--;//则调整分钟减1
      if(fen==-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fen=59;
      write_sfm(7,fe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 下
      write_com(0x80+0x40+7);//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5)//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shi--;
       if(shi==-1)//若满24后将清零
        shi=23;
       if(s4num==0)
         {
       write_sfm(4,shi);//每调节一 次送液 晶显示- 下
       write_com(0x80+0x40+4);//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4num==1)
       {
        zhuanhuan();
        _shi();
       write_sfm(4,pshi);//每调节 - 次送液晶显示. 下
       write_com(0x80+0x40+4);//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
if(s1num==0)
{
     if(s4==0)
       {
       delay(5);
       if(s4==0)// 确认功能键被按下
         {
       s4num++;//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
       while(!s4);//释放确认
       if(s4num==1)//第一次被按下
        {
        zhuanhuan();
            _shi();
        write_sfm(4,pshi);
         }
       if(s4num==2)//第二次按下{
         {
         s4num=0;//记录按键数清零
             write_com(0x80+0x40+1);
             write_date(' ');
         write_date(' ');
         write_sfm(4,shi);
         }
        }
       }
      }
}
void main()
{
   init();//首先初始化各数据
   while(1)//进入主程序大循环
      {
     keyscan();//不停的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
     if(s1num!=0)
        led=0;
     else
      led=miao%2;
    if((shi>7&&shi<23)&&(fen==0)&&(miao==0) )
       {
      di();
        }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65536-50000)/256;//再次装定时器初值
  TL0=(65536-50000)%256;
  count++; //中断次数累加
  if(count==20)//20次50毫秒为1秒
  {
     count=0;
       miao++;
    if(miao==60)//秒加到60则进位分钟
     {
       miao=0;//同时秒数清零
       fen++;
    if(fen==60)//分钟加到60则进位小时
      {
       fen=0;//同时分钟数清零
        shi++;
     if(shi==24)//小时加到24则小时清零
       {
     shi=0;
     week++;
  if(week==8)
    {
      week=1;
      }
    write_week(week);//星期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day++;
     if(year%4==0&&month==2)//判断是否为闰年的2月
       {
       if(day==30)
         {
       writeym();
         }
       write_ymd(9,day);//日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if(year%4!=0&&month==2)//判断是否为平年的2月
        {
             if(day==29)
             {
          writeym();
             }
          write_ymd(9,day);//日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if(month!=2&&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y==32)
        {
       writeym();
         }
        write_ymd(9,day);//ri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y==31)
      {
       writeym();
        }
     write_ymd(9,day);//H 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if(s4num==1)
         {
          zhuanhuan();
          _shi();
          write_sfm(4,pshi);//12 小时制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else write_sfm(4,shi);//24 小时制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sfm(7,fen);//分钟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sfm(0,miao);//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