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的ADC程序设计思路 求帮助

楼主(2018-11-06):
请问怎么用STC15F2K0S2实现用16个ADC按键模拟模拟量输入,将结果送到数码管显示(0-1023)

网友A:
可以是有两个ADC0808,ADC0808有八路AD采集口,输出数字信号,将数字信号采集,输出到数码管。

网友B:
STC15的资料中有用ADC端口做按键的例程,根据自己实现功能的要求来编写程序

网友B:
可以在ADC的一个端口上串联16只电阻,让ADC口得到16个不同电压的值,实现16个功能

网友C:
一个 ADC 接口还是 16 个ADC 接口 ? 要是有 16个 ADC 接口,10 个按键也够了 !
一个 ADC 接口,没必要用 16 个按键吧 ?电阻分压吗?焊电阻都要焊半天,去哪找那么准的值?
如果是 一个 ADC 接口,个人感觉 用一个电位器就完了 !
总的来说,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D:
用两路ADC应该是可以的,但电阻不一定好找,如果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自己焊个四个按键的验证一下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那么的,像这种程序,你只要能做出几个按键的ADC,剩下的就不是大问题了
如果是一定要16个按键,我觉得还是用扫描的方法简单一些,端口应该不是问题,我看过大多的电路,有才有很多的端口是不用的

网友E:
这个简单呀

楼主:
可以写下程序吗  我写了  但是怎么也不对

网友F:
16个按键如果用1个ADC来扫描可能配电阻会比较蛋疼,而且这么做有个缺点就是不支持组合按键.个人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用74HC165来扩展输入口比较实用.